贡献个Python+PyQt写的桌面取色工具

楼主(2015-05-17):
来个效果图,执行程序需要安装Python和PyQt4、Pywin32两个包

如上,现在只实现了RGB颜色,因为不会把RGB颜色转换成HSB和CMYK

要想添加另外两种颜色也很容易,只要实现下面两个对应函数就行了,,

程序很简单,只有几十行,,算是给对Python+PyQt感兴趣的坛友们给个简单的示例

网友A:
最近也在用python3和pyqt5写界面,打包比较烦人。
但是看楼主分享的,其他人下载还需要装pyqt,估计是崩溃了。。。还是打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也在用python3和pyqt5写界面,打包比较烦人。
但是看楼主分享的,其他人下载还需要装pyqt,估计是崩溃 ...

确实,Python写的程序发布是个很大的问题

还好我一般就用它写些自用的小工具,也不用发布

网友B:
楼主  怎么下定决心学python   我一直想搞个脚本语言学习下  还是很有用的  比如rtt就用python自动生成项目

网友C:
运行这个代码,还要安装几个其他软件,是不是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怎么下定决心学python   我一直想搞个脚本语言学习下  还是很有用的  比如rtt就用python自动生成项目 ...

我主要用到三个方面:
1、PyQt、PyQwt、Pyserial、PyUSB,写小工具,很方便
2、numpy、scipy、matplotlib、sympy、pandas,这个可以替代Matlab和R的部分功能
3、文本解析,包括文件操作、正则表达式什么的

另外,据说Python在机器学习方面也挺火,,希望以后能接触一下

至于说下决心,这个我帮不了你,,我想学Linux也下了好多次决心了,至今也没学会,,可见我也不擅长下决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行这个代码,还要安装几个其他软件,是不是太麻烦了?

发这个帖子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分享个软件给坛友用,毕竟网上有现成的类似软件比我这个好多了

我发上来的直接是Python源码和Qt Designer界面设计文件,对PyQt编程感兴趣的初学者可以通过看这个例程来入门,希望能对需要的坛友有帮助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主要用到三个方面:
1、PyQt、PyQwt、Pyserial、PyUSB,写小工具,很方便
2、numpy、scipy、matplotli ...

主要是一开始能够快速入门下 这样可以增强信心  学习曲线陡也没关系

你用python的库种类还真不少啊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一开始能够快速入门下 这样可以增强信心  学习曲线陡也没关系

你用python的库种类还真不少啊哈哈 ...

有些库得配合着用才行,比如numpy是scipy的基础,matplotlib是在处理完数据后绘图显示用的;sympy是符号计算库,绘图也需要用matplotlib;pandas是数据处理库,它本身依赖numpy,绘图也要用matplotlib

PyQt是做GUI界面的,PyQwt是用来绘制波形的(类似示波器那种),他本身基于PyQt,Pyserial是操作串口的,如果想写个串口工具显然Pyserial和PyQt都得用,,如果还想绘制出数据的波形,那PyQwt也得用了

Python语法很简单,建议学会基本的Python语法后就直接学习PyQt、scipy、matplotlib这些实用的库,不要一直学习语法的细节,甚至连class都不用学就可以用Python解决一些问题,这样可以增强信心一直学下去(我就是这么干的)

我看很多人学Python是通过写爬虫开始的,如果感兴趣可以试试

另外,学Python不需要IDE,用python shell和代码编辑器即可;Python shell的话可以用iPython或bPython,代码编辑器可以用sublime text或ulipad什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些库得配合着用才行,比如numpy是scipy的基础,matplotlib是在处理完数据后绘图显示用的;sympy是符号 ...

好的 谢谢你的建议  如果我真的之后就学会了python 就实在是太好了

网友D:
楼主推荐一些书籍或是教程吧,正打算学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推荐一些书籍或是教程吧,正打算学学

语法 入门  就是python  简明教程《简明 Python 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推荐一些书籍或是教程吧,正打算学学

http://pan.baidu.com/s/1i3tg1bn
提取码:q2pq
我自己收集的,不算多你可以看看

网友E:
我也准备学学Python,刚开始看鱼C的视频,看完之后从爬虫开始?
PyQt需要到官网下载安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推荐一些书籍或是教程吧,正打算学学

推荐《简明Python教程》,在这里

建意看完上面的Python语法教程后,选择一个自己感兴趣的方向方向学习Python的库,从而增强自信心,,我了解到的一些领域和库

1、GUI编程:PyQt、PyQwt、Pyserial、PyUSB
2、科学计算,替代Matlab的部分功能:numpy、scipy、matplotlib、iPython
3、统计与数据处理,实现R的功能:pandas
4、符号计算:sympy
5、爬虫:Requests、lxml、Scrapy
6、Web:Django、Flask
7、机器学习:scikit-learn
8、自然语言处理:NLTK
9、弄个树莓派,用Python编程实现硬件控制(我打算等C.H.I.P.出来了搞个用Python控制玩儿玩儿,Linux老学不会,Python控制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准备学学Python,刚开始看鱼C的视频,看完之后从爬虫开始?
PyQt需要到官网下载安装吗 ...

从哪个方面入手看个人兴趣,我没写个爬虫,我学Python的初衷是PyQt,后来又有了Scipy

PyQt的下载地址:PyQt4

网友F:
《python科技计算》 作者相对NB 。 他很推崇python .
python 语言不错。 简单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F:
《python科技计算》 作者相对NB 。 他很推崇python .
python 语言不错。 简单方便。  ...

这本书我还买了纸质版的,不过感觉不太好,很厚一本书,讲了好多主题,但每个主题又讲的比较浅,,感觉泛而不深,,不如着重几个主题讲的深入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本书我还买了纸质版的,不过感觉不太好,很厚一本书,讲了好多主题,但每个主题又讲的比较浅,,感觉 ...

我看他的博客。好像准备出第二版了。你可以给他提提建议。

网友:
也想用pyqt做UI,无奈功力不够。前段时间看完了【byte_of_python】,正在学习【dive-into-python3】,觉得还不错。另外还有一本大部头的【 Learning Python 5th Edition】,当字典用。

网友:
正在看有关PyQT相关的资料,找到一个教程,分享给大家:

网友G:
是的,打包一直是一个永远的痛,但是如果是自己做小工具那也就无所谓了,下载了楼主的包,可以直接运行的路过,谢谢楼主,其实我和楼主差不多,学习python做小工具,心情好的话发出来,你们喜欢的自己去折腾下环境,如果觉得配置环境麻烦的话,那你们去找其他的软件,随便啦.....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的,打包一直是一个永远的痛,但是如果是自己做小工具那也就无所谓了,下载了楼主的包,可以直接运行的路 ...

打包很痛,那PYTHON一般都是自己用,或者开发服务端程序么?

网友:
有Py2exe应该比较方便

网友:
make  用过Flask框架做过网站,桌面程序现在VB,VC较多,现在开始摄入CVI了,python写桌面程序感觉不是那么愉快,大家交流交流。

网友:
记得以前用诺基亚手机的时候,天天在手机上写代码,那时网上好多手机软件都是py写的,还有那俄罗斯人py很牛比。

网友:
正在学习 python3 和 pyQt5,感觉是不难。
特别是有点C++基础的更好。

网友:
可以用py2exe打包试试

网友(2015-08-01):
最近也在玩Python,感觉语言非常简洁优雅,个人比较喜欢,官网上LIB库非常丰富,也来个比较经典的视频教程分享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939811125&uk=1594608197

网友(2015-09-01):
用了一个多月把learning python啃完了,感觉收获不小,准备学习些第三方库的应用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不错啊   以前我有个取色的软件

网友:
kde自带一个

网友:
该贴资源好多  正想等不忙了玩玩python

网友H:
引用 楼主:
发这个帖子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分享个软件给坛友用,毕竟网上有现成的类似软件比我这个好多了

我发上来的 ...

pyqt的界面 在树莓派上运行效果如何 卡不卡?

楼主:
引用 网友H:
pyqt的界面 在树莓派上运行效果如何 卡不卡?

我没有树莓派,没试过
不过我想应该不会卡,毕竟PyQt的GUI部分实际上跑的大部分都是C++的代码(Qt的动态链接库)

网友:
牛啊,感觉对Py的认识加深了不少,有空再来玩玩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没有树莓派,没试过
不过我想应该不会卡,毕竟PyQt的GUI部分实际上跑的大部分都是C++的代码(Qt的动态 ...

您还玩ipython notebook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您还玩ipython notebook 啊

当然,iPython+numpy+scipy+matplotlib这样的组合是我用Python的一大主要原因,另一个就是PyQt,,这两个东西很方便、很有用,,而且在除了Python之外的编程语言里面基本上没有同时具备这两个类似的东西的

Matlab在科学计算方面比Python强,可惜在GUI方面完全没法和PyQt比;C#在GUI方面比Python略强(PyQt的跨平台比C#强),可又没法像Python、Matlab那样在命令行里交互式执行指令进行计算、绘图

当然,Python还有很多有用的库,比如pyserial、pyusb

另外,ctypes这样的神器也只有Python有,ctypes可以让Python直接调用动态链接库(windows下的.dll,Linux下的.so)里面的函数和数据结构,比如:

上图中的msvcr是标准C语言运行时,得到libc后可以调用C标准库里面的任意函数,,通过cdll和windll的LoadLibrary可以加载任意C或C++编写的DLL动态链接库,然后在Python里面调用,,其他编程语言里面似乎没有与之类似的东西

网友H:
引用 楼主:
当然,iPython+numpy+scipy+matplotlib这样的组合是我用Python的一大主要原因,另一个就是PyQt,,这两 ...

您用ipython notebook 主要做研究 还是 开发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H:
您用ipython notebook 主要做研究 还是 开发产品?

没那么高端,iPython我就当成Python的交互式shell用,iPython我是经常用,但scipy那一套科学计算的库也就偶尔用用,比如对大量ADC数据进行求平均、方差、绘图什么的,正是因为只是偶尔用用数值计算的功能,所以不值当的为此专门安装一个超级大的matlab

网友(2016-01-28):
引用 楼主:
没那么高端,iPython我就当成Python的交互式shell用,iPython我是经常用,但scipy那一套科学计算的库也 ...

问个问题啊,我用PYQT designer弄完控件后,布局的时候他改变了我控件的大小怎么办?感觉布局是直接平分来决定控件的大小的。

网友(2016-06-07):
正在学习 python, 这些信息很有用

网友:
昨天看到新闻python超过C#的占有率了,才了解了下,新语言太多了,没有应用环境还是没有动力去学习了

网友(2021-01-22):
现在终于知道大佬的账号图标是PyQT的里面的,在Anaconda3里面

网友I(2021-12-28):
刚开始学习PYTHON,有没有办法编译成exe文件?象当年basic语音。

楼主:
引用 网友I:
刚开始学习PYTHON,有没有办法编译成exe文件?象当年basic语音。
pyinstaller -F path/to/file.p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