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控制需要连续的pwm信号,还是单个信号就够了

楼主(2015-05-17):
看了一下资料,感觉应该是连续的pwm信号,但是如果需要连续的话,那么当转过设定角度后,pwm不输出,舵机会如何工作?如果是保持在当前位置的话,那么其实不是只要一个pwm脉冲就行了?

网友A:
会保持在最后的角度值,一个pwm脉冲可以做到。建议用连续的pwm波,而且在脉冲宽度变化时最好是连续的,不要突然变很大的角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会保持在最后的角度值,一个pwm脉冲可以做到。建议用连续的pwm波,而且在脉冲宽度变化时最好是连续的,不要 ...

一个脉冲不能做到吧,必须得持续接PWM信号,你只给一个脉冲相当于后面给它的信号就是占空比为0的PWM信号,
我之前这样操作烧坏了三个舵机,所以我觉得应该一直给持续的PWM信号

网友C:
信号停止时,舵机就会保持在当前位置。

网友D:
输出没了,那么舵机将会停止反馈调节,意思就是说,这时候舵机的角度会受外力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脉冲不能做到吧,必须得持续接PWM信号,你只给一个脉冲相当于后面给它的信号就是占空比为0的PWM信号 ...

我这么做没烧过,再查查其他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保持在最后的角度值,一个pwm脉冲可以做到。建议用连续的pwm波,而且在脉冲宽度变化时最好是连续的,不要 ...

你的意思是从-90度到0度,不要脉宽马上从0.5ms变到1.5ms,而是慢慢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出没了,那么舵机将会停止反馈调节,意思就是说,这时候舵机的角度会受外力影响 ...

哦,就相当于处于自由状态,外力把它转一定角度后它不会返回来,如果连续pwm的话,会返回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从-90度到0度,不要脉宽马上从0.5ms变到1.5ms,而是慢慢变大?

可以直接变大,但是要持续的给PWM。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信号停止时,舵机就会保持在当前位置。

数字舵机才会吧?记得有的很便宜的会抖动。

网友:
舵机如果是模拟 的,那电机驱动是依靠脉冲展宽电路实现,没有脉冲了还展个鸟。
所有模拟舵机均要求脉冲为20MS周期,脉宽为1-2ms,不在这个范围什么都可能发生,不动,或者直接烧了等都有可能。
实际上你不给脉冲试一下就知道了。貌似多数是停在中点位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从-90度到0度,不要脉宽马上从0.5ms变到1.5ms,而是慢慢变大?

如果说,舵机上负载比较小,直接命令从0.5ms到1.5ms也没事,他会按照自身设定的最大速度去运行,如果负载有点大直接命令过去有可能会损伤舵机,个人的使用经验啊,如果想3s钟命令他从-90到0度,那就在3s钟均匀的让占空比从0.5ms到1.5ms,这样会好一些,但是并不是说直接命令就不行,看型号还有使用的场合慢慢调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说,舵机上负载比较小,直接命令从0.5ms到1.5ms也没事,他会按照自身设定的最大速度去运行,如果负载 ...

了解,谢谢

网友(2015-08-12):
舵机驱动,刚刚配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