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14.7和MODELSIM 10.2好象编译库的时候EDK有错误?

楼主(2015-05-17):
XILINX 14.7和MODELSIM 10.2好象编译库的时候EDK有错误?
编译的时候EDK总是提示EDK ERROR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楼主:
WIN7的系统。不论ISE和MODELSIM用32位的还是64位的。

网友A:
error信息是什么

网友B:
我用公司XP系统,也出现过这种情况,不过我直接忽略了,好像也不影响仿真

网友C:
编译库的时候要去掉那个勾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error信息是什么

EDK ERROR 1

没有查LOG是什么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公司XP系统,也出现过这种情况,不过我直接忽略了,好像也不影响仿真 ...

仿真好像是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编译库的时候要去掉那个勾选项

确认一下,真的去掉钩选项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