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SST25VF016 SPI FLASH 读数据都是0xff不正常

楼主(2015-05-17):
硬件SPI 方式,能够读出ID来 0xbf41 但是从0x000000读取的数据都是0xff
写数据也试过,写什么读都是0xff
上代码

void main(void)
{
  while(1)
    {

           u8 key_value=bsp_adminKeyScan( 0 );
             if(key_value!=0xff)
             {
                  bsp_clear_lcd();
                bsp_show_numberWithXY(0,0,key_value);
                   bsp_show_numberWithXY(0,16,bsp_spi2_flash_readID());
                   bsp_show_numberWithXY(3, 0, bsp_spi2_flash_readSR());
                 bsp_spi2_flash_read(datatemp, addToread, 2 );
                   bsp_show_numberWithXY(1, 0, datatemp[0]);
                   bsp_show_number(datatemp[1]);
             }
             bsp_watchDog_reload();
    }
}

#include "flash.h"
#include "spi.h"

/*FLASH 型号  25VF016B-75-4I-S2AF
**共2M Byte  支持最大速度 75MHZ
**4K  1个扇区Sector   16个扇区64K一个Block
**总共有 32个块 512个扇区
*/
//////////////////////////////////////////////////////////////////////////////////

u16 g_spi_flash_ID=NULL;//默认就是 25VF016B

//4
//初始化SPI FLASH的IO口
void bsp_flash_init(void)
{

        RCC->APB2ENR|=1<<3;     //使能PORTB时钟
      RCC->APB2ENR|=1<<2;    //使能A端口时钟

        GPIOB->CRH&=0XFFF0FFFF;
        GPIOB->CRH|=0X00030000;        //PB12 推挽CS
      GPIOB->ODR|=1<<12;

        GPIOA->CRH&=0XFFF0FFFF;
        GPIOA->CRH|=0X00030000;        //PA12 推挽 WP
      GPIOA->ODR|=1<<12;

      bsp_spi2_flash_writeSR(0x02);//使能状态寄存器写存储器
      bsp_spi2_flash_cmdDbsy();

        g_spi_flash_ID=bsp_spi2_flash_readID();//读取FLASH ID.

}
void bsp_spi2_flash_cmdDbsy(void)
{
     SPI_FLASH_CS=0;
     bsp_spi2_readWritebyte( SST25_DBSY);
     SPI_FLASH_CS=1;
}
//读取SPI_FLASH的状态寄存器
//BIT7  6   5   4   3   2   1   0
//SPR   RV  TB BP2 BP1 BP0 WEL BUSY
//SPR:默认0,状态寄存器保护位,配合WP使用
//TB,BP2,BP1,BP0:FLASH区域写保护设置
//WEL:写使能锁定
//BUSY:忙标记位(1,忙;0,空闲)
//默认:0x00
u8 bsp_spi2_flash_readSR(void)
{
        u8 byte=0;
        SPI_FLASH_CS=0;                            //使能器件
        bsp_spi2_readWritebyte(SST25_ReadStatusReg);    //发送读取状态寄存器命令
        byte=bsp_spi2_readWritebyte(0Xff);             //读取一个字节
        SPI_FLASH_CS=1;                            //取消片选
        return byte;
}

//写SPI_FLASH状态寄存器
//只有SPR,TB,BP2,BP1,BP0(bit 7,5,4,3,2)可以写!!!
void bsp_spi2_flash_writeSR(u8 sr)
{
      SPI_FLASH_CS=0;
        bsp_spi2_readWritebyte(SST25_WriteEnable);//使能写状态寄存器
        SPI_FLASH_CS=1;                           //取消片选
        SPI_FLASH_CS=0;                            //使能器件
        bsp_spi2_readWritebyte(SST25_WriteStatusReg);   //发送写取状态寄存器命令
        bsp_spi2_readWritebyte(sr);               //写入一个字节
        SPI_FLASH_CS=1;                            //取消片选
}

//SPI_FLASH写使能
//将WEL置位
void bsp_spi2_flash_write_enable(void)
{
        SPI_FLASH_CS=0;                            //使能器件
      bsp_spi2_readWritebyte(SST25_WriteEnable);      //发送写使能
        SPI_FLASH_CS=1;                            //取消片选
}

//SPI_FLASH写禁止
//将WEL清零
void bsp_spi2_flash_write_disable(void)
{
        SPI_FLASH_CS=0;                            //使能器件
      bsp_spi2_readWritebyte(SST25_WriteDisable);     //发送写禁止指令
        SPI_FLASH_CS=1;                            //取消片选
}

//读取芯片ID
//返回值如下:
//0XEF13,表示芯片型号为W25Q80
//0XEF14,表示芯片型号为W25Q16
//0XEF15,表示芯片型号为W25Q32
//0XEF16,表示芯片型号为W25Q64
//0XBF41,表示芯片型号为25VF016B
u16 bsp_spi2_flash_readID(void)
{
        u16 Temp = 0;
        SPI_FLASH_CS=0;
        bsp_spi2_readWritebyte(0x90);//发送读取ID命令
        bsp_spi2_readWritebyte(0x00);
        bsp_spi2_readWritebyte(0x00);
        bsp_spi2_readWritebyte(0x00);
        Temp|=bsp_spi2_readWritebyte(0xFF)<<8;
        Temp|=bsp_spi2_readWritebyte(0xFF);
        SPI_FLASH_CS=1;
        return Temp;
}

//读取SPI FLASH
//在指定地址开始读取指定长度的数据
//pBuffer:数据存储区
//ReadAddr:开始读取的地址(24bit)
//NumByteToRead:要读取的字节数(最大65535)
void bsp_spi2_flash_read(u8* pBuffer,u32 ReadAddr,u16 NumByteToRead)
{
    u16 i;
    SPI_FLASH_CS=0;                            //使能器件
    bsp_spi2_readWritebyte(SST25_ReadData);         //发送读取命令
    bsp_spi2_readWritebyte((u8)((ReadAddr)>>16));  //发送24bit地址
    bsp_spi2_readWritebyte((u8)((ReadAddr)>>8));
    bsp_spi2_readWritebyte((u8)ReadAddr);
    for(i=0;i<NumByteToRead;i++)
   {
        pBuffer[i]=bsp_spi2_readWritebyte(0XFF);   //循环读数
    }
    SPI_FLASH_CS=1;
}

//SPI在一页(0~65535)内写入少于256个字节的数据
//在指定地址开始写入最大256字节的数据
//pBuffer:数据存储区
//WriteAddr:开始写入的地址(24bit)
//NumByteToWrite:要写入的字节数(最大256),该数不应该超过该页的剩余字节数!!!
void bsp_spi2_flash_write_page(u8* pBuffer,u32 WriteAddr,u16 NumByteToWrite)
{
        u16 i;
    bsp_spi2_flash_write_enable();                  //SET WEL
    SPI_FLASH_CS=0;                            //使能器件
    bsp_spi2_readWritebyte(SST25_ByteProgram);      //发送写页命令
    bsp_spi2_readWritebyte((u8)((WriteAddr)>>16)); //发送24bit地址
    bsp_spi2_readWritebyte((u8)((WriteAddr)>>8));
    bsp_spi2_readWritebyte((u8)WriteAddr);
    for(i=0;i<NumByteToWrite;i++)bsp_spi2_readWritebyte(pBuffer[i]);//循环写数
    SPI_FLASH_CS=1;                            //取消片选
    bsp_spi2_flash_waitIdle();                                           //等待写入结束
}
#if 0
//无检验写SPI FLASH
//必须确保所写的地址范围内的数据全部为0XFF,否则在非0XFF处写入的数据将失败!
//具有自动换页功能
//在指定地址开始写入指定长度的数据,但是要确保地址不越界!
//pBuffer:数据存储区
//WriteAddr:开始写入的地址(24bit)
//NumByteToWrite:要写入的字节数(最大65535)
//CHECK OK
void SPI_Flash_Write_NoCheck(u8* pBuffer,u32 WriteAddr,u16 NumByteToWrite)
{
        u16 pageremain;
        pageremain=256-WriteAddr%256; //单页剩余的字节数
        if(NumByteToWrite<=pageremain)pageremain=NumByteToWrite;//不大于256个字节
        while(1)
        {
                SPI_Flash_Write_Page(pBuffer,WriteAddr,pageremain);
                if(NumByteToWrite==pageremain)break;//写入结束了
                 else //NumByteToWrite>pageremain
                {
                        pBuffer+=pageremain;
                        WriteAddr+=pageremain;

                        NumByteToWrite-=pageremain;                          //减去已经写入了的字节数
                        if(NumByteToWrite>256)pageremain=256; //一次可以写入256个字节
                        else pageremain=NumByteToWrite;           //不够256个字节了
                }
        };
}

#endif
/*
**测试后不可用
*/
void AutoAddressIncrement_WordProgramA(u8 Byte1, u8 Byte2, u32 Addr)
{
        bsp_spi2_flash_write_enable();
        SPI_FLASH_CS=0;
        bsp_spi2_readWritebyte(SST25_AAI_WordProgram);

//输入所要写数据的起始地址
        bsp_spi2_readWritebyte((Addr & 0xFF0000) >> 16);
        bsp_spi2_readWritebyte((Addr & 0xFF00) >> 8);
        bsp_spi2_readWritebyte(Addr & 0xFF);                                  //发送最初的两个数据
        bsp_spi2_readWritebyte(Byte1);
        bsp_spi2_readWritebyte(Byte2);
        SPI_FLASH_CS=1;
        bsp_spi2_flash_waitIdle();
}
//地址自动增加的写数据B
void AutoAddressIncrement_WordProgramB(u8 state,u8 Byte1, u8 Byte2)
{
      bsp_spi2_flash_write_enable();
      SPI_FLASH_CS=0;
      bsp_spi2_readWritebyte(SST25_AAI_WordProgram);
      bsp_spi2_readWritebyte(Byte1);
      bsp_spi2_readWritebyte(Byte2);
      SPI_FLASH_CS=1;
      bsp_spi2_flash_waitIdle();
      if(state==1)
     {
          bsp_spi2_flash_write_disable();
     }
      bsp_spi2_flash_waitIdle();
}
#if 0
//写SPI FLASH
//在指定地址开始写入指定长度的数据
//该函数带擦除操作!
//pBuffer:数据存储区
//WriteAddr:开始写入的地址(24bit)
//NumByteToWrite:要写入的字节数(最大65535)
u8 SPI_FLASH_BUFFER[4096];
void bsp_spi2_flash_write(u8* pBuffer,u32 WriteAddr,u16 NumByteToWrite)
{
        u32 secpos;
        u16 secoff;
        u16 secremain;
        u16 i;
        u8 * SPI_FLASH_BUF;
           SPI_FLASH_BUF=SPI_FLASH_BUFFER;
        secpos=WriteAddr/4096;//扇区地址
        secoff=WriteAddr%4096;//在扇区内的偏移
        secremain=4096-secoff;//扇区剩余空间大小
        //printf("ad:%X,nb:%X\r\n",WriteAddr,NumByteToWrite);//测试用
        if(NumByteToWrite<=secremain)secremain=NumByteToWrite;//不大于4096个字节
        while(1)
        {
                SPI_Flash_Read(SPI_FLASH_BUF,secpos*4096,4096);//读出整个扇区的内容
                for(i=0;i<secremain;i++)//校验数据
                {
                        if(SPI_FLASH_BUF[secoff+i]!=0XFF)break;//需要擦除
                }
                if(i<secremain)//需要擦除
                {
                        SPI_Flash_Erase_Sector(secpos);//擦除这个扇区
                        for(i=0;i<secremain;i++)           //复制
                        {
                                SPI_FLASH_BUF[i+secoff]=pBuffer[i];
                        }
                        SPI_Flash_Write_NoCheck(SPI_FLASH_BUF,secpos*4096,4096);//写入整个扇区

                }else SPI_Flash_Write_NoCheck(pBuffer,WriteAddr,secremain);//写已经擦除了的,直接写入扇区剩余区间.
                if(NumByteToWrite==secremain)break;//写入结束了
                else//写入未结束
                {
                        secpos++;//扇区地址增1
                        secoff=0;//偏移位置为0

                           pBuffer+=secremain;  //指针偏移
                        WriteAddr+=secremain;//写地址偏移
                           NumByteToWrite-=secremain;                                //字节数递减
                        if(NumByteToWrite>4096)secremain=4096;        //下一个扇区还是写不完
                        else secremain=NumByteToWrite;                        //下一个扇区可以写完了
                }
        };
}

//擦除整个芯片
//等待时间超长...
void SPI_Flash_Erase_Chip(void)
{
    SPI_FLASH_Write_Enable();                  //SET WEL
    SPI_Flash_Wait_Busy();
    SPI_FLASH_CS=0;                            //使能器件
    bsp_spi2_readWritebyte(W25X_ChipErase);        //发送片擦除命令
    SPI_FLASH_CS=1;                            //取消片选
    SPI_Flash_Wait_Busy();                                      //等待芯片擦除结束
}
//擦除一个扇区
//Dst_Addr:扇区地址 根据实际容量设置
//擦除一个山区的最少时间:150ms
void SPI_Flash_Erase_Sector(u32 Dst_Addr)
{
        //监视falsh擦除情况,测试用
    printf("fe:%x\r\n",Dst_Addr);
    Dst_Addr*=4096;
    SPI_FLASH_Write_Enable();                  //SET WEL
    SPI_Flash_Wait_Busy();
    SPI_FLASH_CS=0;                            //使能器件
    bsp_spi2_readWritebyte(W25X_SectorErase);      //发送扇区擦除指令
    bsp_spi2_readWritebyte((u8)((Dst_Addr)>>16));  //发送24bit地址
    bsp_spi2_readWritebyte((u8)((Dst_Addr)>>8));
    bsp_spi2_readWritebyte((u8)Dst_Addr);
    SPI_FLASH_CS=1;                            //取消片选
    SPI_Flash_Wait_Busy();                                      //等待擦除完成
}
#endif
//等待空闲
void bsp_spi2_flash_waitIdle(void)
{
        while((bsp_spi2_flash_readSR()&0x01)==0x01)
        {
              bsp_watchDog_reload();
        };   // 等待BUSY位清空
}
#if 0
//进入掉电模式
void SPI_Flash_PowerDown(void)
{ [code]#include "spi.h"

//以下是SPI模块的初始化代码,配置成主机模式,访问SD Card/W25Q64/NRF24L01
//SPI口初始化
//这里针是对SPI2的初始化
void bsp_spi2_init(void)
{
        RCC->APB2ENR|=1<<3;          //PORTB时钟使能
        RCC->APB1ENR|=1<<14;           //SPI2时钟使能
        //这里只针对SPI口初始化
        GPIOB->CRH&=0X000FFFFF;
        GPIOB->CRH|=0XBBB00000;        //PB13/14/15复用
        GPIOB->ODR|=0X7<<13;           //PB13/14/15上拉
        SPI2->CR1|=0<<10;                //全双工模式
        SPI2->CR1|=1<<9;                 //软件nss管理
        SPI2->CR1|=1<<8;

        bsp_watchDog_reload();
        SPI2->CR1|=1<<2;                 //SPI主机
        SPI2->CR1|=0<<11;                //8bit数据格式
        SPI2->CR1|=1<<1;                 //空闲模式下SCK为1 CPOL=1
        SPI2->CR1|=1<<0;                 //数据采样从第二个时间边沿开始,CPHA=1
        //对SPI2属于APB1的外设.时钟频率最大为36M.
        SPI2->CR1|=3<<3;                 //Fsck=Fpclk1/256
        SPI2->CR1|=0<<7;                 //MSBfirst
        SPI2->CR1|=1<<6;                 //SPI设备使能
        bsp_spi2_readWritebyte(0xff);//启动传输

        bsp_spi2_setSpeed(SPI_SPEED_2);//设置为18M时钟,高速模式
}
//SPI2速度设置函数
//SpeedSet:0~7
//SPI速度=fAPB1/2^(SpeedSet+1)
//APB1时钟一般为36Mhz
void bsp_spi2_setSpeed(u8 SpeedSet)
{
        SpeedSet&=0X07;                        //限制范围
        SPI2->CR1&=0XFFC7;
        SPI2->CR1|=SpeedSet<<3;        //设置SPI2速度
        SPI2->CR1|=1<<6;                 //SPI设备使能
}
//SPI2 读写一个字节
//TxData:要写入的字节
//返回值:读取到的字节
u8 bsp_spi2_readWritebyte(u8 TxData)
{
        u16 retry=0;

        while((SPI2->SR&1<<1)==0)                //等待发送区空
        {
                retry++;
                if(retry>=0XFFFE)return 0;         //超时退出
                bsp_watchDog_reload();
        }
        SPI2->DR=TxData;                                   //发送一个byte
        retry=0;
        while((SPI2->SR&1<<0)==0)                 //等待接收完一个byte
        {
                retry++;
                if(retry>=0XFFFE)return 0;        //超时退出
                bsp_watchDog_reload();
        }
        return SPI2->DR;                          //返回收到的数据
}

          SPI_FLASH_CS=0;                            //使能器件
      bsp_spi2_readWritebyte(W25X_PowerDown);        //发送掉电命令
        SPI_FLASH_CS=1;                            //取消片选
      delay_us(3);                               //等待TPD
}
//唤醒
void SPI_Flash_WAKEUP(void)
{
          SPI_FLASH_CS=0;                            //使能器件
      bsp_spi2_readWritebyte(W25X_ReleasePowerDown);   //  send W25X_PowerDown command 0xAB
        SPI_FLASH_CS=1;                            //取消片选
       delay_us(3);                               //等待TRES1
}

#endif[/code]
#ifndef __FLASH_H
#define __FLASH_H
#include "bsp.h"
//////////////////////////////////////////////////////////////////////////////////
//本程序只供学习使用,未经作者许可,不得用于其它任何用途
//ALIENTEK战舰STM32开发板
//W25Q64 代码
//正点原子@ALIENTEK
//技术论坛:www.openedv.com
//修改日期:2012/9/9
//版本:V1.0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Copyright(C) 广州市星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09-2019
//All rights reserved
//////////////////////////////////////////////////////////////////////////////////

//W25X系列/Q系列芯片列表
//W25Q80 ID  0XEF13
//W25Q16 ID  0XEF14
//W25Q32 ID  0XEF15
//W25Q32 ID  0XEF16
#define W25Q80         0XEF13
#define W25Q16         0XEF14
#define W25Q32         0XEF15
#define W25Q64         0XEF16

extern u16 g_spi_flash_ID;                //定义我们使用的flash芯片型号
#define        SPI_FLASH_CS PBout(12)  //选中FLASH
#define   SPI_FLASH_WP PAout(12) //FLASH读保护

////////////////////////////////////////////////////////////////////////////

//指令表

#define SST25_ReadData                        0x03
#define SST25_FastReadData                 0x0B
#define SST25_4KByte_BlockERASE        0x20
#define SST25_32KByte_BlockErase       0x52
#define SST25_64KByte_BlockErase       0xD8
#define SST25_ChipErase                      0xC7
#define SST25_ByteProgram                  0x02
#define SST25_AAI_WordProgram          0xAD
#define SST25_ReadStatusReg               0x05
#define SST25_EnableWriteStatusReg     0x50
#define SST25_WriteStatusReg              0x01
#define SST25_WriteEnable                   0x06
#define SST25_WriteDisable                  0x04
#define SST25_ManufactDeviceID          0x90
#define SST25_JedecDeviceID               0x9F
#define SST25_EBSY                             0x70
#define SST25_DBSY                             0x80

void bsp_flash_init(void);
void bsp_spi2_flash_cmdDbsy(void);
u16 bsp_spi2_flash_readID(void);             //读取FLASH ID
u8 bsp_spi2_flash_readSR(void) ;        //读取状态寄存器
void bsp_spi2_flash_writeSR(u8 sr);            //写状态寄存器
void bsp_spi2_flash_write_enable(void);  //写使能
void bsp_spi2_flash_write_disable(void);        //写失能
void AutoAddressIncrement_WordProgramA(u8 Byte1, u8 Byte2, u32 Addr) ;//地址自动增加写A
void AutoAddressIncrement_WordProgramB(u8 state,u8 Byte1, u8 Byte2) ;//地址自动增加写B
void SPI_Flash_Write_NoCheck(u8* pBuffer,u32 WriteAddr,u16 NumByteToWrite);
void bsp_spi2_flash_read(u8* pBuffer,u32 ReadAddr,u16 NumByteToRead);      //读取flash
void bsp_spi2_flash_write(u8* pBuffer,u32 WriteAddr,u16 NumByteToWrite);   //写入flash
void bsp_spi2_flash_write_page(u8* pBuffer,u32 WriteAddr,u16 NumByteToWrite);//页内写<256
void SPI_Flash_Erase_Chip(void);              //整片擦除
void SPI_Flash_Erase_Sector(u32 Dst_Addr);//扇区擦除
void bsp_spi2_flash_waitIdle(void);      //等待空闲
void SPI_Flash_PowerDown(void);           //进入掉电模式
void SPI_Flash_WAKEUP(void);                          //唤醒

#endif

网友A:
先读FLASH的ID检查硬件和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读FLASH的ID检查硬件和驱动。

谢谢您的回复,ID读出来了 ,读和写应该都正常了啊,但是读还是不行

网友B:
还有可能是写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可能是写的问题?

读和写是从一个寄存器里面操作的
spi2->dt;
bsp_spi2_readWritebyte()  他们共用一个寄存器

网友(2017-09-13):
楼主搞定sst25没

楼主:
忘记了,有点久远了

网友C:
现在也是读出来全是0xFF  有没有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也是读出来全是0xFF  有没有驱动

贴的代码就是驱动啊

网友:
flash初始状态不就是全是ff吗,你可以试着先擦除 在写入,擦除写入之前需要关闭写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