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示第一次试机做的龙浮雕

楼主(2015-05-18):
之前做过一个激光雕刻,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1678-1-1.html

机架是春节之前买的,自己做的控制箱,控制箱里步进电机驱动以及并口板是自己设计打样焊接的,驱动芯片LV8727。很多零零散散的东西,电缆、航空插头、机箱、急停开关、船型开关、开关电源、变频器、主轴、步进电机、步进电机散热片、散热片打孔用的丝锥、刀具、游标卡尺。。。。 每一样都要比较选择,头都大了!不过好在没烂尾。

周末试了一下浮雕,开粗半小时,精雕10个小时,废话少说,看疗效

网友:
制作手工艺绝佳啊!

网友A:
机架多少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架多少入的?

已发消息,防止广告嫌疑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发消息,防止广告嫌疑

同问,机架多少?

网友B:
加工幅面是多大的?同求机架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工幅面是多大的?同求机架信息。

3040的机架

楼主:
说一下机架,某宝买的,机架200斤重,钢的,没有心理准备还是不要玩了,把我累死了,上3楼,没电梯

网友C:
机架还光轴的啊,都不如上二手导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架还光轴的啊,都不如上二手导轨的。

是的,光轴。手拧起来不顺滑,不知道线轨手拧啥感觉,所以速度设得很低,F800,实际运行远低于800。要提升的还有很多,移动龙门心里觉得也不踏实。一是没米,而是怕这玩意太重,阳台党伤不起

网友:
感觉好牛叉啊!

网友D:
好奇,您雕刻机,上位机PC上用的什么软件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奇,您雕刻机,上位机PC上用的什么软件控制?

artcam生成刀路,导入mach 3运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artcam生成刀路,导入mach 3运行

求机架信息~~~~多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光轴。手拧起来不顺滑,不知道线轨手拧啥感觉,所以速度设得很低,F800,实际运行远低于800。要提 ...

看到你的F800,我松了口气。我的4040的机器,铸铁的机架。用86驱动,F800是可以的,但我受不了噪音。干活都是F300,铝0.5mm。亚克力3mm直接吃透。
看来还是钱花少了,4040幅面,花到20k,上伺服电机可能会好点。

网友F:
看见你F300我惊呆了   雕铝我就用F120   我固定龙门钢板光轴机    53V驱动57步进   单轴测试能上6000   加速度3000   3轴运行每个轴都能上3000,加速度2000,但意义不大,速度快了机头托板重的话丝杆座角接触轴承很快就有间隙。浮雕要求Z轴定位准确,速度快,时间长了步进发烫,容易丢步,我现在测试发现Z轴下降快上升慢些造成浮雕不够饱满   一直找不到原因

网友:
精雕要10个小时!!好可怕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到你的F800,我松了口气。我的4040的机器,铸铁的机架。用86驱动,F800是可以的,但我受不了噪音。干活 ...

代木很容易雕,还没试过铝,雕铝的话,速度看来要放得很慢了。一个同事和我说低速主轴噪音会小些,不知啥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见你F300我惊呆了   雕铝我就用F120   我固定龙门钢板光轴机    53V驱动57步进   单轴测试能上6000   加 ...

我是24V驱动57非加长版的步进电机,加速度很小,就怕失步,特别是Y轴重量很大。后面也雕铝试试,不过噪音肯定很大,在家搞估计要吵到邻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24V驱动57非加长版的步进电机,加速度很小,就怕失步,特别是Y轴重量很大。后面也雕铝试试,不过噪音 ...

我是25的方轨。噪音主要来自步进电机,估计我的驱动器有问题。f300,0.5mm,5mm的刀,干铝没有问题,噪音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