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T3,又坏了三个,全是同一问题,奇怪得很。。

楼主(2015-05-18):
一个是原装的,二个是山寨的。。。
烧某些型写正常,但某些却又烧不了。。。

如,写PIC16F723A正常,但写PIC16F73却不行,写IC16F690正常,但写PCI16F526又不行

有些型号行,说硬件有损坏又讲不过去,说没损坏却有些又不行,真是纳闷,看来kit3真是有寿命的,没有错,用一段时间就会出问题。。。

网友A:
试下这个固件,我的KIT3就是这个固件救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下这个固件,我的KIT3就是这个固件救活的!

相同字节数的,这个固件貌似我写过了,问题一样在,就再试试您发的这个吧。。。死死马当活马医。谢谢

网友B:
我的也经常出问题,重新烧写一下,就好了

网友:
PIC 的工具总是不大可靠 手头的ICD2也是一个德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经常出问题,重新烧写一下,就好了

都是同一样固件,烧上去都是一相个样,某些型号不行

楼主:
各位,刚才看网上看到一个解决法,将L1参考KIT3官方原理图,680uH的电感换了小,我换成线绕100uH,所有问题解决,我三个KIT3全部复活了。。。网上所讲,此电感太大了,对升压有影响。。。

网友:
KIT3输出的几根线有电阻或电容,有时会对一些IC或对一些板不行.

楼主:
问题,刚开始用的时候,所有型号都是可以写的,这才奇怪

网友:
我的2个KIT3都没问题。

网友:
我的用了几年也没问题 - -

网友:
以前搞活动的时候买的,一直用都没问题啊。

网友:
山寨的比原厂的好用,原厂的容易丢冲代码

网友:
建议你看看你的单片机电路设计有没有问题,我用PIC18F66K80,复位电路上的电容用大了就不能识别。

网友:
我的重写固件就好了

网友:
PIC 的工具确实奇怪的,老容易丢程序,真搞不懂他们那么NB的技术,这点小事搞不定 ......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刚才看网上看到一个解决法,将L1参考KIT3官方原理图,680uH的电感换了小,我换成线绕100uH,所有问题 ...

目前沒有這問題,先收下了。謝謝分享。

网友:
有时注意看目标板上连接CLK DAT 这两个脚电路有没有电容,有电容也烧不进

网友:
收藏下来,以备不时之需。先谢了!

网友:
收藏备用,准备学习pic。

网友:
DCDC升压的频率不变情况下,负载电流越大,需要的电感越小
这个确实要考虑到负载的情况,比如负载有大电容,上电的时候电流是正常电流的好几倍也是正常的

网友(2015-10-30):
先记下了。也遇到过不能用的情况。

网友:
应该不是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