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稳压电源的设计与应用》笔记(二)

楼主(2015-05-18):
升压和反压
有了前面降压的基础,我以为升压和反压会容易一些。况且,MC34063,TPS54331,AOZ1016 等等 IC 我也算过、用过。
但是,我错了。

错误的过程是这样的:
  • 先按照书上的公式,编写了这个 Excel 文件()来做参数计算
  • 然后用 OrCAD PSpice Lite 16.6 进行模拟
  • 降压电路模拟结果一开始还凑合,接近通过 Excel 计算的值
  • 但是到了升压、反压,模拟结果和计算结果出入很大,而且,“大”得颇有规律:如果将输出电流限制为 Excel 中 Iout 的1/4,那么,计算结果和模拟的就很接近了

但无论如何,也算是对 DC-DC 转换没有吃透,否则怎么会上这本书的当?

以升压电路为例。
电路图如下:

Excel 计算结果如下,取 Boost 列的绿色框计算结果,在接 33.45欧姆负载电阻的时候,输出电流0.5A(Iout=2A,正好1/4),输出电压18.08V,波纹20mV:

模拟的结果如下,红色曲线是流经电感的电流(不同的触发电平会引起MOSFET开关管最大电流的不同,对输出也有巨大的影响),绿色曲线是输出电压,约19.33V,比18.08V要大:

再看输出电压的Vripple 波纹,模拟结果是 17.35mv,比计算的 20mv 要少。

模拟的其它降压、反压电路,基本上误差也在这个范围附近。

相关帖子:《开关稳压电源的设计与应用》笔记(一)

网友:
谢谢大神,一直想学习下开关电源!!

网友(2015-10-30):
好东西,正好学习开关电源,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