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硬盘录像机,更改成模拟视频输入的问题?

楼主(2015-05-18):
有一个硬盘录像机,视频输入是接网络摄像头的,领导想还是用这个硬盘录像机,视频输入改成模拟摄像头,同时这个网口还可以接网络摄像头。为避免表达不清楚现在上图

添加一个什么设备能满足要求呢,谢谢!

网友:
添加什么设备?再买一台录像机~

网友:
有模拟摄像头转网络的设备,和模拟录像机一样贵

网友:
搜索 视频服务器,找单路的,能把模拟转成网络。但硬盘机的网口能不能通过交换机同时接几台摄像机,就得看硬盘机是否支持了。

网友A:
要添加几路?有单路视频服务器,或者买个便宜的硬盘录像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添加几路?有单路视频服务器,或者买个便宜的硬盘录像机

就添加一路的AV输入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