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实现自己DIY的nrf2401遥控器与某宝上买的接收机通讯

楼主(2015-05-18):
最近自己一直在弄四轴,玩过四轴的人应该都知道   买现成的遥控器很贵而且也不能满足个性化的需求  所以有点能力的都自己做喽 但是买一个现成的2.4g的接收机就很合算而且也稳定  自己做小批量的又太贵了
现在我就遇见了这样的问题 ,能不能让自己用nrf2401模块做的遥控器和现成的2.4g的接收机通讯?
如果能  请告诉我  怎么实现的 ? 用的什么的通讯协议?   遥控器应该发送什么数据 ? 接收机接收什么样的数据做出什么样对应的输出反应?
求大神指点
这是我们的遥控器

这时某宝上的接收机

楼主:
我先  自己顶一贴  跪等大神的到来

网友:
除非知道对方的跳频协议,否则不可。

网友:
接收机也蛮贵,你自己做一整套就不行了

网友A:
自己做直接用最好的扩频模块,别用2401了

网友:
航模遥控器协议是不公开的。可以尝试破解。但在已经破解的遥控器里唯独没有天地飞的。

传统厂家JR和FUTABA的都破解了,在老外的网站上有公开的资料。不过对我没用,所以我没去保存。

国内的应该是frsky和华科尔的破解了。此外其它几家做小四轴、小直机的厂家也破解了。
frsky和华科尔的破解属于拿他们的遥控做平台,老外开源程序重写,同时还要兼容厂家原来的接收机,此外还兼容一些其他厂家的的小四轴、小直机(前面提到了),但兼容的方法是拆那些厂家遥控,取高频电路模块(都是2.4G,但芯片不一样)。协议、数据都知道,但只能用原厂家的高频模块才行。

2.4G芯片不同型号之间是不兼容的,比如华科尔用的是飞思卡尔的CYPRESS6936,但那些厂家有用nrf2401的,没法通用。但我以前论坛发帖问过,有人说能通用,貌似在芯片的工作模式或调制上要怎么样。

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天地飞的功能做的足够好,让人没有继续改进的想法(frsky不太了解,但貌似直接就是刷机用的,而华科尔的功能交互是真的很不爽);也可能是内部做工不好(都说frsky和华科尔做工好,华科尔的硬件潜力是最高的,自带震动电机,超实用)。反正,就是没人去破解天地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直接用最好的扩频模块,别用2401了

请举个例子   详细的怎么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举个例子   详细的怎么做??

骚年 3000米你的2401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