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生壳可以解决没有公网IP的问题吗

楼主(2015-05-18):
最近需要利用GPRS模块完成UDP通信,但是发现没有公网ip,网上查了很多资料,花生壳也下载下来弄了一下,发现还是不可以,不知道是我操作的不对,还是花生壳不能解决没有公网ip的问题,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

网友:
不能
完毕。

网友:
可以的

电脑不是外网IP,且不使用DNZ主机转发,直接用内网调试的方法
a)        下载花生壳软件(版本:2.1.0.33438),并领取免费域名
b)        登陆并开通内网映射服务(每天11点会有试用名额发放)
c)        在此电脑打开网络调试助手,并输入内网IP和端口号(80或其他),选择服务器,并连接
d)        使用其他电脑ping域名(如:ping ok.eicp.net)
e)        Ping通以后会显示IP
f)        然后GPRS模块连接以上IP与花生壳里域名后边的那个端口号即可进行通讯

网友:
不能 花生壳是ddns 是动态域名解析 层次不同 没有公网地址的话首先网路就不通。
公司做的话可以租用云服务器中转
个人做没办法了。

网友:
GPRS通讯,我公司也是用花生壳解决的,已经用了一年多,还比较稳定

网友:
现在有些宽带都不给分配外网IP了吧,

网友:
3L 介绍的很详细
但“开通内网映射服务”,是收费的,可以参加抽奖或抢等活动得到

网友A:
可以的
我自己电脑就试了,开通内网映射(需要1元钱,做实名认证),还做了一个WED服务器,从公司可以打开家里的web。

你们可以试试我的域名: knight-oray.eicp.net:8000 (端口没有用80端口,自己定义的8000端口,下班回家后8:00~11:00服务器在线)

网友:
不能,至少我的移动宽带不能,试试NAT123吧

网友B:
我原来也是内网IP  然后 我就打电话投诉  现在已经改成公网IP了,  电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我自己电脑就试了,开通内网映射(需要1元钱,做实名认证),还做了一个WED服务器,从公司可以打开 ...

我也开通了 但是在自己电脑上ping域名都ping不通,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C:
fuhome.net
LZ可以去看下,利用他的服务器,做个中转,一切全完美了。
速度绝对够快。

网友D:
据说电信的无线网卡好像能分配一个公网的IP!

网友:
下载的叫“新花生壳”,这个可以,免费的话1个月1024MB,否则就交费,我申请了2个域名,都不用RMB,每个月2个1024MB,有时微信的公众账号都是转到自己的电脑来。不是传统的DDNS的花生壳。

网友E:
digital ocean,可以按小时收费的vps,一个月才5刀,有独立ip,配合shadowsock可借力过墙。
do给的推广链接,貌似送了10刀,免费用两个月吧。。。
https://www.digitalocean.com/?refcode=37309ae007d1

违规即删。

网友F:
通常的DDNS服务是把动态的公网IP映射到一个域名上,前提也是 这些IP是公网的,本身就没有公网IP的话 用域名服务也是毫无用处;当然现在有很多其他方法,比如双向服务器转发来实现等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开通了 但是在自己电脑上ping域名都ping不通,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我是通过无线路由器上的花生壳,路由器24小时都开着的,随时可以 ping knight-oray.eicp.net 试试,(WED服务器在自己电脑上,只有开电脑才能打开WEB服务器 knight-oray.eicp.net:8000)

我的是接 长城宽带的,肯定是没有公网IP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原来也是内网IP  然后 我就打电话投诉  现在已经改成公网IP了,  电信的。 ...

电话投诉也可以?运营商套餐承诺公网IP了吗,为什么投诉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据说电信的无线网卡好像能分配一个公网的IP!

恩 是的,但是现在身边没有电信的无线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通过无线路由器上的花生壳,路由器24小时都开着的,随时可以 ping knight-oray.eicp.net 试试,(WED ...

我现在也能ping通域名了,对应的ip也知道了,但是我用网络助手检测映射的端口,用别的可以上网的电脑,向这个ip和端口发送数据接收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通常的DDNS服务是把动态的公网IP映射到一个域名上,前提也是 这些IP是公网的,本身就没有公网IP的话 用域名 ...

首先我的电脑是可以上网的,也就是说无论我的电脑是挂在多少层的路由器或者交换机下,最顶层肯定是有公网ip的,所以不存在没有公网ip的问题。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digital ocean,可以按小时收费的vps,一个月才5刀,有独立ip,配合shadowsock可借力过墙。
do给的推广链接 ...

谢谢,我去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我的电脑是可以上网的,也就是说无论我的电脑是挂在多少层的路由器或者交换机下,最顶层肯定是有公网 ...

这个就看运营商的分配了,比如你的手机 也可以上网,最后的公网IP是移动或联通的一个很大的路由网关出口,这样的IP你域名映射上去 没有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据说电信的无线网卡好像能分配一个公网的IP!

电信的以前的3G或CDMA卡可以得到公网Ip的,但是现在大部分城市都不行了,得到的也都是10开头的内网IP

网友:
不是早被封了么

网友:
我在广州,推荐纽约节点3和新加坡节点,ping值都在240左右。

网友:
要先了解一些网络路由,数据包是怎么传输的,这样你就知道需要什么了。
没有公网IP的话,VPN倒是个可行的方案,可以使用 VPN 对方网络的路由,但对方必须得支持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fuhome.net
LZ可以去看下,利用他的服务器,做个中转,一切全完美了。
速度绝对够快。 ...

这个怎么处理

网友H:
没有问题,免费花生壳用户开通虚拟端口服务,需要支付一点点钱,意思意思,其实是为了实名认证,防止用于不符合规定的通讯~~

怎么附件老是发不上去?

贴我的文库地址吧。http://wenku.baidu.com/view/d4fb83b1da38376bae1fae1c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有问题,免费花生壳用户开通虚拟端口服务,需要支付一点点钱,意思意思,其实是为了实名认证,防止用于不 ...

按你的方法试了,还是不行,正常来讲域名是可以ping通的,但是我的不行,咨询你一下,你的 域名ip地址指向 和 花生壳客户端ip 是不是同一个ip,我的不是。

网友H:
引用 楼主:
按你的方法试了,还是不行,正常来讲域名是可以ping通的,但是我的不行,咨询你一下,你的 域名ip地址指 ...

我使用的是端口镜像功能,直接端口对端口通讯。

GPRS模块配置为客户端模式,服务器地址设置为花生壳软件给你的IP地址及端口。

你在计算机上开启一个花生壳软件配置中的内网端口服务,两者就可以连接起来了。

花生壳软件给出的网址,为啥要去ping?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使用的是端口镜像功能,直接端口对端口通讯。

GPRS模块配置为客户端模式,服务器地址设置为花生壳软件 ...

花生壳给的ip应该是公网ip,所以只要我们的电脑能上网,这个ip就可以ping通,要是不能ping通,说明这个ip不是公网ip,自然也不能做为服务器了,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花生壳给的ip应该是公网ip,所以只要我们的电脑能上网,这个ip就可以ping通,要是不能ping通,说明这个ip ...

你想多了~~~~~

网友:
连不通的 可以考虑换端口号试试,有些ISP 会封常用端口的。 比如80,甚至8080.

我这里联通是封了80端口。

网友I:
你这根本就是方向性的错误。
你要搞远程控制或采集就应该用客户端的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这根本就是方向性的错误。
你要搞远程控制或采集就应该用客户端的模式。 ...

能否讲的再详细一些

网友:
不行。比如,你是铁通的用户,你就没招了。电信的可以。
花几千块钱租服务器吧,正途。

网友J:
现在云服务器已经便宜的成渣渣了,几十块钱一个月 独立公网IP,可以自己轻松架设公网IP的服务器,非常简单、易用、便宜。
我觉得没必要折腾花生壳这些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话投诉也可以?运营商套餐承诺公网IP了吗,为什么投诉就可以了

应该都是公网IP,运营商“偷工减料”

网友:
引用 网友J:
现在云服务器已经便宜的成渣渣了,几十块钱一个月 独立公网IP,可以自己轻松架设公网IP的服务器,非常简单 ...

这个方式也可以,不过软件这块还是要弄,也是麻烦。

网友:
因为IP4地址不够,大家的宽带基本就变成了NAT转发,变内网了。花生壳好象有个内网转发服务器,但是是收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想知道垃圾长城宽带,能否用花生壳让外网跟自己的机连起来

可以,但是不支持UDP,UDP好像收费。

楼主:
引用 网友K:
那就是做视频监控就没办法了?

恩,反正我是没有弄出来,我觉得不可以。不过我的问题解决了,用映射的方法好像走不通。

网友:
买个花生棒,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