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core来了,上传原理图以及PCB,不定时更新使用心得

楼主(2015-05-18):
废话少说,上传Vocore原理图以及PCB文件,文件同时可以从vocore.io获取。作者是开源的。最后添加这块核心板的信息,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CPU: RT5350 360MHz MIPS 24KEc
Memory: 32MB 133MHz SDRAM
Flash: 16MB
引脚:SPI I2C I2S
WIFI: 802.11n
Ethernet: 10/100MHz x 2
GPIO: 28(导出28个引脚)
UART: UART Lite, UART Full
USB: 2.0, up to 480M
电源:3.3v~6v
Vocore,基于RT5350的最小核心板,引出所有可与复用引脚,更适合物联网开发~~

另外本人已经联系到原作者,并获得同意,可以尝试组织相关的团购活动。在这里想请示莫老大,是否可以以及需要组织相关活动。
另另外,本帖若发表不当,请联系本人。本人将修改妥当~~

楼主:
上电初体验:
1.用面包板线将电源和地引出后,通电,电脑无线可以查找到相关的ssid。连接之并ssh连接到核心板控制台;
核心板ssid:vocore  无线加密方式为open
登陆方式:ssh,用户名:root 密码:vocore  IP:192.168.61.1

2.配置ap+sta模式:
add two lines at end of /etc/config/network
在 /etc/config/network 末尾添加这两个配置。主要支持无线dhcpc
config interface wwan
        option proto 'dhcp'

add the following config at end of /etc/config/wireless
在/etc/config/wireless中添加中继的配置如下
config wifi-iface
        option device   radio0
        option network  wwan
        option mode     sta
        option ssid     [YOUR ROUNTER SSID]
        option encryption psk2
        option key      [YOUR ROUNTER PASSWORD]

this config is for WPA2 encryption.

change file /etc/config/firewall
在/etc/config/firewall 中添加规则。允许中继
add one line to firewall.

config zone
        option name             wan
        list   network          'wan'
        list   network          'wan6'
  +     list   network          'wwan'
        option input            REJECT
        option output           ACCEPT
        option forward          REJECT

重启机器后。硬件连接上网络。并工作在ap模式。可以当一个中继器用~~ 小巧简单~~~

对ap添加密码:
config wifi-iface
        option device   radio0
        option network  lan
        option mode     ap
        option ssid     VoCore
#       option encryption none  #去除这一项 添加以下两项
+       option encryption psk2
+      option key 12345678

网友A:
  这个以前了解过,和wrtnode类似的一个产品,不过这个比较小,朝着模块的方向进行。感觉这个东西进展缓慢,用的人还是太少,淘宝上的售价100,实在是性价比不怎么行。现在9美元的单片电脑都出来了,这类产品竞争越来越激烈了。说起来树莓派还是占了先机,现在还是树莓派发展的最好,资料最大,玩家(开发者)最多。

网友B:
这东西去年坛里不是热过下的,今年应该没有人玩了吧。

网友C:
能整到49 元不?

网友D:
我打开了这个pcb文件。用protel99打开的。怎么里面是双面板啊,看到网站里面介绍的是4层板的

网友:
同问价格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打开了这个pcb文件。用protel99打开的。怎么里面是双面板啊,看到网站里面介绍的是4层板的 ...

99是网友帮忙导出的。你看一下原作者的那个版本是几层。可能导出来有问题~~

楼主:
目前的价格为100,如果团购或是坛友的话,价格可以优惠10块左右。现在这个板子模块比较少,希望大家一起来玩一下。最近打算弄个小车。oled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整到49 元不?

难度比较大。估计自己做的话。成本可以控制到 这里。但是零售就比较难。不过自己做板子难度也有些大。之前也打算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去年坛里不是热过下的,今年应该没有人玩了吧。

去年的ar那块板子,主要是没有rt的资料多。还有现在大环境相对好些。以前还是比较封闭~~ 还有。之前板子弄出来就没有然后了。现在这些板子的i2c spi gpio都有一些例程。相对成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以前了解过,和wrtnode类似的一个产品,不过这个比较小,朝着模块的方向进行。感觉这个东西进展缓慢 ...

确实树莓派是很好玩的。我自己都有一款。但是rt这块。是比较基本产品的,可以往产品方向走。树莓派适合入门学习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99是网友帮忙导出的。你看一下原作者的那个版本是几层。可能导出来有问题~~

你好,我在官网下载的layout或者pcb文件,打开后里面都是一个asc文件,请问这个需要用什么pcb软件才可以打开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在官网下载的layout或者pcb文件,打开后里面都是一个asc文件,请问这个需要用什么pcb软件才可以 ...

PADS吧,asc文件导入到PADS Layout,然后保存为PCB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PADS吧,asc文件导入到PADS Layout,然后保存为PCB文件

多谢回复。我到时候试试!准备这周末就买一个vocore来玩玩!

网友F:
用过MT7620A,有团购的话,参加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过MT7620A,有团购的话,参加一个

某宝,然后报上论坛名。先优惠10元。后面人多组织活动。初步想做液晶屏或是olde屏 以及小车等。或是有更好的提议。

楼主(2015-06-21):
看来大家对linux,对openwrt的热情不是那么高呀~~~

继续更新。今天更新点关于i2c接口使用---在linux系统上如何使用i2c接口操作存储芯片。如果说到用51或是stm32操作i2c接口,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都是手到擒来,不费吹灰之力之事。但是在linux系统呢?首先跑linux系统的硬件操作外设有着自己一套框架机制---设备驱动和应用层程序其次,设备驱动由于linux系统的可适配性又导致代码量的庞大,鉴于此,市面上真正完整而又系统,简明说明这方面的资料还是偏少。这也加重了设备驱动的神秘性。
      闲话少续。上操作过程:
1.上电。ssh连接上硬件
2.安装以上两个包 kmod_i2c_core  kmod_i2c_dev and kmod_i2c_ralink
3.i2cset -y 1 0x50 0x00 0x13 #写入
4.i2cget -y 1 0x50 0x00 #读出
得到结果:0x13
5.重启。执行4.i2cget -y 1 0x50 0x00  命令,获取到的 值和刚才的一致。至此写入 和读出成功。
具体原理稍后继续。

楼主:
附上原理图以及操作截图

网友:
这个能设计成驱动7#触摸屏么?

网友G:
引用 楼主:
某宝,然后报上论坛名。先优惠10元。后面人多组织活动。初步想做液晶屏或是olde屏 以及小车等。或是有更 ...

某宝的链接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某宝的链接是多少

链接看我的个性签名  至于驱动液晶屏。网上有人做过但是没有开源。硬件自带spi和i2c接口。所以是可以驱动的。或是接串口屏。不过估计很折腾~~你看看咯

楼主(2016-01-13):
精彩预告。vocore的新底板。自带声卡wm8960的底板已经面世。稍后将带来声卡教程~!~

网友H:
DC-DC是什么型号的?配的那种电感,电流能抗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DC-DC是什么型号的?配的那种电感,电流能抗住吗?

原理图是开放,可以去看一下~~

网友:
尺寸真小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理图是开放,可以去看一下~~

原理图上没有标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