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个12864的SPI液晶,要求见正文。谢谢。

楼主(2015-05-18):
最近要做一个低成本的设备,因为IO口紧张,原有的华远液晶不大合适。我买了几个晶联讯的,到手发现工艺粗糙,而且底板设计NC,排针只能焊接在正面……
所以请各位推荐家液晶厂,要求不能是鸡毛厂,至少和华远、晶联讯差不多。
产品要求:
1. 128*64 。 60*50左右的面积。白底黑字、绿底黑字等正显都可以接收。
2. SPI接口。3.3v逻辑电压,5v背光。
3. -20 - +70度,最好能够加价提供-40 - +85的全温产品。
4. ¥40以下

谢谢。

楼主:
唉,其实拓普微的很不错,可惜价钱……

网友:
http://shop108601892.taobao.com/ ... 0736681949.2.D4rwaR

去这家问问呢,我用的是她们家的5V串口屏,显示小郭还不错的:)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_u=j2nfb3g9f63

晶联讯的效果很不错啊,排针确实有点跟不上时代,我都是自己做个小转接板转成fpc排线然后想怎么和主板连就怎么连了

网友:
第三条不太好满足,得用过的才有发言权。

网友:
用我这款支持达30MHz以上的SPI接口的2.8“ 彩屏吧!

显示可视角度和对比度,非一般128*64 单色屏可比的。价格也很便宜好多。

附上资料

网友:
有用过晶惠迪的屏,感觉还行,楼主可以去他们官网看看

楼主:
晶联讯的做工太水了……
ANHOME,你是卖液晶的么?看起来不错,可惜我们不让用TFT,TFT达到工业标准的很少,就算接受-20 ~ +70度,抗干扰也不大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晶联讯的做工太水了……
ANHOME,你是卖液晶的么?看起来不错,可惜我们不让用TFT,TFT达到工业标准的很少 ...

是的,我有LCD行业方面的很多资源。

TFT不行,这款传统COG LCD行不? COG的LCM模组,成本更有竞争力。

楼主:
华远又翻了一块屏出来,勉强符合要求,就用了,毕竟合作多年

网友:
晶联讯cog屏质量超烂,买过四十多片,没多久就有4,5片出现缺线。

网友:
89¥ 都可以买到 串口TFT模块了,,,,,大彩  的4.3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