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C22CH 花屏,如何破?

楼主(2015-05-19):
前段时间是黑屏,也就是启动一个符号都看不到,电脑城的朋友给弄好了。用了一小段时间,放着没用它了,再开机故障还是黑屏。第二次给一个专门修笔记本的弄了,正常了,收费90,又用了一个月,现在花屏了,,,也就是字符啥的都有,只是屏幕分辨率变低,像显卡没驱动的样子。现在如何破?

网友A:
重新安装一下显卡驱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安装一下显卡驱动试试

在刚开机后自检的时候,就已经花了啊?按一般思维,系统启动后再进入各卡的驱动加载模式啊。

网友:
内存条插插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刚开机后自检的时候,就已经花了啊?按一般思维,系统启动后再进入各卡的驱动加载模式啊。 ...

如果开机的时候就花屏了,那要么显卡不行了,要么显卡和屏幕的线不行了,既然是维修过,估计显卡再次故障的可能性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开机的时候就花屏了,那要么显卡不行了,要么显卡和屏幕的线不行了,既然是维修过,估计显卡再次故障 ...

你说的这个有可能,那个地方出过问题,再次出的问题还在那的概率较大。

楼主(2015-09-24):
\

没有用的,又成这样子了,还是花屏。一开机就花。

楼主:
请问这如何是好?

网友:
视频排线断了。

楼主:
感觉这是SONY主板的通病,如果是排线断了的话,应该只是随机的一两根,而不是这么大数量并且还这么有规律地排列......

网友:
sony的LVDS线有40个

网友B:
明显是屏线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显是屏线有问题。

1大师,如果是排线的问题的话,可能如此有规律呢?应该是随机的部位断上一两根啊,而不是隔一段断同样数目的几根,我网上查的话,可能这款本的显卡门事件......
2如果仅是排线的问题,显卡正常的话,外接一显示器应该是正常的,但这里仍然是这幅德性......

网友:
LVDS线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楼主:
1大师,如果是排线的问题的话,可能如此有规律呢?应该是随机的部位断上一两根啊,而不是隔一段断同样数目的 ...

如果接外接显示器也和本本的屏显示一样,缺少的位置相同,那就是显卡问题了。拆下来重做BGA,不过没有几个人有这手艺,有这手艺的都要价不菲。

网友:
引用 楼主:
1大师,如果是排线的问题的话,可能如此有规律呢?应该是随机的部位断上一两根啊,而不是隔一段断同样数目的 ...

不用查了,明显是显卡门,显卡过热引起虚焊,不建议维修,建议跑无界面的操作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