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mu开源智能WIFI万用表:一键开关机及充电检测

楼主(2015-05-19):
感谢各位网友对Cumu第一次亮相的围观,想法还是要靠技术实现,我会把Cumu的软硬件设计思路全程记录下来,刚刚接触STM32的新手也可以跟我共同进步,高手可以纠正我的错误,完善Cumu
Cumu首次亮相链接:Cumu开源智能WIFI万用表首次公开:精心筹备1年,将开源进行到底

第一章:一键开关机及充电检测

相关电路截图如下:

V_BAT为电池正极,CAT6219为整机供电的3.3V稳压

要实现的功能是:
1、一键开关机
2、关机插入充电器时屏幕显示充电进度条,长按按键开机进入正常工作界面,再次长按按键关机并重新显示充电进度条
3、充满电时提示用户
4、开机状态插入充电器,提示正在充电,拔出时提示充电器拔出

电路实现原理:
(1)当按下按键后,MOS管U1B导通,CAT6219开始工作,输出3.3V电压为系统供电,MUC开始运行并检测到KEY已经变成低电平,说明是按键引起的开机,然后等待3秒钟如果KEY还是低电平,则PWR输出高电平MOS管U1A导通,这时就算按键松开,U1B也会维持导通状态,完成开机操作,如果在3秒内松开按键,则U1B截止,CAT6219停止工作,不会开机。
(2)开机后MUC的ADC可以检测到电池电压,并且BAT_C(图中左下角)经过二极管可以检测到充管理电芯片的充电状态(充电管理芯片第7脚是集电极开路,充电时拉低)。
当检测到正在充电时,LCD显示充电图标。拔出充电器后,BAT_C恢复高电平,LCD提示用户充电器已经拔出。
(3)如果充满电后,充电管理芯片的第6脚BAT_M(截图中没有,需要看原理图)会拉低,这样MCU检测到后 ,LCD显示电池已经充满。
(4)关机状态插入充电器后,充电管理芯片第7脚拉低,D2导通,U1B导通,MCU开始运行,检测到按键并没有按下,则进入关机充电状态(LCD只显示充电状态,其他功能并不工作,想象一下手机关机时充电),PWR输出高电平维持开机状态(充满电后,充电管理芯片的第7引脚会恢复高电平,如果PWR输出高电平,则充满电后U1B会截止)。关机充电状态下长按按键,MCU运行正常测量程序,退出关机充电状态。
(5)正常测量状态下长按按键,如果充电管理芯片第7脚为高电平,说明现在没有连接充电器,那么PWR输出低电平,U1B截止完成关机操作。如果充电管理芯片第7脚为低电平,说明现在连接充电器了,则退出测量程序,进入关机充电状态(LCD只显示充电进度)。

程序:
//开机操作
void start()
{
   uint8_t i=0;
         if(KEY==0)//按键引起的开机
         {
             while(1)
                         {
                             Delay_ms(100);
                                   if(++i>30)//3秒钟之后
                                         {
                                                        PWR_1;//保持开机状态
                                                  //此处显示开机LOGO
                                                  break;
                                         }
                                         else
                                         {
                                            if(KEY!=0) i=0;//按键时间小于3秒
                                         }
                         }
         }
         else//充电引起的开机
         {
             i=0;
                   while(1)
                         {
                             Delay_ms(100);
                                   //此处刷新充电界面
                                   if(KEY==0)//按键按下
                                         {
                                                         if(++i>30)//3秒钟之后
                                                         {
                                                                        PWR_1;//保持开机状态
                                                                        //此处显示开机LOGO
                                                                        break;
                                                         }
                                         }
                                         else //按键抬起就要重新计时
                                         {
                     i=0;
                                         }
                         }
         }
}

//关机操作
void Stop()
{
   uint8_t i=0;
         if((BATC==0)|(BATM==0))//充电状态
         {
             while(1)//充电状态关机后进入充电界面
                         {
                                         Delay_ms(100);
                                   //此处刷新充电界面
                                   if(KEY==0)//按键按下
                                         {
                                                         if(++i>30)//3秒钟之后
                                                         {
                                                                        PWR_1;//保持开机状态
                                                                        //此处显示开机LOGO
                                                                        break;
                                                         }
                                         }
                                         else //按键抬起就要重新计时
                                         {
                     i=0;
                                         }
                         }
         }
         else //非充电状态直接关机
         {
                         //此处关机LOGO
                   PWR_0;
                   while(1);
         }
}

//按键处理  KOK=1 短按     KOK=2 长按  在定时器中断中运行
void KeyScan()
{
                if(KEY==0)
                {
                                if(++KCnt>200)
                                {
                                          KSet = 0;
                                          KCnt = 200;
                                          KOK  = 2;
                                }
                                else if(KCnt>10)
                                {
                                          KSet = 1;
                                }
                }
                else
                {
                                 KCnt = 0;
                           if(KSet==1)
                           {
                                                KSet = 0;
                                                KOK = 1;
                                 }
                }
}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
        TIM_INT_Config();
        TIM_OUT_Config();
        IO_Init();
        Systick_Init();
        USART_Configuration();
        initial_lcd();//LCD初始化
        full_display();//全屏填充
        start();//开机
        while(1)
        {
                if(KOK==2)//长按按键关机
                {
                          Stop();
                }
                LED_0;
                Delay_ms(1000);
                LED_1;
                Delay_ms(1000);
        }
}

本帖PDF

Cumu原理图

楼主:
图中各个二极管的作用:

D4为了防止红色线路放电
D1为了防止灰色线路放电
D2为了防止按键按下后 BAT_C变成低电平(绿色线路)
D1下面的二极管(D3,图中被D1挡上了)为了防止KEY的上拉电阻经过D1和U1A放电

网友:
收藏一个,说不定什么时候用得到

网友:
设计比较巧妙的,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
佩服LZ认真做产品的精神。

网友:
又是一个大神啊

网友:
楼主好耐心啊!顶一个!

网友:
支持Cumu,整理这些的工作量也非常大的,不比开发轻松!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中各个二极管的作用:

这几个三极管选用的型号是什么?

网友:
这个的贴子,应该给个酷。

网友:
很实用的资料 。。。

网友A:
楼主有没有大概的功能介绍? 为啥要用WIFI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有大概的功能介绍? 为啥要用WIFI ?

因为现在到处都是wifi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现在到处都是wifi

SO ?

网友:
收藏一下。  楼主开始科普原理图了,持续关注ing ..

网友:
虽然没有接触STM32,关注一下

网友:
楼主开源的项目质量都很高。

网友:
这答疑解惑做的很好啊

网友C:
首先佩服LZ的开源精神,一看到这个线路,居然和我最近做的一个手持装置不谋而合,这阵子也是为了手持设备能降低能浩,炸干电池电力而绞尽脑汁,所以梢有些心得,和LZ分享之,当然只是我客人浅见,如有堪误之处请勿见怪:

1.楼主用的是电池,我的线路同样也是,只是我用的是干电池,所以实验过程和理论大概都推敲了一下,因为用的是电池,所以希望能尽量炸干电池的电力,而电源控制的方式会引响到电力的持续,看楼主把电源开关控制做在LDO的前端,首先进入LDO的电源电压就被削低了至少0.2V,这表示电池会提早没电,虽然只差0.2V,但在电池场合可能就意味着可以多用几个小时或是几天,重点是你的线路根本不需要这么复杂的控制开关线路,我的线路之所以需要是因为我用的是QX2304升压IC,虽然这颗IC也有EN控制脚,但后来才发觉QX2304的EN只是控制升压线路不震荡,EN关掉还是能从输出端量到电压,而楼主用的CAT6219我仔细的看了规格书,它是能完全关断电源的,也就是说其实楼主实际上只要控制CAT6219的EN脚就能开关电源了,随之的好处是还少了用三级管造成的压降,线路也清爽了许多.
改用CAT6219本身的EN脚控制之后,仅仅是加上一个三级管控制ADC的取样线路,所以全部的线路只需要用到一颗三级管.

2.如果照原来的线路其实D3是不需要的,D1的解释也有问题,其实D1的使用是和现代IC制程有关的,现代的MCU大部分都是用CMOS,CMOS非常省电,甚至MCU可以不需要由VCC脚位供电,只要随便由一个IO供电,MCU都可能会工作,所以D1是为了阻止在关机状态时电流流入MCU IO脚,而造成MCU工作,所以D1这颗是必须要的

这些大概是我这阵子也在做类似的线路得出的心得,楼主可以参考下

网友:
思路清晰,解析详细,顶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佩服LZ的开源精神,一看到这个线路,居然和我最近做的一个手持装置不谋而合,这阵子也是为了手持设备能降 ...

多谢你的回复,只有设计这样电路的人才能分析的这么透彻,我身边的朋友说LDO的EN引脚并不能完全关断LDO,可能是设计的原因,为了让这部分电路一次成功,所以改用MOS管做开关机了,如果使用EN脚确实能简化电路。
锂电池放电到3.7V以下就应该充电了,3.7V以下电压下降的很快,可以参考这个: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11501&highlight=锂电池电压
如果榨干电池电量,只会缩减电池使用寿命。

D3确实可以防止KEY上拉电阻的持续放电,开机状态U1A是导通的,我也是第一次设计这样的电路,望赐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首先佩服LZ的开源精神,一看到这个线路,居然和我最近做的一个手持装置不谋而合,这阵子也是为了手持设备能降 ...

请教一下,怎么会有0.2V的压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怎么会有0.2V的压降呢?

实测压降非常小,因为MOS管内阻很小,按照0.1欧算,工作电流是20mA时,压降是 0.02*0.1=0.002V

网友C:
首先说声抱歉,可能平常三级管用多了,mos比较少用,所以看文章的时候脑子里自动把他当成三级管,压降的说法我误以为三级管所以是我搞错了
至于LDO的EN脚到底能不能关断,至少我看规格书是可以的,我用的虽然不是LDO,用的也是一个升压IC LP3120,是一个不需要二级馆和电感的升压IC,他也有EN脚,LP3120的EN脚就真的能完全关断电源,所以目前我是用EN来控制,我是做一个OLED显示的手持,电池用CR2025,路边摊货0.6一颗,从上个月底用到现在还有电,每天我就操作个3~5次,大概每次供电有两三分钟,而且我也用电流表量过了,应该在1uA以下的待机
  也曾经想过自己做一个电表,所以看到楼主的开源作品感同身受,也希望你做好,到时我也可享用,呵呵,所以看到楼主的发表忍不住多关心一下希望不要嫌我囉唆喔
  昨天有把楼主的SCH仔细看了下,我也稍加修改给楼主参考下
第一个图示原本楼主的SCH

第二个图是我修改过的

CRG和STDBY只是指示目前IC状态,都是开汲集输出,所以不会有电流回贯的问题,MCU可以设置内部上拉直接接,因为之前充电IC刚好也玩过一阵子,稍有了解

如果按照楼主的SCH,那么电一插上,设备就自动启动了,如果是需要这样的效果,那么接到CRHG的二级管还是需要的
当然这些只是建议,具体还是要看楼主自己的规划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说声抱歉,可能平常三级管用多了,mos比较少用,所以看文章的时候脑子里自动把他当成三级管,压降的说法我 ...

这样改动确实精简多了,多谢
现在这部分电路工作正常,PCB不想做太多改动,下次改板在修改电路

网友C:
哪里,希望楼主越做越好,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里,希望楼主越做越好,加油

多多交流,共同进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首先说声抱歉,可能平常三级管用多了,mos比较少用,所以看文章的时候脑子里自动把他当成三级管,压降的说法我 ...

这个图 PMOS明显画错了吧

网友:
mos管不常用符号不是很孰,我只是就线路规划方面修改楼主部分线路,若有错误,请多包涵

网友:
内容很多,有空再学习不学习。

网友F:
有个建议,楼主的电源电路里是不是应该加一个外接电源和锂电池电源切换的电路,这样有外接电源插入时就给锂电池充电,同时直接给系统供电,不然的话锂电池一边充电一边放电不好吧。用个mos管就可以。
当然 这也只是个人的观点而已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图中各个二极管的作用:

1. 不太理解文档中电路实现原理第四点中“充满电后,充电管理芯片
的第7 引脚会恢复高电平,如果PWR 输出高电平,则充满电后U1B 会截止”这句原理。
2. BAT_C端是用的单片机内部上拉模式吗
楼主有空麻烦解答一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1. 不太理解文档中电路实现原理第四点中“充满电后,充电管理芯片
的第7 引脚会恢复高电平,如果PWR 输出 ...

多谢提醒,是笔误,PWR在关机充电状态要输出高电平,用于维持充电状态,要不然充满电就会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个建议,楼主的电源电路里是不是应该加一个外接电源和锂电池电源切换的电路,这样有外接电源插入时就给锂 ...

不会出现一边充电一边放电的情况,外接电源插入时,充电管理芯片就会给电池充电,同时也会给系统供电,当充电器拔出后,自动转为电池供电

网友(2015-07-13):
确实是好的项目,留个爪,为你盖楼!

网友H:
楼上说的,我很纳闷啊,QX2304是boost, 难道升压电路EN端能完全关断输出?

网友:
记号~日后用得着~ 谢谢楼主~~

网友:
这个是干货,感谢分享

网友:
这个项目真心不错

网友:
现在已经在用一个类似的一键开关机电路了,也是仿的国外的一个设计

网友I(2015-09-23):
感谢楼主开源!
请问这个一键开关机电路,当输入端电源变为5V到6V输入时,是否可以正常实现开关功能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C:
首先说声抱歉,可能平常三级管用多了,mos比较少用,所以看文章的时候脑子里自动把他当成三级管,压降的说法我 ...

按照你修改的,你修改的SCH中 的mos应该就可以不用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J:
按照你修改的,你修改的SCH中 的mos应该就可以不用了吧

mos管是用来掉电模式时候切断ADC的信号,如果不用的话这里就有耗电了,而且最重要的一点,这里连接到MCU,这样一来等于是间接供电给MCU了,因为现在的MCU都很省电,IO进去的电流都能使MCU工作,就达不到省电的目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上说的,我很纳闷啊,QX2304是boost, 难道升压电路EN端能完全关断输出?

QX2304我也用过了,的确是关不掉的,它关掉的只是回授的稳压震荡信号而已,但LZ也不是用QX2304,你看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mos管是用来掉电模式时候切断ADC的信号,如果不用的话这里就有耗电了,而且最重要的一点,这里连接到MCU,这 ...

呵呵,学习了

网友K:
这个一键开关机电路 跟我用的一个非常类似

网友:
mark!用的时候来慢慢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I:
感谢楼主开源!
请问这个一键开关机电路,当输入端电源变为5V到6V输入时,是否可以正常实现开关功能呢 ...

tp4056是线性锂电充电芯片  电源5-6V压降略大 发热严重 后面的ldo发热也严重  没有后面的ldo和锂电充电芯片这个电路是适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一键开关机电路 跟我用的一个非常类似

你回复两次了 发上来看看你的?

网友:
以前这样用过,一键开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图 PMOS明显画错了吧

同感啊,纳闷了半天。竟然没有几个人说出来

网友(2015-11-16):
用CD4013做,简单些

网友:
不错,应该应用的很多了吧。

网友:
进度怎么样了?

网友(2016-02-03):
顶一下楼主,喜欢楼主写代码风格!

网友:
必须顶一个。。支持你,希望发更多资料

网友L:
引用 网友C:
首先说声抱歉,可能平常三级管用多了,mos比较少用,所以看文章的时候脑子里自动把他当成三级管,压降的说法我 ...

你修改的图 有错误吧  u4 按下按键 并不能够输出电压 vcc  因为 pmos管子并没有导通输出电压  所以R9断的vcc 一直是低电平
因此 vcc 不会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修改的图 有错误吧  u4 按下按键 并不能够输出电压 vcc  因为 pmos管子并没有导通输出电压  所以R9断的 ...

nds真是火眼金睛,的确没错,我忽略了此处,毕竟没有实际线路测试,我再仔细看了一下,可以把原本接vcc的地方去掉,改连接到u4的第三脚,这样保证在按下按键的时候可以让mos导通了,而且还有一个地方也忽略了,那就是原本 “KEY”信号我改了线路后极性改变了,所以原本接到STM32的上拉电阻要改成下拉到地

网友:
电池低功耗 记录

网友(2016-03-31):
楼主,还会继续做吗?

网友:
WIFI万用表,不错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里,希望楼主越做越好,加油

楼主是实诚人,您改的这个真的不如楼主的,VCC直接二极管给KEY?

网友:
很不错的产品

网友(2016-11-15):
现在楼主最新进展如何了?

网友:
学习一下,日后必有用。。。

网友:
最近也要做类似东西,拿来你的电路直接用了。

网友:
不错的电路,学习了

网友(2016-12-25):
请问楼主    在无MCU以及无按键按下时     输出端(也就是P-MOS的D极)空载电压是多少?我按照您的电路做板之后,输出端空电压为2.3V(未焊接单片机),不知是否正常?

补充:我的电路使用电池供电,降压IC使用的是XC6206P332MR,系统正常供电电压为3.3V,如果空载有2.3V恐怕无法进行完全关断对单片机进行下载

网友:
已找到空载2.3V的原因。。。接了电池上去,测了输出端,直接是V_BAT   -   0.3
也就是说一直处于导通状态
将后级电路(也就是降压电路)拆除,将N-MOS拆除,P-MOS依然处于导通状态。
N-mos型号是SI2302,P-mos是SI2301

网友:
巧妙的电路, 学习了

网友(2018-11-03):
记号,这个要好好研读~

网友:
关注一下,以前做过一键开关机~

网友:
收藏 以后会用到的

网友(2018-12-19):
谢谢,很不错的电路。

网友(2019-06-12):
确实不错,鼓励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