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商用电调驱动无刷电机的PWM频率大概在什么范围?

楼主(2015-05-19):
比如好盈、凤凰电调。
请注意,我说的是直接驱动电机的PWM频率,不是外部控制器给电调的PWM

网友A:
都是在15KHz左右 有的20K。高了MOS开关损耗大,低了噪音大。

编辑原因:补充,对电调不了解,上面指的是市面上的电动自行车无刷电机驱动PWM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在15KHz左右 有的20K。高了MOS开关损耗大,低了噪音大。

编辑原因:补充,对电调不了解,上面指的是市 ...

谢谢,其实我是想知道四轴用电调的调制PWM,因为目前在调试电调,PWM频率影响比较大

网友B:
买一个测试一下不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一个测试一下不就出来了。

大侠们直接给说一下不就不用买了么

网友C:
好赢的一般是8K 12K 24K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赢的一般是8K 12K 24K

兄台用过mega8吗?求问如何在8M内部时钟下输出三路8kHZ左右PWM?OC1A和OC1B可以输出7.8k,因为是16位定时器,但是OC2是8位定时器,无论怎么搭配预分频都输出不了7.8k,要么3.9k,要么31.25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