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平衡车站不稳 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5-05-19):
最近在做自平衡车。传感器采用了MPU6050,通过DMP的四元数直接求得倾角angle,
电机是SK3530,驱动用了L298n。角度采样时间1ms,速度采样时间20ms,
PID采样时间2ms刚开始把PWM的频率设置了1KZ但是死区特别大在原点的晃动很严重,
现在把PWM频率降到了200HZ还是调不好。求大神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A:
PWM提高一些吧 太小了 到10K 或者15K

楼主(2015-07-02):
引用 网友A:
PWM提高一些吧 太小了 到10K 或者15K

换 驱动就好使了   298n pwm频率高了死区太大

网友B(2015-11-12):
大神你还在吗?最近我也在做平衡小车 遇到了直立环站不起来的问题,同样用的L298N,您可以指点指点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神你还在吗?最近我也在做平衡小车 遇到了直立环站不起来的问题,同样用的L298N,您可以指点指点我 ...

L298N  死区电压有点大,效率比较低

网友B:
引用 楼主:
L298N  死区电压有点大,效率比较低

那请问你当时换了是哪个电机驱动呢  我也换掉试试看,顺便把频率说下啊  大神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请问你当时换了是哪个电机驱动呢  我也换掉试试看,顺便把频率说下啊  大神谢谢了 ...

我换了TB6612 ,你要是用L298N的话吧频率降点。100HZ能站稳但是你得把PWM刷新时间也得调低。这样控制精度也就下降,行走时稳定度也就下降了。

网友B(2016-02-09):
引用 楼主:
我换了TB6612 ,你要是用L298N的话吧频率降点。100HZ能站稳但是你得把PWM刷新时间也得调低。这样控制精度 ...

大神,我的小车闲置几个月了,最近还是不会搞,请问你能告诉下我你的QQ吗?或者加我QQ244408390,,这直立到现在都搞不好,,求指点啊!!!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神,我的小车闲置几个月了,最近还是不会搞,请问你能告诉下我你的QQ吗?或者加我QQ244408390,,这直 ...

997676923  记得打备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