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522,怎么保证是刷一次卡?

楼主(2015-05-19):
      最近在用RC522做刷卡的小作品,但是在程序的主循环里面一直在检测刷卡,因此造成了卡放在刷卡器上时,会一直刷卡扣费。
    实际的刷卡器是卡放在上面只刷一次,我不知道怎么实现啊?求大虾指导!

网友:
可以检查卡是否拔走,并作id记录

网友A:
读完卡后就让它睡觉,你用26H寻卡,不要用52H寻卡,否则就算卡睡着了也会被吵醒的

网友A:
52H:寻天线区内所有符合14443A标准的卡
26H:只寻未进入休眠状态的卡

网友:
方法一:实现同一张卡只能连续读写一次。记录卡片的UID号,设置变量UID 和UID_old,当刷卡时获取UID并判断是否与UID_old相同,相同则是同一张卡不做处理继续寻卡,不同则是放入了不同的卡片然后对卡片进行读写数据,并UID_old=UID;即可实现。
方法二:实现每次放卡都能消费,不论是不是同一张卡。方法和方法一类似,只是把无卡的情况也作为UID=0,来处理。

网友B(2015-12-04):
引用 网友A:
读完卡后就让它睡觉,你用26H寻卡,不要用52H寻卡,否则就算卡睡着了也会被吵醒的 ...

按你说的读完一次卡就让它休眠,好像不行呢,只要卡在读卡器上面还是一直能读到。

网友:
楼主最后是怎么实现一次刷卡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你说的读完一次卡就让它休眠,好像不行呢,只要卡在读卡器上面还是一直能读到。 ...

有没有休眠成功,还要用26H讯卡,否则没用
也可以一直读卡,不管怎么读到卡号的,而后比较上次读到的卡号,如果一样就不处理,继续读卡,两次卡号不同,先处理,,而后把这次读到的卡号保存起来,用于下次卡号比较

网友(2016-01-05):
引用 网友B:
按你说的读完一次卡就让它休眠,好像不行呢,只要卡在读卡器上面还是一直能读到。 ...

用26H寻卡,读完一次让卡休眠,处于Halt状态,
如果不行有可能是你开关了天线,断电再供电,当然每次都能寻到卡了

网友(2016-07-25):
引用 网友A:
52H:寻天线区内所有符合14443A标准的卡
26H:只寻未进入休眠状态的卡

有道理,很好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