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做的几个板子老发现丝印都有错位。

楼主(2015-05-19):
以前没有注意这个丝印错位问题,现在发现还挺严重的,导致手工焊接费劲,对不上去,一些传感器芯片比如bmi055芯片爪子在下面的都不好焊接。嘉立创能给个解释吗?

以下内容嘉立创加入

丝印偏的问题是客观存在,不去回避,随着大家对品质的期望越来越高,字符品质重视度甚至高过了对于线路板的本身,成为行业性的问题!
1)有很多人就问,你大亚湾小批量及约场的字符品质总体上来说好于样板厂,什么原因

答:大亚湾是全自动丝印机,品质最优,人工干涉少,除非出现机器产生整体偏移! 约场是小批量为主,数量较多,而样板就10片,20片,等你对好位,差不多就印完 !

2)约场现在还是人工印刷,后面有没有计划换成机器印刷

答:有,上周6开经理品质会,会上就提出了,第一步把约场小批量工厂慢慢的替换成机器印刷,不用人工印刷,第一台机在这周周一到位,因为印刷方式的改变,操作流程上发生变化!

3)样板的字符印刷如何提高

答:样板因为数量少,如果用机器印刷,要消耗掉大量的对位时间,而且因为品种型号多,印刷的时间还没有对位的时间长,工作板而且大大小小不统一,对位对机器来说这是一个难题,说了几年的难题要想办法去变,现在有两个方案
第一个方案:采用半自动机器,这个要等约场小批量实施的结果来定,对于品质多,数量少,机器不一定合适!
第二个方案:采用字符打印机,字符打印机能从根本上解决偏的问题,但是他附带着两个问题出来了,第一:字符打印机采用的uv油,一过uv机,字符就是黄的,字符是黄的,担心客户的接受度   2)字符打印头经常会堵,如果堵了几个点的话,则会出现批量性断印,3)字符打机跟字符印刷属于两个不同的工艺,如果样板采用字符打印,而批量采用印刷,两种不同的效果,会让客户打样产生误解而引发纠纷!

以上是嘉立创的现状,也是行业的一种现状,一起分享给大家,有的是用钱能解决的,而有一些是需要一起努力,共同面对,嘉立创会尽一切努力,紧跟时代的发展,解决任何可能让客户不满意的细节!

网友:
我做的所有板子都有错位,呵呵。

网友:
习惯了,几块钱的板子,你就不要在意这些细节了~

网友:
最好上图 看看 错位 有多大

网友A:
本来就不应该靠丝印来定位,应该在铜箔层做mark标记。

网友:
基本上很少用丝印了

网友:
丝印要求没那么高吧,只要不遮盖焊盘就可以了

网友:
确实是错位的,不过我在其他厂家做的价格很高的板子丝印也没那么正好对准的

网友:
下的小批量板子,拼板划线尺寸偏差太大,焊接后分开板子才发现有的板子太大,装都装不进去,后来不得不花费人工将PCB放砂纸上磨。而这块板我们在原来PCB厂一直是好的。嘉力创能是现金结算的,有了质量问题如何补偿用户损失,是已经收钱了就不管了,还是用其他手段保证用户合理利益,这个需要嘉力创深思。

网友:
拼板划线尺寸偏差确实太大,有时竟然还划斜了

网友:
上图看看吧,偏差有多大?超过4mil了么?

网友:
  丝网印,  的工艺本质决定了,模糊与偏移 是难以解决的,,,喷印 技术则可以完美解决,,,但是:  成本+油墨 工艺,仍然不成熟......:

网友:
大多数都会有印歪的吧

网友:
有个小单等待收货中,佛祖保佑

网友:
丝印 只是起到指示作用,只要没印到焊盘上,都OK.
现在做板子,上面的标号都没有的,焊接时有另外一张图纸对应,工人都说好   <-----这才是关键!
attach://271847.gif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本来就不应该靠丝印来定位,应该在铜箔层做mark标记。

靠铜箔层定位的工作应该由画板子的人做好还是制作板子的厂家呢?在铜箔层定位是不是那种在铜箔层的小圆圈里边有一个实心的点的那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靠铜箔层定位的工作应该由画板子的人做好还是制作板子的厂家呢?在铜箔层定位是不是那种在铜箔层的小圆圈 ...

前几天刚查到的资料,整理了一个帖子: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extra=#pid8587876

我觉得这个工作应该自己做好了,最后PCB导出gerber给厂家(如果要厂家做那么多额外的工作,一是增加成本,二是厂家工作量太大容易出纰漏)
不是太小的公司一般都会有人专门负责这个工作,工程师不用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刚查到的资料,整理了一个帖子: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23044&pi ...

看到了你的这个帖子,哈哈。
这个MARK点对于JLC人工对其丝印的这种方式也是有效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到了你的这个帖子,哈哈。
这个MARK点对于JLC人工对其丝印的这种方式也是有效的? ...

全自动的锡膏印刷机也需要Mark点,和贴片机需要的Mark点是一样的 (http://www.sz-jlcgw.com/index.php?show--cid-2-id-70.html
所以我猜,如果对丝印需要Mark点,也是用同样的吧 ------ 做一份Mark点,锡膏印刷机/丝印对位/贴片机,都可以用(总不可能每一种都要各做一份吧?)
不过看楼主位JLC的回复,丝印偏差比较大的样板,不是用的全自动机器(Mark点都是全自动机器全自动识别的),而是用的人工,这种Mark点人工对位用不上(人工得用通孔的Mark点,和这个不一样)

古大师所说的Mark点,应该不是给丝印对位用的,而是给锡膏印刷机&全自动贴片机用的
他的意思应该是,精确对位是靠Mark点,丝印偏差大些没关系不影响
所以大师所指的Mark点应该就是我说的Mark点

(额,绕晕了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全自动的锡膏印刷机也需要Mark点,和贴片机需要的Mark点是一样的 (http://www.sz-jlcgw.com/index.php?s ...

好吧,手工对其也是跪了。
对于有强迫症的偶来说,这个太别扭了。

网友:
对,有这个感觉

网友:
  学习了,局部mark点确实很有用,用好完全可以消除对丝印的依赖作用。

网友(2015-09-07):
Mark点是机器用来光学对中的,丝印和菲林是用十字靶图的

网友:
那么低的价格,不能有太高的品质要求

网友:
这个贴子要mark一下,以前注意过这个mark点,但没细究其作用,现在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