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载后备电池的选择

楼主(2015-05-19):
前任在板子上弄了个锂聚合物电池,因为环境温度很高(60),外面又没有欠压保护,就靠保护板的2.3v……结果现在大面积鼓包。

不知道现在容易买到的充电电池中,能耐高温的有哪些?
150mAH/3.6v,  输出电流2、3mA左右,要求体积小。

我打算换成3.6v 150mAh的镍氢电池,充电用电阻分压到4.2v再经二极管4148,大致充电电流在20mA左右,把电池一直挂上,应该能用几年吧。
但是欠压保护电路不好搞,要求很低的功耗,请问各位有什么推荐的没?
目前打算用锂电保护板的电路,先买个板子回来试试: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5#detail

总结,电池要求:
3.6v 150mAh,负载电流5mA以下,工作温度55~60
想请教如下:
1. 有哪些容易买到的电池能满足上面的要求?镍氢行不行?
2. 3v的欠压保护,请推荐极低功耗的电压监视芯片,比如TP74(这玩意其他都符合,就输出信号是反的,不能用)。或者极低功耗的运放或者比较器,不能太贵,最好¥ 1、2。
3.用电阻分压,然后通过二极管给电池充电,大致最大电流20mA,长期浮充会损坏电池么?

楼主:
刚才看到一个说法,锂聚合物电池过放电也会鼓包,不知是不是真的……
明天去看看烤机房的电池,再过放电一个,晚上给大家结果

网友:
j纠正你一下,是欠压的状态下长期放置会鼓包,如要长期放置,最好让电池保留60~80%的电量,不要过高也不要过低。

网友:
前任胆子大,居然用锂电

网友:
串4148不行吧? 电流也不够啊。

网友:
关注,目前正在使用高温型CR2450

网友:
这个鼓包主要是高温影响的。锂电一般过60度容易鼓了。我们有做高低温测试,好多都鼓
这种温度最好是换镍氢的

网友A:
3v的极低功耗的电压监视芯片,可用HT7030  uA级工作电流,几毛钱。

网友:
建议选择铁锂电池。适应100度高温。
选择铁锂电池的5号电芯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看到一个说法,锂聚合物电池过放电也会鼓包,不知是不是真的……
明天去看看烤机房的电池,再过放电一 ...

铝箔包装的锂电池充放电稍微不正常就会鼓包。

网友:
好多行车记录仪都有这个问题,后来改用超级电容解决这个问题。

你这个电路有没有可能降低待机功耗,用超级电容做后备电源。

网友:
这个是好帖 顶一顶

3v的极低功耗的电压监视芯片,可用HT7030  uA级工作电流,几毛钱。

楼主:
70度烤机24H,电池没有问题,看手册,电池保护板下限是2.3v,电池明显要完蛋……

所以,Momo的
“j纠正你一下,是欠压的状态下长期放置会鼓包,如要长期放置,最好让电池保留60~80%的电量,不要过高也不要过低。”是最佳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3v的极低功耗的电压监视芯片,可用HT7030  uA级工作电流,几毛钱。

这芯片2.7v过了就3.3v了,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