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link(EPL)STM32F4实现方案 实现~

楼主(2015-05-20):
本控制系统设计包括控制单元主站、从站节点的硬件设计和软件设计,其中软件设计包括Powerlink协议栈基于STM32单片机的移植和基于供热管网监控的应用程序设计。控制系统主站和从站控制器全部采用STM32F407VGT6实现,主站和从站之间通过Powerlink进行数据交互,对主节点和从节点的发送和接收进行网络参数配置,利用主节点完成对从节点的轮询以及任务调度等相关功能,从站把热力站现场传感器采集到的温度、压力等信号通过对象字典传输到主站控制器中。设计的基于Powerlink的热网监控系统在实验室条件下对包括主站、从站和PC监控中心所组成的一个实验系统进行了测试,结果显示,该系统能够实现响应时间为1ms以内、抖动小于2μs的IO开关量控制,并且可以实时采集温度、压力等供热管网数据,为实现以太网的实时监测提供了一种可行的解决方案,将Powerlink实时以太网技术成功引入热网监控领域。qq :664110981

网友A:
哥们儿你咋重复发帖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儿你咋重复发帖呢。

刚到论坛,也不算吧,资料补充了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到论坛,也不算吧,资料补充了一些

没看到你补充了什么有用的资料,怎么看都像是广告

网友:
只看到广告图片,没看到资料

网友B:
LZ,开源一下呗,大家一起研究一下POWERLINK了!

网友C:
不诚心的,就一广告,就等大家问这开发板怎么卖啊

网友D:
powerlink是开源的码?

网友:
什么东东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powerlink是开源的码?

协议栈开源 各个平台需要移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诚心的,就一广告,就等大家问这开发板怎么卖啊

不是的,要是搞powerlink可以咨询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开源一下呗,大家一起研究一下POWERLINK了!

自己搞了一年多,也想和大家一起搞,顺便加点辛苦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儿你咋重复发帖呢。

加了些东西,不知道怎么修改,也不算重复发帖吧

网友E:
这个?这个应用场合感觉用不上,还有组态自己写的??

网友:
看起来好强大啊   !

网友F:
贝加莱的POWERLINK本来就是开源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这个应用场合感觉用不上,还有组态自己写的??

其他应用自己开发,主要是协议栈跑通

楼主:
引用 网友F:
贝加莱的POWERLINK本来就是开源的啊!

协议栈是开源的,贝加莱其他应用的不会开源的

网友G:
POWERLINK ,工业实时以太网,就是canopen跑在以太网上,何为工业实时以太网,就是事件的相应在确定的时间内。POWERLINK,是个伟大的协议,但是还是在推广期间,PLC支持这个协议的应该不多吧,PLC厂家都在跑自己的的协议,就像WINDOWS,和linux。路还很遥远,但是我相信,不远的将来,POWERLINK会迎来自己的春天。

楼主:
引用 网友G:
POWERLINK ,工业实时以太网,就是canopen跑在以太网上,何为工业实时以太网,就是事件的相应在确定的时间内 ...

都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网友H:
Powerlink协议栈开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Powerlink协议栈开源吗?

协议栈是开源的,

网友:
  楼主还是要多熟悉先论坛的规则。

网友I:
来点有用的东西,openPOWERLINK + STM32F107 + FreeRTOS 移植包(eclipse +  gcc for arm)

楼主:
引用 网友I:
来点有用的东西,openPOWERLINK + STM32F107 + FreeRTOS 移植包(eclipse +  gcc for arm)

这个程序还是有问题的,晚上有,我试过,问题很大

楼主:
这个程序还是有问题的,晚上有,我试过,需要改的很多,不过谢谢顶贴

网友J:
顶起!
很牛的帖子,再一次顶

楼主:
引用 网友J:
顶起!
很牛的帖子,再一次顶

网友K:
多谢!请教楼主,现在用的比较多的工业以太网协议是哪家呢?

网友:
广告贴,来点料呗!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多谢!请教楼主,现在用的比较多的工业以太网协议是哪家呢?

西门子的profinet,还有倍福的ethercat

网友K:
引用 网友L:
西门子的profinet,还有倍福的ethercat

多谢楼上兄弟。好像这两家协议都要专门芯片实现,普通的M4还做不了。不知是否如此。而POWERLINK  可以用普通M4,成本低廉,但是为什么没有比上面两家推广的好呢?在中国不是廉价取胜吗?

网友M:
不太了解工业控制,感觉做开源的实时以太网还是在企业搞比较靠谱。成熟的ethercat芯片不也可以吗?

楼主(2015-06-19):
引用 网友M:
不太了解工业控制,感觉做开源的实时以太网还是在企业搞比较靠谱。成熟的ethercat芯片不也可以吗? ...

各有千秋

楼主:
引用 网友K:
多谢楼上兄弟。好像这两家协议都要专门芯片实现,普通的M4还做不了。不知是否如此。而POWERLINK  可以用 ...

一般都是这个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K:
多谢楼上兄弟。好像这两家协议都要专门芯片实现,普通的M4还做不了。不知是否如此。而POWERLINK  可以用 ...

因为倍加莱的系统用得少,西门子的系统用得多,倍福的系统在风电行业基本垄断,

网友K:
多谢楼上众兄弟。看来还是得找西门子的PROFINET实现方案。不知道有没有开源实现的呢?好像PROFINET RT可以用普通的以太网硬件,是不是可以在STM32F4上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多谢楼上众兄弟。看来还是得找西门子的PROFINET实现方案。不知道有没有开源实现的呢?好像PROFINET RT可以 ...

但是,powerlink发展势头猛进啊

网友N:
这个能做到多块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个能做到多块的速度?

1ms--500us

楼主:
POWERLINK  白皮书

网友N:
TCP/IP协议栈是软核还是硬件自带协议栈?

楼主:
引用 网友N:
TCP/IP协议栈是软核还是硬件自带协议栈?

不是硬件自带协议栈

楼主(2015-07-23):
对于跨平台的移植,主要是主站和从站的通信机制,一主一从

楼主:
准备上点干货

楼主:
感觉这位朋友写的不错,来一发

网友O:
楼主, 你的核心板(有CPU的那个)  CPU电源管教不加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 你的核心板(有CPU的那个)  CPU电源管教不加电容???

有滤波电容的

楼主:
接口英文资料

楼主:
统一回复:对于STM32F407的powerlink调试也已经完毕,现在是整套stm32f407的主站+stm32f407的从站控制系统,感兴趣的可以围观,来吧朋友们,为了powerlink大发展大繁荣~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 你的核心板(有CPU的那个)  CPU电源管教不加电容???

对于STM32F407的powerlink调试也已经完毕,现在是整套stm32f407的主站+stm32f407的从站控制系统,感兴趣的可以围观,来吧朋友们,为了powerlink大发展大繁荣~

网友:
主站也是用STM32F407了?

网友P(2015-08-23):
这东西搞工业控制,感觉不爆炸都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东西搞工业控制,感觉不爆炸都难啊。

怎么会爆炸呢

网友P:
工业控制安全最重要,你这个看都是高温高压的东西,从你的板子上没有看到特别的处理。这样系统故障时,如程序跑飞,硬件损坏,进水,短路之类的问题,很容易出现系统的控制失效,如果系统有那个部分过温过压了,那就很容易爆炸了。这种东西,装机一用就是几十年的。如果你这是练习,就无所谓了,如果是产品,我建议你再好好考虑考虑。

楼主:
板子只是测试用的,没有把工程板放上去,你提这些问题很到位,当然了工业用途的是要考虑到你说的那些情况,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P:
工业控制安全最重要,你这个看都是高温高压的东西,从你的板子上没有看到特别的处理。这样系统故障时,如 ...

板子只是测试用的,没有把工程板放上去,你提这些问题很到位,当然了工业用途的是要考虑到你说的那些情况,谢谢

网友:
下载了就要顶起来,让更多的人了解.....
谢谢楼上所有分享的电工们

网友Q:
楼主,多能啊。VS,KEIL,还有组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多能啊。VS,KEIL,还有组态吗?

是的

楼主:
后续应用开发可以顺带解决方案

楼主(2015-12-27):
抓包显示

网友R(2016-03-09):
powerlink最近公司有在学,希望能借这个机会能深入

楼主:
引用 网友R:
powerlink最近公司有在学,希望能借这个机会能深入

网友S:
有没有套件在淘宝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S:
有没有套件在淘宝卖啊?

664110981 qq聊

楼主(2016-05-19):
大家可以展开讨论

楼主(2017-01-03):
准备升级板子

网友T:
lz我默默围观你大半年了。。。

等开发板。

网友:
stm32f107 freeRTOS
非常感谢楼主的资料,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T:
lz我默默围观你大半年了。。。

等开发板。

怎么等的

网友U:
靠这里卖东西挣钱,这里都是电工们,路太窄了,到别的地方去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U:
靠这里卖东西挣钱,这里都是电工们,路太窄了,到别的地方去打吧。

只是雷锋

楼主(2017-03-17):
从canopen入手可以

网友:
广告的成分大,没内容

网友(2019-11-02):
等楼主的开发板玩玩

网友(2022-01-13):
最近想弄一下Powerlink,移植到国产MCU上,找了一圈没有参考。看来只有啃这个代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