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78/F12 booloader与app中断问题

楼主(2015-05-20):
我的程序分两部分bootloader和app,运行时从boot跳转到app,在app里开中断,程序就跑飞了,各位能给解答下吗

网友A:
中断向量表你重定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向量表你重定义没有?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了 应该怎么从定义啊?不太会第一次接触iar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了 应该怎么从定义啊?不太会第一次接触iar

首先,你要明白,你的bootloader位于哪个扇区?0地址还是最后一个页?如果是最后页地址,就是向量映射区会随软件更新,是不需要做特殊处理的。如果是最后一个,你就要了解你的程序是从哪个地址开始的,在boot里做映射。然后修改应用程序的链接脚本文件,和bootload的配置一致就可以了。

网友(2015-10-04):
我是将Boot和APP的HEX重新解析,然后合并时操作向量地址实现向量重映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