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28 使用定时3 快速PWM模式不能产生波形

楼主(2015-05-20):
void Timer3_PWM()
{
    TCCR3A |= (1<<COM3A1)|(1<<COM3B1)|(1<<WGM31)|(1<<WGM30);      //通道A设置为比较输出、快速PWM模式
    TCCR3B |= (1<<WGM33)|(1<<WGM32)|(1<<CS30);      //采用模式15,快速PWM模式,1分频,OCR3A为top,值为0XFFFF,决定pwm频率;
    TCNT3L = 0x00;     //设置定时器3的初始值
    TCNT3H = 0x00;
    TIMSK  = 0x00;
    ETIMSK = 0x00;

    OCR3AL = 0xFF;
    OCR3AH = 0xFF;

    OCR3BL = 0x00;    //OCR3B调节占空比50%
    OCR3BH = 0x80;

    DDRE=0xFF;
}

void main()
{
    Timer3_PWM();
    #asm("sei") // 开放全局中断
    while(1)
    {

    }
}
就这么简单的,怎么就没有输出波形呢???谢谢

楼主:
哈哈哈,知道问题了,16位寄存器赋值,先给高位再给低位

网友:
mega64的,拿去改改吧

void PWMT1_Init(void)
{
TCCR1B|=(0<<CS02)|(1<<CS01)|(1<<CS00);
TCCR1A|=(0<<WGM11)|(1<<WGM10);
TCCR1B|=(0<<WGM13)|(1<<WGM12);
//ABC 3个通道公用TCCR1(分为TCCR1A TCCR1B TCCR1C 3字节)
//以上为公共配置
//以下是个体配置

TCCR1A|=(1<<COM1A1)|(1<<COM1A0);//对应A路
TCCR1A|=(1<<COM1B1)|(1<<COM1B0);//对应B路
TCCR1A|=(1<<COM1C1)|(1<<COM1C0);//对应C路

OCR1AH=0xFF;OCR1AL=0x80;//对应A路
OCR1BH=0xFF;OCR1BL=0x80;//对应B路
OCR1CH=0xFF;OCR1CL=0x80;//对应C路

DDRB|=1<<PB5;//pwm输出引脚允许
DDRB|=1<<PB6;//pwm输出引脚允许
DDRB|=1<<PB7;//pwm输出引脚允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