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MSP430 LaunchPad 仿真器无法使用 求教

楼主(2015-05-20):
有谁碰到过这种情况吗?

图一,无法使用

图二,正常使用

网友:
自己手改下串口号,改到1-4范围内试试

网友A:
具体是哪个型号的LaunchPad?

另外,板子上的跳线帽连接上了吗? 连接到芯片JTAG引脚的跳线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是哪个型号的LaunchPad?

msp430 LaunchPad

网友B:
tusb3410的eeprom 内容有可能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tusb3410的eeprom 内容有可能丢了

TI官网没找着相关文件,,,,,

网友C:
感觉是tusb3410 的eeprom内容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是tusb3410 的eeprom内容丢了

tusb3410 的eeprom 有办法烧写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tusb3410 的eeprom 有办法烧写么?

更新仿真器固件时应该会烧写3410,你网上找一下430 仿真器 强制降级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