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针的焊盘尺寸

楼主(2015-05-20):
2.54mm间距的排针,查不到具体的尺寸,我用卡尺量了下针的大致的尺寸是0.66mm,那我的焊盘孔径设计成1.0mm差不多吧?

网友:
0.85mm,刚好插进去,不松不紧

网友:
楼上正解,1mm太松

网友:
我一直0.9

楼主:
感谢坛友们的解答!

网友:
我一直用自带库里面的

网友:
如果在JLC做,0.8mm刚好能不用焊就能很牢固在卡住,稍用力又能拔下来,作为编程插口比较合适。

网友:
一毫米太大, 只须八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