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rf7970a 读卡死机

楼主(2015-05-20):
最近要做个读卡器,支持身份证的读卡器,然后硬件工程师就选择了trf7970a 这芯片,这芯片用的是msp430的官方例子,然后移植到stc15w系列板子上。可以读卡 14443a  15693   身份证都可以。

但是出现一个问题,就是频繁刷卡或者芯片运行一段时间,很容易出现读卡芯片死机,或者是卡在某个地方,单片机没有死机。 各位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如何解决? 麻烦指教。

PS stc 芯片  iap 说可以仿真,我在代理哪里拿了几片iap,串口仿真没有成功过。换过keil4  keil2都不可以。

网友A:
楼主直接用MSP430就好啦~~ 哈哈

网友B:
建议用430 做一下 对比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直接用MSP430就好啦~~ 哈哈

  430测试 没遇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用430 做一下 对比测试

对比了,430 表现正常

网友:
那就是stc的问题了阿

网友C:
代码问题吧,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代码问题吧,看一下

代码是根据官方430的板子移植过来的,可以读卡,运行一小段时时间之后,就是卡死了,
单片机这边 我看了 没有死机,如果开一个定时器点灯什么的 都可以显示或者打印,就是 读卡主函数 while(1)  里面 没反应了,

楼主:
现在换stm32 接线驱动, 看看仿真调试如何

stc仿真调试不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代码是根据官方430的板子移植过来的,可以读卡,运行一小段时时间之后,就是卡死了,
单片机这边 我看了  ...

嗯,那应该没问题,代码发上来看下

网友(2015-08-11):
代码可以发上来一起看下吗?最近也要做个读卡器。

网友(2020-11-25):
楼主有TRF7970A的开发资料吗 分享一下 最近项目用到了这颗芯片 资料好少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