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robat XI Pro出问题了,菜单栏文字隐藏,请问怎么解决(已解决)

楼主(2015-05-20):
如图,Acrobat XI Pro最近出现菜单栏文字隐藏的问题,之前一直不影响使用,但是今天从双屏的主屏拖到次屏的时候,菜单栏和工具栏完全乱掉了(忘记截图了),
所以忍无可忍,先是修复了一遍,问题依旧;然后卸载重装了一遍,问题竟然还在
所以有没有大神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怎么解决?

网友:
重启看看?
不行就装个旧版本的吧。

好像我以前遇到过不同程序的这个问题,但是鼠标在上面划过一下,就显示出来了。

另外如果仅仅是看看pdf什么的  推荐装个小的吧  SumatraPDF

网友A:
看程序图标,楼主全能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程序图标,楼主全能哦!

额,会些皮毛

看来大家都避过这个问题了

楼主:
昨天夜里又百度了下,貌似解决了
应该是卡巴斯基2015的兼容问题,我升级到了kis15.0.2.361,问题不见了

原文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