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生成的HEX文件不能用

楼主(2015-05-20):
        今天碰到一个奇怪的问题,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大神能给出个解释。

        我使用LPC1768芯片,谢了一段测试程序,用KEIL编译生成HEX文件。然后使用SEGGER的J-Flash直接下载HEX文件到芯片,下载时提示not contain a valid checksum ,强行下进去程序也运行不正常。

        该程序原封不动我用IAR编译生成的HEX可以正常下载,并且下载后运行现象正常。

        之后我尝试过重新安装KEIL,重新新建一个工程把程序复制过去,试过好几次,依然没有解决。

        很奇怪的问题,不知道有没有哪位大神知道原因,帮忙解释下,或者给个提示。

        附件是我的KEIL工程

网友:
nxp的芯片对向量表做了校验,需要在编译后修改校验和,否则不启动。
如果不想修改,用nxp的flash magic下载,它会自动计算。
想修改工程,去周立功网站找相关文档

楼主:
        感谢指点,很有用的资料,还是要多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