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瑞萨R7F0C011单片机REGC口问题

楼主(2015-05-20):
我在用R7F0C011片子时REGC口连到地上的电容装上时单片机在做群脉冲时会复位,去掉之后就OK了,这个电容是做单片机内核工作电压的稳压电容使用,这能去掉吗?去掉会不会正常工作情况下会造成内核工作电压不稳。有用过这片子的前辈指教下

网友A:
我们用的都接0.47U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用的都接0.47U电容

我试了0.47uf的电容,会复位,但去掉之后就好了 这个地方的电容能去掉吗?去了会有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