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把手学会官方例程第三十篇:KE06 MSCAN_node1_demo例程指南

楼主(2015-05-20):
飞思卡尔论坛支持小组推出手把手学会官方例程第三十篇:
KE06 MSCAN_node1_demo例程指南

飞思卡尔Kinetis KE06产品Can_Node1_demo例程使用KE06自带的MSCAN模块实现CAN协议的基本发送与接收功能。本例程具体功能为CAN模块以100kbps的波特率周期循环发送扩展ID为0x00000801,24个字节的数据0x00到0x17, 当接收到扩展ID为0x00000802或者0x00000803的数据时,通过串口打印接收到的ID,数据长度以及具体数据,该例程同时使用RTC模块实现FRDM-KE06板上LED一秒闪烁的功能。

支持平台:FRDM-KE06
软件环境:IAR ARM IDE
FSL中文论坛支持小组 - 我们“制作”你们需要的。

附件包括文档讲解已经修改后的源代码IAR,MDK,CW工程

楼主:
不足之处,欢迎指正。后续还会推出另外两篇KE06 CAN的例程。

网友A:
亲,这个例程的波特率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亲,这个例程的波特率是多少?

波特率是100kbps

网友B:
版主,我想用KE06MSCAN发个ID是ox2c3,长度为1,数据是01,波特率是100k,然后我的外部晶振是12M,根据您的例程该如何改才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主,我想用KE06MSCAN发个ID是ox2c3,长度为1,数据是01,波特率是100k,然后我的外部晶振是12M,根据您的 ...

你是发扩展帧还是标准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发扩展帧还是标准帧?

标准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发扩展帧还是标准帧?

  版主,我该如何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主,我想用KE06MSCAN发个ID是ox2c3,长度为1,数据是01,波特率是100k,然后我的外部晶振是12M,根据您的 ...

你好!不好意思,回复迟了。
在本例程的基础上需要修改如下4点。
1:需改发送标准ID为0x02c3
#define NODE_ID1                        0x0b0c0000
2:修改发送为标准ID
sCANTxItemInfo.bIsExtOrStand = 0;  // TX standard ID

3: 修改发送长度
sCANTxItemInfo.u32DataLength = 1;

4: 修改发送值:“
sCANTxItemInfo.u8DataBuff[0] = 1;

这样修改之后,你就能发送标准ID位0X02C3, 长度为1,数据为0x01的标准帧了。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不好意思,回复迟了。
在本例程的基础上需要修改如下4点。
1:需改发送标准ID为0x02c3

    感谢版主的积极回答,我想问一下我的外部晶振是12M,发送频率是100k,波特率改如何改的,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感谢版主的积极回答,我想问一下我的外部晶振是12M,发送频率是100k,波特率改如何改的,哈? ...

波特率该如何设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波特率该如何设置呢?

看我另外一篇经验分享:
KE06 MSCAN波特率相关寄存器的设置讲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我另外一篇经验分享:
KE06 MSCAN波特率相关寄存器的设置讲解

    好的,好版主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不好意思,回复迟了。
在本例程的基础上需要修改如下4点。
1:需改发送标准ID为0x02c3

    版主,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发标准ID时,2c3要变成0x0b0c0000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主,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发标准ID时,2c3要变成0x0b0c0000呢,哈?

这个是因为兼容扩展帧的结构,如果要直接用宏定义的ID,那么你需要修改比较多的代码,比较麻烦了。

网友(2017-07-05):
为什么发送的数字第8位每次传送都自动增加1

网友(2018-04-12):
版主,我把KE06  MSCAN 代码移植到KEA128上,能成功发送数据,但是接收不到数据,不知道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