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海思3520D的VGA端子12和15脚接I2C信号的疑问

楼主(2015-05-20):
目前在用Hi3520D做一款产品要用到VGA,Hi3520D评估板关于VGA部分的原理图如下

问题1:关于VGA接口12和15脚网上有说是地址码,也有说是I2C的,没做过VGA想知道这两种说法有什么区别?
问题2:I2C的两根线号线上串接MOS管是什么用意?

网友A:
问题2:电平转换。

网友:
应该是读取显示设备EDID信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2:电平转换。

MOS管是3.3V电源直接控制的,好像起不到电平转换的作用吧
我觉得可能是3.3V没上电之前防止5V通过I2C脚加到芯片

网友:
iic上的mos管就是做电平转换用的

网友B:
哇3520,这个东东强大,可以裸奔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哇3520,这个东东强大,可以裸奔么?

厂家只有linux支持,裸奔全要靠自己折腾,而且现在停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厂家只有linux支持,裸奔全要靠自己折腾,而且现在停产了。

还没玩, 就停产啦, 可惜了.
要是能用IAR,Keil玩起来,这性能一定无敌了, 可惜, 可惜.
应该有替代的吧,

网友:
原理不懂,但觉得原理图画的挺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没玩, 就停产啦, 可惜了.
要是能用IAR,Keil玩起来,这性能一定无敌了, 可惜, 可惜.
应该有替代的吧, ...

被误导了,3520停产了,3520D没有停产。

网友D:
这个图还是稍稍有点问题。7002的S 脚也同时需要上拉到3.3V.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图还是稍稍有点问题。7002的S 脚也同时需要上拉到3.3V.

嗯,是的,上拉放在另外一张图里了

网友:
问题1:EDID读取,VGA不接也可以,没什么用。
问题2:就是电平转换,EDID那两根线信号源那端是5V的,芯片是3.3的

网友:
哪位懂 玩裸奔H264的啊, 偶付学费当学徒.

网友:
完全没有必要裸奔

网友E(2015-06-21):
你的3520调好了没,功耗不小吧。问题1 ,可以不接,问题二,可以直连,实际测试MOS管导通后电平也转换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3520调好了没,功耗不小吧。问题1 ,可以不接,问题二,可以直连,实际测试MOS管导通后电平也转换不了 ...

最近忙别的事情,刚送去打样

网友:
I2C设备都有地址码,相当于设备ID,一条总线上可以挂接多个I2C设备,然后编码首7位为地址码,只有响应地址码的设备会反馈一个响应电平.
而显示屏的在背面都有电路的,可以通过I2C总线传递EDID信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