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采样1MHz LCR电桥实验

楼主(2015-05-20):
最近在做一个低频频率及相位特性测试电路,正在测试DDS和双通道ADC,DDS使用14bit高速DAC在FPGA里做DDS,DAC输出通过LC低通滤波然后输出,双路ADC为12bit,65Msps,方法是DDS输出激励信号,两路ADC采集正交解调,这不是这个帖子的重点。
重点是我做了个简单的自平衡IV变换电路,然后接到ADC的板子上试验了并行直接采样LCR的可行性。IV变换就是最基本的电路,没有量程切换,也没有程控放大器。如果做量程切换我会用继电器。
ADC工作频率64Msps,16倍过采样,最后获得14bit分辨率和4Msps的等效采样率。
DDS工作频率64Msps,输出1MHz的激励信号,ADC,DAC使用相同的时钟,以保证同步性。
传统的方法实现LCR需要3路同步信号,其中一路是正弦激励信号,另外两路是和激励信号相差0°和90°的方波信号,用来进行相敏检波,然后进行低通滤波得到直流分量,共4个量,DUT两端电压的实部和虚部,标准电阻两端电压的实部和虚部,大多这个结构的LCR都是用一片双积分型ADC或Σ-△型ADC,前者最多,最有名的就是ILC7135了,从安捷伦到DIY大家都在用。这样进行一次测试需要4步,速度较慢,激励频率低时更甚。优点成本低,分辨率高。

今天实验的是IV变换后两路信号直接用高速ADC采集,然后FFT算出所要频率分量的实部和虚部,测试频率为1MHz
说到IV变换,给大家推荐一个运算放大器,关注过我示波器的都会知道,就是AD8065,输入级为FET,实测用AD8065做IV变换到1MHz时相位误差小于0.5°,且稳定,可能和所使用的电阻不是纯阻性还有关,堪称神器。

我桌上有台HIOKI 3532-50 LCR表,最高5MHz的测试频率,使用的传统方式,里面的3路同步信号使用了3片AD9830 DDS产生,1路产生正弦波,另外两路产生正弦波然后通过比较器产生两路0°和90°方波,所以频点可以非常多,只受限于DDS的频率控制字长。激励信号的幅度使用AD835模拟乘法器和1片16bit的DAC控制。量程切换使用继电器而非模拟开关。相敏检波器通过低通以后的信号被送入一片16bit的音频ADC AD1877采集。

很多人在DIY lcr是总是在纠结IV变换的运放,我觉得关注一下相敏检波的模拟开关更实在,超过100KHz模拟开关导通关断时间的误差就会变得很严重。
现在这个ADC的分辨率不够,主参数没问题,副参数分辨率稍低,但还挺稳定的,有时间用两片高速的16bit ADC重新做一下。

网友A:
有草图吗

论坛里面有人提到过一种思路,不使用IV变换,直接用高位DAC生成扫相位*扫幅信号,去维持测量端(运放反向输入端)是0电位

等于使用数字方法,取代IV转换,还有后面的相位检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草图吗

论坛里面有人提到过一种思路,不使用IV变换,直接用高位DAC生成扫频*扫幅信号,去维 ...

这个电路只是顺便测试了一下,觉得还可行,和大家分享下思路

网友B:
这么巧,最近也在做100k LCR,IV也是用AD8065,相敏检波用的是74LVC1G3157,ADC用的MCP3421,正弦波用STM32的DAC合成,就是IV参考电阻切换的模拟开关还是用的74HC4052,实在是没找到类似的低内阻双电源模拟开关。

直接采样方式玩过声卡LCR,精度还不错,可惜只能做到10k,不太够用。原作者说LMS法比FFT法精度还高些,不过实际来看区别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巧,最近也在做100k LCR,IV也是用AD8065,相敏检波用的是74LVC1G3157,ADC用的MCP3421,正弦波用STM32 ...

大师也在做LCR啊!
我是测完ADC后无事做了块小IV变换板,接上来试了一下,1MHz测试频率下精度还可以。
要是做相敏检波我推荐用MAX4635,我在做PWM电压发生器时用过,50MHz时钟下18bit的电压分辨率,很稳定,想来做相敏检波应该是不错的,而且导通电阻也很低,当然这个不重要,主要的是导通断开时间差不足10ns,而且泄露也要好于4052,价格也不贵,10元左右

网友:
Iv模拟开关我一直用的是adg659

网友:
这技术用来测量蓄电池内阻可以用上,交流矢量法

网友:
关注一下,最近也想做个LCR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师也在做LCR啊!
我是测完ADC后无事做了块小IV变换板,接上来试了一下,1MHz测试频率下精度还可以。
要 ...

相敏检波器我用74LVC1G3157,指标比MAX4635还要好,只是IV参考电阻切换那里没找到内阻低和电压范围足够大的模拟开关,又不想用干簧继电器,所以暂时还是用74HC4052,如果出来效果不好可能就会改用干簧继电器了。
你好像是固定参考电阻,没做量程切换吧?

网友C:
这么巧,我也在DIY LCR玩,这两天在画板子,已经画了70%,下周准备发去JLC做。跟我12年用感光板DIY的LCR试验结构类似,不过整体要复杂不少完成度高一些。也是直接高分辨率高速ADC采样DFT运算,用的AD7980 1MSPS 16BIT,I/V通道公用一路切换,毕竟这ADC太贵了(要想副参数好,高分辨率ADC少不了啊)。IV运放也是用的AD8065,频率上145MHZ而且又是JFET,仅1PA的输入电流,价格又不贵,貌似也没其他太多选择,虽然更高频率也可以尝试,不过我只打算搞到100KHZ,我的目标就是能测量100KHZ下固态电容那十几毫欧的ESR,IV转换部分量程切换用的是松下TX2-5信号继电器,当初拆机的1元一个买了50个,好的模拟开关太贵了,还是继电器划算。用模拟开关和运放做的多级PGA,最大10000倍。必须模拟开关的地方用的是4052 4053这些个,尽量扬长避短吧。
      核心逻辑用EP3C5,14BIT 60MSPS DAC生成正弦波,然后再带通滤波成低失真信号,同时逻辑电路还生成ADC CONVERT信号控制采样和SPI传输,并且用片内RAM做FIFO,存储采样数据,另外一部分就是STM32F4+TFT用来做人机界面以及DFT运算。
      整体涉及的内容很多,板子做好后还有得试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敏检波器我用74LVC1G3157,指标比MAX4635还要好,只是IV参考电阻切换那里没找到内阻低和电压范围足够大 ...

是的,现在用的是一个最基本的iv变换电路,还没有做量程切换和程控放大,要做的话我一定用继电器做切换,磁保持的也不费电,主要是不用纠结模拟开关带来的相移。程控放大就用两片AD8370,正好手头还剩了一些,i,v两个通道全差分结构,数控增益,不谈性价比,只顾玩得高兴。大师有没有16bit 20MSPS左右的adc推荐,最好是单片双通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巧,我也在DIY LCR玩,这两天在画板子,已经画了70%,下周准备发去JLC做。跟我12年用感光板DIY的LCR试 ...

你用一片adc分时采集,那么每次采集都要与dds的输出相位进行同步才行,否则就得不到相位信息了,可能会麻烦点,还是两片同时采更爽一点,就无所谓和dds做相位同步了,我要的只是相位差,不用管初相位。都用ep3c5了,加个nios ii就有单片机了,没必要在整stm32了吧,资源足够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现在用的是一个最基本的iv变换电路,还没有做量程切换和程控放大,要做的话我一定用继电器做切换, ...

我没做程控放大,MCP3421自带1/2/4/8x PGA,加上18位分辨率,基本上够用了。
我是比较在意成本,毕竟DIY的,如果成本接近甚至超过商品就没意思了。
至于高端ADC就没怎么研究了,只知道有人用LTC2216做了个无缝覆盖0~37M的直接采样SDR,所以看了一下LT的官网貌似选择还挺多。

网友:
确实是这么回事,以前做试验的时候就注意到参考信号、I 、V,这3者都必须同步,当时是用STM32多个定时器级联并且程序检测参考信号上升沿来做同步的,所以这次就直接用FPGA逻辑内做控制好。也没办法ADC太贵了,买不起了。双路采样成本高很多,并且两个通道也会有相位、增益的误差,校准的时候更麻烦些,综合起来还是采用单路了。因为手头有几张以前DIY的TFT+STM32合体的面板,就直接用上了。因为想用EMWIN跑界面,NIOS II 跑的话内部RAM还是少了一些,又要运算又要TFT图形显示还是不够了。因为纯粹是出于爱好自个玩玩的,所以有些地方就奢侈点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相敏检波器我用74LVC1G3157,指标比MAX4635还要好,只是IV参考电阻切换那里没找到内阻低和电压范围足够大 ...

相敏用的高速开关很不好找啊,不但ON OFF时间要短、一致,而且最要命的是大多数开关都是有BBM时间,我只找到HI-201HS是符合这个要求的,另外就是AD630专门的奸相开关电路,价格也是贵得要命,所幸还是直接ADC采样了

网友:
真是巧了,正在做阻抗谱测量 100k 基于DLIA,完全的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楼主:
大神都在后半夜吗?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相敏用的高速开关很不好找啊,不但ON OFF时间要短、一致,而且最要命的是大多数开关都是有BBM时间,我只 ...

你看看SN74LVC1G3157吧,ten/tdis/tbm/Cinj这几个指标都完爆HI-201HS啊,几个ns的误差对于100k来说可以忽略了吧,最关键是超白菜价啊,JLC就有售,不怕买到假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巧,最近也在做100k LCR,IV也是用AD8065,相敏检波用的是74LVC1G3157,ADC用的MCP3421,正弦波用STM32 ...

模拟开关可以看一下 ADG708  ADG511 这类内阻较低

网友:
大神都出现了,这机器出来还会远吗?
LCR我不会做,直接买了,呵呵呵呵。
大神们做出来了可要记得通知一下哦。

网友:
此帖必火,留名先~~
LCR买现成的too!
高速ADC 曾经在一个老外的心电检测电路,看到老外用一颗cpld加一堆R加超高速运放来实现基本的AD功能,此产品比较早,当年估计没出特别好的ADC,所以老外自己做了,照片忘记拍了!

网友D:
看到高速的ADC,不知怎的第一个就是想到的就是可以做视波器;
不过可以做一个带有波形,FFT,常用测试的多功能LCR吧,嗯,不知还能不能叫LCR

网友:
楼主,能否上传你的电路图

网友:
此帖必火!!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看到高速的ADC,不知怎的第一个就是想到的就是可以做视波器;
不过可以做一个带有波形,FFT,常用测试的多功能L ...

      是的,我也是这么考虑的,LCR既有参考信号输出,又可以实现高精度高速采集数据,可以实现FFT等等各种分析功能,对于个人DIY来讲是很方便实用的工具,不仅是单纯的LCR测试仪,还可以做成数据采集记录,低频示波器,信号发生器,低频频谱分析仪等等,简直就是DIYER的个人虚拟实验室 。所以不采用相敏检波,搞FPGA 控制DAC,高分辨率ADC来直接采集,就是为了能够以后方便实现各种功能 。穷屌丝纯爱好玩,打样一次PCB不容易,所以尽可能把各种可能考虑进去,最大化利用PCB

网友:
关注中,学习高端技术。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没做程控放大,MCP3421自带1/2/4/8x PGA,加上18位分辨率,基本上够用了。
我是比较在意成本,毕竟DIY ...

请教:“,只知道有人用LTC2216做了个无缝覆盖0~37M的直接采样SDR”,这个有相关介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我也是这么考虑的,LCR既有参考信号输出,又可以实现高精度高速采集数据,可以实现FFT等等各 ...

我的想法是基于fpga+txdac+双路 adc可以实现以下功能:
1,低频矢量网络测试仪(30M以下)
2,任意波信号发生器(正弦30M以下)
3,双路精密示波器(10~20M带宽,12bit垂直分辨率)
4,LCR电桥,1MHz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只知道有人用LTC2216做了个无缝覆盖0~37M的直接采样SDR”,这个有相关介绍吗? ...

关注sdr可以去hello cq那里玩sdr的比较多,还有套件卖

网友:
仰望大婶们玩高端机

网友:
不知道这边文章中的技术使用起来能否达到分析的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只知道有人用LTC2216做了个无缝覆盖0~37M的直接采样SDR”,这个有相关介绍吗? ...

http://wwwhome.cs.utwente.nl/~ptdeboer/ham/sdr/
从头看到尾,从声卡ADC一步一步做上去的。

网友:
10M以上采用12BIT ADC还比较靠谱,看了下16BIT高分辨率的都是50美元以上,除非是能申请样片玩,否则是真买不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想法是基于fpga+txdac+双路 adc可以实现以下功能:
1,低频矢量网络测试仪(30M以下)
2,任意波信号 ...

在做一个,阻抗谱分析(10hz-100khz)+4ch示波器(5MSa/s实时)+2ch任意波形发生(1MSa/s),能扩展简单的逻辑分析,阻抗测量在数字域实现
dlia是alia(模拟锁相放大器)的数字实现,能够解决alia动态范围问题,多用于数字中频  数字正交检波,理论上 性能会远高于 fft/psd/alia
这两天出结果~

网友:
顺道问下这个屏那几个电容怎么接?ds里面没有图

网友:
请教一个问题,1M的信号,4M采样率够不够?
理论上说2M就成,但是这样采一个周期的数据太少了……

如果成的话,现在音频的标准都是192K了,用声卡的coder,小超到200K,做100K的LCR还是可行的。

谢谢。ORZ鞠躬。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么巧,最近也在做100k LCR,IV也是用AD8065,相敏检波用的是74LVC1G3157,ADC用的MCP3421,正弦波用STM32 ...

正弦波用STM32的DAC合成,即使是DMA方式,100K频率下其相噪恐怕会令你比较失望。

网友:
引用 网友F:
正弦波用STM32的DAC合成,即使是DMA方式,100K频率下其相噪恐怕会令你比较失望。 ...

为什么呢?

网友C:
       我也同感,几年前我最早做LCR的时候也是用STM32的DAC+DMA方式来做正弦参考信号(DAC信号后面也是加了三阶LPF滤波的),后面采样计算后发觉振幅还可以,但是相位不太稳定,后面我是改用STM32 PWM方式产生方波,再用了8阶LPF使劲滤波,再采样发觉信号的振幅和相位稳定多了,所以后面就不再使用STM32来做,这次就改用FPGA+高速DAC再滤波来实现了。当时只是初步试验也没有深究原因,也许是我试验存在其他方面的问题,大师可以试试。

网友:
问下 测试一个点的周期大概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巧,最近也在做100k LCR,IV也是用AD8065,相敏检波用的是74LVC1G3157,ADC用的MCP3421,正弦波用STM32 ...

请问大师:相敏检波为何会用单电源的74LVC1G3157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同感,几年前我最早做LCR的时候也是用STM32的DAC+DMA方式来做正弦参考信号(DAC信号后面也是 ...

诚如你所说的,我也没有深究其原因,总的来说,STM32时钟触发DMA方式产生的DAC,其相位抖动比较大,毕竟是软件方式,可能导致每一次DAC的建立时间不完全相同。如果是产生10k的正弦波还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
参见上面的回复,不过如果深入研究的话还是可以解决吧,至少10K级是可以的。

网友:
魏老师精力无限啊,LCR顺手就搞定了。。。还是过Mhz的,还是手刷pcb。。。

网友:
这几天翻了翻FFT的理论书,发现上次的问题真是愚蠢……

我想,采样的话,应该做不到刚好采出n个完整的周波数据吧,那频谱泄露会不会影响结果?
我想了两个办法,不知道行不行(100K下,1M估计都不行)
1. 用个比较器做过零比较,得到的信号用来触发MCU中断或者逻辑电路,使能采样,然后对这个信号计数几次后停止采样。
2. 在采样数据里面找过0点,根据采样率就能在后面数据中找出数个完整的周期。

方法1的话,理论上可以保证采出的是完整的周期,实际上因为比较器的延迟,MCU中断响应的延迟,应该只能做到采样起始点和采样停止点的相位大致相同,做不到采样完整周期。不过,如果激励信号固定,又是双电源,倒是可以在比较器的参考点上做补偿。
方法2的话,基本上只能保证采样起始点和采样停止点的相位大致相同吧,除非做插值。

网友G:
单频信号频谱泄露很容易校正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单频信号频谱泄露很容易校正

请教一下,该如何校正?
不会是复杂的算法吧?一来看不懂 ,二来MCU性能有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巧,最近也在做100k LCR,IV也是用AD8065,相敏检波用的是74LVC1G3157,ADC用的MCP3421,正弦波用STM32 ...

大师,MCP3421是∑-Δ A/D,上次讨论LCR表的时候,不是说需要使用7135一类的积分式ADC么?难道在前面加个积分器?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请教一下,该如何校正?
不会是复杂的算法吧?一来看不懂 ,二来MCU性能有限  ...

校正算法有很多的,比值法最简单,这方面算法已经是很成熟的,我们早就用在电力测量上了,提供一个最简单的3点校正算法
clear all;clc
N=2048;
fs=150;
f=45.678;
a=0.9;
ph=10;
f2=50;
a2=10;
ph2=0;
dc=0.123;
t=0:N-1;
x=a*sin(2*pi*f*t/fs+ph*pi/180)+dc;
x=x+a2*sin(2*pi*f2*t/fs+ph2*pi/180);
xfft=fft(x,N);
y=abs(xfft);
[Y1, k]=max(y(2:N/2));
k=k+1;
z1=xfft(k)-(xfft(k-1)+xfft(k+1))/2;
z2=xfft(k+1)-(xfft(k)+xfft(k+2))/2;
ka=abs(z1)/abs(z2);
r=(2-ka)/(1+ka);
fo=(k-1+r)*fs/N
ao=2*pi*r*(1-r*r)*(abs(z1))/(N*sin(r*pi))
pho=(angle(z1)-pi*r)*180/pi+90
y(k) = 0;
y(k+1) = 0;
y(k-1) = 0;
y(k+2) = 0;
%[Y1, k]=max(y(2:N/2));
k=round(f/fs*N);
k=k+1;
z1=xfft(k)-(xfft(k-1)+xfft(k+1))/2;
z2=xfft(k+1)-(xfft(k)+xfft(k+2))/2;
ka=abs(z1)/abs(z2);
r=(2-ka)/(1+ka);
fo2=(k-1+r)*fs/N
ao2=2*pi*r*(1-r*r)*(abs(z1))/(N*sin(r*pi))
pho2=(angle(z1)-pi*r)*180/pi+90
--------------------------------------------------
fo =

  50.000000021196293

ao =

   9.999997448495478

pho =

    -5.311588685685820e-05

fo2 =

  45.677997103660715

ao2 =

   0.900030578308722

pho2 =

  10.006983717544131

网友:
单频信号的精度非常非常高,只要等间隔采样就是了

网友:
如果不做谐波分析用DFT就可以了,边采边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巧,最近也在做100k LCR,IV也是用AD8065,相敏检波用的是74LVC1G3157,ADC用的MCP3421,正弦波用STM32 ...

如果只是100KHz,ADI的AD5933 (1 MSPS,12位阻抗转换器和网络分析仪)是否可以作为精简应用?

网友:
5933速度好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校正算法有很多的,比值法最简单,这方面算法已经是很成熟的,我们早就用在电力测量上了,提供一个最简单 ...

非常感谢。
我倒忘了继保上也要算FFT的,明天找同事请教下。
你不会是南瑞的吧

网友:
相敏检波的时候,CLK信号控制模拟开关导通了1/2个周期吧,岂不是说,我们测量的是1/2个波形的积分?

网友:
搬条凳子,围观围观!!!

网友:
本帖高手云集,搬条凳子听讲!

网友I(2015-11-05):
哈哈,做出成品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I:
哈哈,做出成品了没有?

网友:
应该出套件

网友:
http://www.taiwantrade.com.tw/EP ... andwidth_precision/  这个做的很小巧,就是不知它和台式比较起有啥区别,精度会不一样吗?

网友:
围观,表示自己做不来,觉的挺神奇

网友:
强大,标记下。。。。

网友:
很强大,有机会也试试

网友(2016-09-27):
魏老师,LCD上面显示的Q指的是什么?

网友:
能否给你的L 和C的计算公式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2017-01-20):
引用 网友B:
这么巧,最近也在做100k LCR,IV也是用AD8065,相敏检波用的是74LVC1G3157,ADC用的MCP3421,正弦波用STM32 ...

估大师,我现在也是想用音频ADC来同步采样电压电流信号,而且,我在想是不是可以借助于欠采样的方式,在192k的采样率下,使用200KHz以上的激励信号,毕竟,激励信号是自己主动给出来的,频率都是已知的,而且是固定频率,欠采样应该很合适
不过有一点困扰住我了,就是音频ADC内部都有数字滤波器,不知道这个会不会影响测试结果,一个是影响带宽,一个是影响相位,滤波器有相位延迟。或者,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内置滤波器可以关闭的音频ADC

网友:
想请问下14bit的dac是什么型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现在用的是一个最基本的iv变换电路,还没有做量程切换和程控放大,要做的话我一定用继电器做切换, ...

AD9826双通道的时候是7.5M 16bit,价格还行吧。jlc就有。

网友:
AD9826不合适,INL达到正负16LBS,相当于12bit精度了

网友(2021-03-16):
从2015年5月到了现在2021年3月,电桥不好做啊,慢慢地,好多好东西,因为确实拿不下,就这么消失了,很可惜。
诚然,总好过一大堆小杂毛追着高手白嫖。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想法是基于fpga+txdac+双路 adc可以实现以下功能:
1,低频矢量网络测试仪(30M以下)
2,任意波信号 ...

这个没看 到动静,

网友(2021-05-11):
又学得新知识点。不错的经过这里。

网友:
lcr想做好,太难了,电路,算法,编程,耗时的测试一样不能少,能做好的,基本都成行业牛人了,估计也没功夫在这里浪费时间了。

网友:
频率赿高赿难,

网友:
adc 和驱动 用的什么型号, 测量pf级电容能稳定在小数点几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