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做CONSOLE串口调试交换机,带线的东东太麻烦有无线...

楼主(2015-05-20):
有线的是一头是串口,一头是RJ45口;弄个无线的还是方便多了,有这样的设备没?

网友:
把它接到串口服务器变网口,然后接AP

网友A:
WIFI转串口,蓝牙转串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FI转串口,蓝牙转串口。

用蓝牙串口IAP失败,用的Y-modem协议,这个如何破?

网友B:
自己写一个无线串口2401+stm8,20块钱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写一个无线串口2401+stm8,20块钱搞定

问题是要把RJ45出来的信号通过无线发出来,这个有点难办,接收还好点,有现成的无线接收串口可用。

网友C:
简单问题复杂化。你这是给自己添堵呢。

网友:
找个路由刷openwrt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问题复杂化。你这是给自己添堵呢。

您大概没明白我的意思,本来我是想直接买个这东东能用就行了,结果楼上的诸公把文章作大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写一个无线串口2401+stm8,20块钱搞定

这样子,我给您100搞一下子吧?

网友:
这就有啊,stm8+nrf24l01无线串口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F%E4%B8%B2%E5%8F%A3

网友D(2019-03-14):
最近接触到这个,看到同事买了成品的蓝牙串口,比如这种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9#detail
但我想自己diy一个,请教各位前辈,交换机出来的串口是232电平吗?网上的蓝牙串口模块都是ttl电平的,是不是得加个max232转换一下
数据流向:交换机串口-->串口蓝牙 -->pc蓝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近接触到这个,看到同事买了成品的蓝牙串口,比如这种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 ...

交换机的console是232电平的,要加转换芯片

网友:
交换机的console虽然是RJ45口,但还是232电平的。下面这个应该可以满足楼主的要求。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75903093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