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0038B不同批次不能通用问题请教

楼主(2015-05-21):
以前使用的是HS0038B使用是没有问题的,现在供货方提供的是00750XHS0038BD用原来的电路就不好使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说明一下,我做的红外发射数据是用单片机模拟的38K载波,0038B需要接收由单片机模拟的数据码同时也能接收红外遥控器的数据码,现象是同样的电路从HS0038B换成00750XHS0038BD由单片机模拟的信号接收不灵敏,接收距离小于30cm,遥控器的接收时正常的!一下附带原理图和说明书。

网友:
楼主,前些日子我也碰到这种问题,最后无耐只能去找市面上紧缺的HS0038B先应付一下。我的主要是发射器的波长离940nm比较远导致的

网友A:
如果你用摇控器能接收,说明很有可能是你的发射器与接收器不匹配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用摇控器能接收,说明很有可能是你的发射器与接收器不匹配导致的

有道理,HS0038B的接收红外波长是940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道理,HS0038B的接收红外波长是940的吗

注意看数册上有一张表格显示接收灵敏度与光波长的关系,当波长为940nm时,灵敏度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