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CAN多节点通讯要注意些什么??

楼主(2015-05-21):
请教论坛各位大神。CAN多节点通讯过程中要注意些什么。还有每个CAN节点的ID可以通过按键设置吗??我看到有些用拨码开关进行设定,但是拨码开关占地方呀!!

网友A:
可以啊,只保证ID在同一网上始终唯一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只保证ID在同一网上始终唯一就可以了。

但是软件也有个缺点,容易忘记之前设置多少了,所以需要设置一个广播类查询设置地址命令。使用该命令时,总线上只能有一个被测结点。

网友:
设计一个参数配置的软件,可以配置和读出ID参数就好啦,这个软件可以用来做芯片出厂的配置,比如说序列号什么的

网友:
多少个节点啊,太多的话可能就得注意网络负载电容带来的影响了

网友:
CAN多节点通讯,如果距离远,速率快时需要特别注意传输线的特性阻抗及终端匹配电阻。我在实际工业现场用过5节点通讯,距离180米,速率125kbps,终端节点需要接120欧姆匹配电阻。

网友:
CAN灵活多变,注意终端电阻,PCB走线最好差分走线

网友:
软件上ID要保证唯一,通讯时注意是否需要带屏蔽或者加终端匹配电阻

网友:
非常感谢你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