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MPU6050都是怎么焊接的?

楼主(2015-05-21):
如题:请问大家MPU6050都是怎么焊接的?有什么好方法?现在是在某宝买的模块,下一步想直接焊接在自己的板子上。

网友:
1.贴片机
2.焊盘用烙铁加锡,热风枪吹化之后,再将元件放上去
3.直接找高手给你焊接

我一般都是选3
记得手工焊接将焊盘做的稍微比规格书的长一些,虚焊后容易发现和修复。

网友:
还有一种更好的方法,开钢网,手工刷焊锡膏,把MPU6050摆上去,风枪吹几秒,搞定。

网友:
手焊,中间的地焊盘设计的比标准稍微小点,管脚焊盘稍微长点出来,焊之前现在管脚上镀层薄锡,点上点助焊剂然后用热风枪吹,我热风枪一般设在320度,低风,观察焊盘上的锡变亮了就把IC放上去,在转着吹个2~3秒。等凉了检查一下焊脚爬锡情况。我试过焊的时候轻推IC看能不能自己回位,可能我力度控制不好,大多数一推就偏了,后来干脆不推了

网友:
反正焊好的几率不是太高,多买几片准备着。

网友:
6050的热焊盘不能沾锡(PCB应力会影响测量结果)~~

直接烙铁搞定就行

网友:
刀头电烙铁,由于近视眼,基本看不清焊盘,不过还是一次就成功,注意温度即可。

网友:
怎么焊的,坐下来用烙铁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