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能推荐下超市储物柜的液晶、微型打印机等的型号?

楼主(2015-05-21):
有谁能推荐下超市储物柜的液晶、微型打印机、物体探测传感器、电磁锁、条码扫描仪等设备的型号?

网友A:
用过盈智的热敏打印机,效果不错就是太贵了  条码扫描用过远景达,也是太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盈智的热敏打印机,效果不错就是太贵了  条码扫描用过远景达,也是太贵@@@ ...

炜煌的听说过吗?还有液晶用的12864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炜煌的听说过吗?还有液晶用的12864吗?

LZ这个产品我们在11年专门做过,做到规模用户测试,最后是呵呵了。

本来准备多说点了,想想还是算了
炜煌这个打印机总体评价不行(不知道广州的这家和北京的有啥关系),还不如TB上基于精工和富士通机芯的热敏打印机,后面工程部采购了国内机芯的也不差
关键点主要是寿命、进纸、卡纸问题,包括热敏纸的安装和固定,其中核心是打印机驱动板。
最开始准备自行开发驱动,发现成本和周期难以完成,用过的打印机中以南京一帮博士开发的板子质量为最好,批量采购的话价格也不算高。
总体来说多选型试用下把,量大最好和卖家签订退换协议,至少要确保6个月以上的故障无条件退还协议,否则这块的成本足够搞死人。

液晶大部分用12864或定制型12864考虑亮度和寿命能支持1年即可,少量厂家用192x128等大规格屏幕,但成本较高,主要用于出口,
这块主要关注屏幕的防护(例如防止熊孩子去戳)、抗灰尘和水气(南方如南宁不考虑的话……)

扫描枪的话100块的足够了,如果量大还给OEM,这个不多说,主要注意连续工作模式下的寿命和激光防护问题(避免扯皮)

电磁锁是整个系统最大的问题,不仅所占成本高,可靠性也参差不齐,目前市场上东城用的锁不错,不知道哪一家的,这块当时有人去谈了一家

总结起来说,有人说去TB上买套方案或者找个学生做套方案不就得了,3000块搞定
实际上在正式上市之前花了半年多,不算人工花了好几万,再之后?没有之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这个产品我们在11年专门做过,做到规模用户测试,最后是呵呵了。

本来准备多说点了,想想还是算了

哈哈,果然是高手啊!多谢了!
“TB上基于精工和富士通机芯的热敏打印机”你说的这种好像要自己开发驱动,有没有用过自带驱动的串口打印机呢?

网友C:
我们之前做的条码枪是霍尼韦尔的。。。网上一点资料都没有,电磁锁淘宝一大把,那个毛线物体探测传感器就一个红外,不过我们用的是10寸的触摸屏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果然是高手啊!多谢了!
“TB上基于精工和富士通机芯的热敏打印机”你说的这种好像要自己开发驱动 ...

上过一款兄弟公司的小票打印机,质量刚刚的,但是有两个问题
1、体积较大,不易安装,特别是出纸不是很方便
2、价格较贵,和后期试用的相比价格超过2倍多,这在成本上比对手的高出不少自然没有竞争力

但如果是做“高端”或出口订单或ZF部门的订单不妨用用,可以大幅度减少售后的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之前做的条码枪是霍尼韦尔的。。。网上一点资料都没有,电磁锁淘宝一大把,那个毛线物体探测传感器就一 ...

用的哪家的打印机呢?10寸触摸屏不便宜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哪家的打印机呢?10寸触摸屏不便宜吧!

做的那个柜子本身定位就不是普通的储物柜

楼主:
就这种电子称上带的,可以将标签自动剥离的打印机谁知道哪里有卖啊?

网友:
热转印太贵吧

网友D:
我用的是深圳美松的d245.效果不错

网友E:
楼主看的那个是热转印的,自动剥离的是不干胶的,储物柜用不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看的那个是热转印的,自动剥离的是不干胶的,储物柜用不上吧??

本来以为储物柜的也能打印热敏标签纸呢,但那个应该只能打印热敏小票卷纸,而我需要一台能自动剥离的、能打印热敏标签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是深圳美松的d245.效果不错

看了下,你那个只能打印小票卷纸吧,能切纸,好像不能打印剥离热敏标签纸。

网友(2017-04-04):
以前有个群友分享过 储物柜的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