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800C电源问题和电容选择

楼主(2015-05-21):
目前正在用sim800c开发项目,看资料说电源能提供峰值为2A的电流,但我用的是锂电池,1000mAH的,不知道行不行?
还有资料推荐加一个100uF的钽电容,不知道够不够大,我的设备高度有限,放直插的大电容肯定放不下。有推荐的吗?
求教了

网友A:
锂电池可以的,放电电流够的,跟手机电池一个道理,电容100uF的钽电容是可以的,220uF的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可以的,放电电流够的,跟手机电池一个道理,电容100uF的钽电容是可以的,220uF的也可以 ...

恩,原来看论坛里一个坛友好像加了1000uF才可以,所以100uF不知道保不保险

网友A:
最主要的还是看电源芯片输出电流能力以及纹波大小,电容只要在100uF以上就可以了,大小倒是次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主要的还是看电源芯片输出电流能力以及纹波大小,电容只要在100uF以上就可以了,大小倒是次要的 ...

我没用电源芯片,直接用的锂电池接上去的

网友A:
嗯 一个道理,你的模块就相当于手机里的芯片了,锂电池是可以直接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 一个道理,你的模块就相当于手机里的芯片了,锂电池是可以直接驱动的

好的!谢谢!

网友B:
锂电池本身就相当于一个大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锂电池本身就相当于一个大电容

所以不用再加大电容了?

网友:
有锂电池还要加上1000uf电容最保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不用再加大电容了?

加100UF足够,线要宽一点,距离近一点,完全没问题。

网友(2015-08-21):
标记。我也选用的这款SIM800C芯片。

网友C:
为啥选SIM800C,不选SIM900A呢?

网友:
同问
为啥选SIM800C,不选SIM900A呢?

网友:
pcb线宽至少要80mil左右 能走宽就走宽  锂电池的内阻小于150Ω 最好接100uf以上的钽电容

网友D(2015-11-24):
引用 网友C:
为啥选SIM800C,不选SIM900A呢?

好几个原因,

首先就是900A快停产了

然后是900A体积大

然后是900A是双频,800系列是四频

再然后 800系列还带蓝牙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几个原因,

首先就是900A快停产了

受教了

网友:
800C工作时电源波动不能大于0.35V,因电流大(2A),所以线一定要粗,电容尽量大

网友(2016-07-14):
用两颗100uf钽电容,测试一天发现有几次掉电情况,只能软件控制重新上电重启。不知道是不是需要加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