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高中物理老师邮件,关于变压器的问题,不好描述

楼主(2015-05-21):
刚看到这个题目,感觉像都不用想,D肯定是正确的!

有没有人敢做个实验验证一下?

-------------------------
刚做了个实验,令我大跌眼镜!等下公布实验详情,大家先猜一下。

我现在在想该怎么解释。

「结果已经发布,在2楼」

楼主:
发布结果啦——

以下是我刚刚的实验结果。实验用到的变压器参数,输入220AC,输出30V带中心抽头,负载电阻阻值50欧。

黄色是输入电流波形,蓝色是输出电压波形:
1.1 变压器非理想,空载输入电流47.4mA,

1.2 输出半波整流接负载,输入电流106.5mA。

1.3 输出直接接负载,输入电流105.8mA。

在以上三种情况下同时测输入电压波形。为了测输入电压波形,我搬来了逆变器~~~

黄色是输入电流波形,蓝色是输入电压波形:
开路

半波带载

全波带载

有没有颠覆你的世界观!不信的自己测。

我的初步解释是,当输出从半波带载变为全波带载时,输入电流在电流表的指示下没有变化,这是因为交流电流表只能测视在电流,交流电的输出功率并不正比于视在电流。两种情况下视在电流虽然一样,但是电流和电压的相角是不一样的,功率因素是不一样的。因此在两种情况下,负载的耗散功率是1:2的关系,输入有用功功率也是1:2的关系,虽然它们的视在电流一样。

大家可以都分析分析。注意我的表笔接法,电流和电压是反向的,算有用功要反过来乘。

要是真这么简单,也不会“在物理学界展开热烈的讨论”了。

网友:
用仿真软件仿真就好了

网友:
感觉B正确

网友:
答案是B吧

网友:
这题的答案不是B吗 ?

网友:
一般高中的题都是多选的吧

网友A:
占位,              没有设备,纯理论研究。
---------------------------------------------------------------------
D正确,个人认为。

下面的百度文库谁能下载贴出来,个人认为这个老师观点是错误的。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YK9BnMQ-c8lyB7BhAzm

网友:
D是错的

网友B:
D选项,读数不变吧

网友:
仔细思考D还是有那么一点争议的
仿真一下或许就有答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选项,读数不变吧

怎么可能会不变呢?功率守恒,去掉二极管之后,电阻消耗的功率变成是原来的2倍,这样原边U不变的情况下I应该是原来的2倍啊。

再仔细点分析的话,假设电压频率50Hz,电表A若显示的是50Hz的有效值,则去掉二极管之前正半波为I,负半周为0;去掉之后正负半波显示都是I

网友:
仿真的结果

网友:
感觉D答案是对的!

网友:
这不就是半波整流吗

网友:
BD是对的,AC是错的,高中物理基本上都是满分的过。

要问问什么不?

网友:
能量守恒,有二极管时,正弦波正半周期做功,全部转换成负载电阻上的热量;
二极管短接时,正负半周期都做功!
正弦波正负半周所做的功等于它们围成的面积,所以输出能力翻倍,输入能量也应该翻倍!

网友:
提示:

A:半波整流,所以是错的。
C:都是理想器件,没有内阻,所以不会变。

另外告诉lz吧,仪器是弄不出来的,因为仪器不是理想器件,只能近似分析。

网友D:
只有b是正确的。
如果要研究数量关系,那么那要电压表电流表是不是真有效值RMS表。如果不是,那就太多可能了。

网友:
这些测量参数的电表是真有效值还是平均值的?

网友:
交流表显示负值?

去掉二极管后电流居然变0了?

您仿真用的表显示的是平均值吧?应该显示有效值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有b是正确的。
如果要研究数量关系,那么那要电压表电流表是不是真有效值RMS表。如果不是,那就太多可能 ...

D肯定是对的,全是理想器件。

没有二极管相当于正反波都能过电阻,也就是总功耗翻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可能会不变呢?功率守恒,去掉二极管之后,电阻消耗的功率变成是原来的2倍,这样原边U不变的情况下I ...

这个得看一下交流电流表测的是有效值还是什么吧

网友:
答案:B D

网友:
bd 能量守恒

网友:
答案BD,楼主公布答案,让我大吃一惊吧!

网友:
多选:B D
楼主实验结果是?

楼主:
结果已经发布。

看来说D对的都应该补习交流电的相关基础科学理论。

网友:
虽然觉得D是不变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的,觉得对交流电流表不是很理解

网友:
多选:BD

期待楼主公布实验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占位,              没有设备,纯理论研究。
--------------------------------------------------------- ...

这些理论的最终结论似乎都是sqrt(2)的关系,为什么我的测试结果是不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占位,              没有设备,纯理论研究。
--------------------------------------------------------- ...

第2种解法,谁能告诉我I1与I1'到底是根号2还是2的关系?
解题者的脑子是屎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发布结果啦——

以下是我刚刚的实验结果。实验用到的变压器参数,输入220AC,输出30V带中心抽头,负载电阻 ...

不管你怎么接,理想二极管和理想变压器,后面带的是阻性载,那么变压器输入端的电压和电流就是同相位的,功率正比于电压与电流的乘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理论的最终结论似乎都是sqrt(2)的关系,为什么我的测试结果是不变呢? ...

看你的表,到底是多少时间计算一次有效值。

你把输入信号变成1Hz,和 1kHz,结论都不一样。

网友:
你的变压器功率太小了,要模拟理想变压器,功率余量至少要是负载的10倍以上,也就是说你要么把负载减小到3W以下,要么把变压器换成200VA以上,而且最好是用环牛。
然后电流要用真有效值表来测才是正确的。

网友:
都是理想的器件  答案 应该是BD  楼主的 测试就有问题。

网友:
应该 选 B.

网友E:
测试结果是两种情况输入电流相等??怎么可能??
想问下楼主,两种情况下负载温升一样??
输出功耗变大了,输入保持不变,诺贝尔奖就是你的了!

网友:
理想变压器励磁电流为0,所以你的测试一开始就已经离理想太远,自然得不到正确答案。

网友:
D应该是错的吧?变压器会有空载电流.
当R比较大时,空载电流不可以忽略.
只有R比较小时,才可以忽略空载电流.但是电流也不是相差一倍,而是近似一倍.
当次级加入二极管后,次级负半周即使不导通,变压器的初级仍会流过电流的.

网友:
1 楼主的变压器容量太小
2 楼主的万用表不是真有效值表,测量非正弦波误差很大
----------------------------------
如果是一个交流电源串联二极管接负载,那没什么争议
问题是变压器半波整流,变压器铁心需要磁复位的,必然导致电流波形畸变

网友:
建议上电流钳测电流波形,要直流的电流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管你怎么接,理想二极管和理想变压器,后面带的是阻性载,那么变压器输入端的电压和电流就是同相位的, ...

你确定是完全同相位?直接把交流电加在电感上,电流电压都有1/4周期的相差。

网友:
楼主的变压器空载都有47.4mA,距离理想变压器太远了.

网友:
lz老师要的是“高精度实验数据”,lz搞了这么个实验

网友F:
正弦电源:100V 100Hz
变压器:原副边比例1:1,电感100mH
测量原副边电流,原边电流蓝色R3,副边电流黄色R1
接入二极管

短路二极管

很奇怪,是不是我设置不对..

减小负载电阻到1欧姆
接入二极管

短路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F:
正弦电源:100V 100Hz
变压器:原副边比例1:1,电感100mH
测量原副边电流,原边电流蓝色R3,副边电流黄色R1

去掉二极管之后,就出现了负电流~

网友:
我还以为是单选,bd两个琢磨半天,话说我们高中都没见过二极管。

网友:
B应该是对的,
D肯定不对。半波整流导致变压器偏磁,电流肯定不是标准的半波,所以用翻倍肯定不是那么精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布结果啦——

以下是我刚刚的实验结果。实验用到的变压器参数,输入220AC,输出30V带中心抽头,负载电阻 ...

在有二极管的时候万用表测交流电流时候你把两表笔换一下,毁3观的情况出现了!电流等于非常小!

结论:万用表测交流电流是耍流氓!

网友:
题目是理想变压器

网友G:
好像很多人都有选D啊。。。这不对啊。。
身为高中生。。。上个月练习好多都是这样的。。。。
有效值本质是用来等效的,在电阻电路,有效值平方乘以电阻再乘时间就要等于这段时间做的功,所以,电流有效值是:一段时间做的功(积分),除以这段时间,再除以等效电阻,再开平方。

首先正弦交流电,其有效值等于峰值除以根号2,这是对三角函数积分得到的,这里就不贴过程了,推导这个大概要用到的就是利用(余弦函数的倍角公式)推(三角函数的降幂公式),把三角函数的平方给弄掉,然后积分得到功率,除以时间什么的,得到一个方便计算的等效值。
基于有效值等于峰值除以根号2,可以有下面的过程
对于二极管单向后,一个周期只有半个周期做了功。
设不短路二极管时,电流有效值为i
设短路二极管时,电流有效值为I有
T*i*i=0.5T*I有*I有+(0.5T*0*0)
i*i=0.5*I有*I有
i=(根号0.5)*I有
i=I有/(根号2)
所以,从定义上出发,串连二极管之后,有效值是之前除以根号2。
当然实际上,我认为取决于做表的人是怎么搞的电路把,有的电路可能根本没办法区别是否被二极管给半桥整流了?
还有,高中的变压器是理想的。。。。所以,不带负载是没电流的。。。。。(我也很蛋疼)

网友:
楼主你把电流表换成  指针 万用表试试

一般 万用表都不是真有效值的万用表   可以读一下这篇文章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035082

网友:
要看你的交流电流表还有电压表是有效值响应的还是平均值响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像很多人都有选D啊。。。这不对啊。。
身为高中生。。。上个月练习好多都是这样的。。。。
有效值本质是 ...

兄弟你物理很不错!在上竞赛班吧。
----------------------------------------------------------
1,万用表不能测真有效值,实验室内的表也同样。    测真有效值需要专门芯片才行,常规都是用二极管半波整流加电容滤波得到,所以测量结果是非常奇怪。

网友:
D的解释,
二次电压不变,电阻消耗功率两倍关系,I^2*R,那么二次电流存在1.414倍关系。一次电流受二次影响,也是1.414倍关系~~,D是错误的。

修改原因:把电流关系修改为1.414

网友:
理想变压器、理想器件、理想电流表。。。这个用实验不是那么简单能得到结果的。倒是数学能解决,我觉的二极管在这里只是做全波做功和半波做功区分,理想的话上下波是完全对称的,那么,得结论是只有做功时间不同,时间为1:2,如电流表是有效值,结果是加倍。 答案是 B、D。  想当年,我的物理也是班里的老大,现在的我堕落了,不知做的题还正确否。

编辑原因,答案变成只有B了,理解有误 ,所以答案只能保证B为正确。所得D答案中所指的电流不为两倍关系。想了想D答案是个坑,现在的我真是堕落了,要多多学习了。

网友:
兄弟,你就这么忽悠你高中物理老师,让你用高精度实验,你这普源示波器,胜利万用表.......老师看到了会寒心的

网友:
理想变压器不会偏磁,偏磁的模型应该算上漏感还有铁心的乱七八糟的磁效应

D是正确的

网友:
答案:B
请LZ采纳我的建议,电机学的那部分就不搬出来了,就用高中物理知识:
简单的和LZ说,因为都是理想情况,二极管短路后,功耗加倍,就是功率加倍,所以假设短路前的功率为P,则短路后的功率为2P;
短路前:
P = I1*I1*R
则短路后式子为:
2P = I2*I2*R
联立得:
I2=根号2*I1
所以是根号2倍的关系。

另外,根据波形来看,逆变器和变压器都有问题,出来的波形,距离理想变压器距离太远了。
对于实验的建议:
1.请采用市电
2.请选用内阻小的变压器,以降低固有损耗
3.提高二次侧输出功率,以使固有损耗可以忽略不计,推荐将测试电阻落在变压器功率70%的地方,因为这是一般变压器性能最好的地方。
希望能帮到你,还有那些说D是对的同学,正因为能量守恒,所以才不是2倍的关系。

网友:
这个是发重了,就把这里面的内容给删掉,我的答案,以上面一个为准。o(∩_∩)o 哈哈

网友:
因为卡顿,重复发表的帖子,怎么删除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布结果啦——

以下是我刚刚的实验结果。实验用到的变压器参数,输入220AC,输出30V带中心抽头,负载电阻 ...

仿真一下就好~~~~~

网友:
理想情况下,答案是B,D.用能量守恒和理想的有效值表来解释。实验的话,情况就太复杂了,变压器无论如何都有激磁电流,电流和电压有相位差,电压电流表有有效值平均值之分等等。我想还是不要把高中的试题想太复杂了

网友:
没怎么细看楼主的实验, 不过, 个人觉得, 这个没有分析的必要,实验也是很难准确的
如果全不是理想情况,  D应该是对的,  如果考虑非理想情况, 比如非理想变压器,非理想二极管等情况, D是错的。
你应该问你老师, 他们业内争论的论点是啥,

网友H:
二极管接入情况下,从初级看,负载是正半周是阻性负载,负半周是感性负载。
二极管短路,正负半周都是阻性负载。
所以不会是倍数关系。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二极管接入情况下,从初级看,负载是正半周是阻性负载,负半周是感性负载。
二极管短路,正负半周都是阻性 ...

理想变压器电感为无穷大,何来感性负载一说。
所以既然是理想变压器,实验中直接去掉是最简单的。

网友J:
没太仔细看,不过既然定义为理想变压器,二极管视为理想二极管,理论计算结果应该没什么争议吧,不理解争论焦点

网友:
引用 网友J:
没太仔细看,不过既然定义为理想变压器,二极管视为理想二极管,理论计算结果应该没什么争议吧,不理解争论 ...

焦点就是D项是不是正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结果已经发布。

看来说D对的都应该补习交流电的相关基础科学理论。

LZ你有写到那个D是个人观点,那官方答案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I:
理想变压器电感为无穷大,何来感性负载一说。
所以既然是理想变压器,实验中直接去掉是最简单的。 ...

古大师 那你是什么观点  D是正确的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K:
古大师 那你是什么观点  D是正确的吧

No,57楼那位学霸的计算是正确的,半波整流的RMS值并不是全波的一半,而是0.707。

另一方面来讲,虽然LZ的实验误打误撞得出D是不正确的结论,但实验方法是错的,数据也是错的,所以不能作为论据。
单纯就验证D来设置实验条件的话,直接去掉变压器并且用远高于二极管导通压降的电压来测试就可以得到最接近理想的数据。
因为理想变压器电感无穷大,内阻为0,耦合系数为1,所以次级也等效于一个理想的交流电压源,那么我们实验中也就没必要画蛇添足加个不理想的变压器来给自己添乱。

网友L:
B和D都是正确的,既然是理想的变压器 电路就可等效成

还有你高中老师让你做实验分析并不是好主意,这种所谓的理想的变压器和理想的二极管是不存在的,你的电流表显示的是平均值又不是有效值,理想的电流表应该有效值吧,实验不能推翻D,只能用理论来分析。

网友I:
引用 网友L:
B和D都是正确的,既然是理想的变压器 电路就可等效成

还有你高中老师让你做实验分析并不是好主意,这种所 ...

最直白的解释:二极管挡了一半的功率,而P = I^2 / R,所以全波的电流有效值是半波的根号2倍,不是2倍。

网友L:
引用 网友I:
最直白的解释:二极管挡了一半的功率,而P = I^2 / R,所以全波的电流有效值是半波的根号2倍,不是2倍。 ...

正负半周的功率不相等?

网友I:
引用 网友L:
正负半周的功率不相等?

正负半周功率就是相等啊,电流和功率是平方关系,所以功率减半电流只减到根号2分之一。

网友L:
引用 网友I:
正负半周功率就是相等啊,电流和功率是平方关系,所以功率减半电流只减到根号2分之一。 ...

I=P/U 根号2哪里来的?难道的我理解有错?

网友:
引用 网友L:
I=P/U 根号2哪里来的?难道的我理解有错?

你认为U没变?

网友:
引用 网友L:
I=P/U 根号2哪里来的?难道的我理解有错?

R不变,U和I是正比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L:
I=P/U 根号2哪里来的?难道的我理解有错?

就是因为U的RMS值也变成根号二分之一了嘛,U和I的波形是一样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No,57楼那位学霸的计算是正确的,半波整流的RMS值并不是全波的一半,而是0.707。

另一方面来讲,虽然LZ ...

大师,D是正确的。
学霸计算电流有效值也是正确的。但是当有二极管的时候输入电压发生了变化-------》副半周相当于电压为0.那么输入电压是后来短接的电流1/sqrt2分之一。这样全部统一和谐了。
D正确。

网友M:
引用 网友L:
I=P/U 根号2哪里来的?难道的我理解有错?

不能用I=P/U这个式子,因为这个式子是由I与阻抗的关系和U与阻抗的关系推出来的,这是一个推倒式,U和I实际没有直接的关系。
这个我们高中的时候,老师就讲过,这只是一个推倒式,除非U或I确定,否则不能直接用。
——最简单的理解,二极管串与不串,二次侧的电压都不一样,这个式子能直接用?!
所以真正计算的时候,只能用P=I*I*R或 P=U*U/R 这两个式子。
希望我说的能帮到你。
(于后补充:或者偏激点说,和U有关的都不能用,因为U=I*R是电流的均值和电阻的乘积,P=I*I*R是对电流的积分值,他们真正都只与 载流子 和 阻抗 有关。)

网友:
都是理想元件,做实验就不适合,仿真或理论计算一下就行了啊。 还有那个争议D,争议的焦点是什么?

网友N:
引用 网友M:
不能用I=P/U这个式子,因为这个式子是由I与阻抗的关系和U与阻抗的关系推出来的,这是一个推倒式,U和I实 ...

二次侧不管,二次侧功率变为原来的两倍了,那么一次侧的输送功率也变为原来的两倍了
一次侧P=UI,U应该是不变的,那么电流就变为原来的2倍了,有问题吗?
注意这里电流表是一次侧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I:
就是因为U的RMS值也变成根号二分之一了嘛,U和I的波形是一样的啊……

这个推断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串了二极管,电阻上功率(发热)小了一半,但并不是由於电流小了一半所做成的,因为电阻上的功率是和电流平方成正比,电流只需小了30%,电阻上功率(发热)就会小了一半。

网友:
D是错的,和大家讨论的电烙铁串联二极管调温都是差不多的问题。

网友:
所说的实验室的高精度条件应仿真软件很容易达到,咕大师的分析也是对的,理想变压器就是变压的功能,完全可以用等于二次侧电压的交流源替代。楼主在做一遍实验证明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测半波电流值,普通电表和《真有效值》电表得出的读数已不一样。

网友:
问题是:普通的(表中电路使用整流管)而非《真有效值》电表得出的读数,会不会出现电流加倍的情形?

网友:
好久没有遇到类似的,由于所使用的仪器而造成的大众化困惑了

网友:
....源线圈通过一"理想电流", 表A接正弦交流电源...
....源线圈通过一"理想电流表A" 接正弦交流电源...
如何理解
好像只能选择 B

网友:
在进行问题分析之前先说一下常用电压表和电流表的工作原理。对于指针式仪表来说,示值与其平均值成正比。对于一般的数字式万用表来说,示值与被测量的平均值成正比。

网友:
引用 网友N:
二次侧不管,二次侧功率变为原来的两倍了,那么一次侧的输送功率也变为原来的两倍了
一次侧P=UI,U应该是 ...

瞬时是对的,但电流表中的I与公式中的是不一样的。电流表测的是有效值。

网友:
由于采用半波整流,不能采用P=UI进行计算而应该是用P=I*I*R进行计算。所以。而行

网友:
题目所说的电压表,电流表,都是指有效值电表

网友:
所以79楼的回答是正确的。故只有答案B是对的。

网友:
请注意半波和全波时的波形差一半。根根据真有效值的定义,半波是全波时的0.707

网友:
直接在220v 上做测试,不用万用表,,

网友:
没看大家回复,先自己的观点说一下:
1、暂且不考虑电流表的测试原理。你的示波器两路波形选择的有问题,应该把电流显示反向,或者测试探头反过来(当然,可能共地问题不能接到一起)
2、当电流反向显示以后,就大概能明白一些。因为变压器空载电流所占比例不小,所以表现为感性,电流比电压有滞后。
3、因为有较大的变压器空载励磁无功电流,所以二极管去掉以后肯定不是翻倍。这个与理想变压器差异较大。
4、我最感兴趣的是半波情况下,为何电压负半周电流出现了较高的尖峰?正常情况不是应该很小吗?会不会由于是二极管导通时,变压器单相励磁,导致铁芯中有较大的剩磁存在,所以电压反相时,出现了反相的磁复位(励磁)电流。还有就是为何负半周的后半段出现了尖峰电流,而前半段近似为0?
5、因为磁复位电流及空载励磁电流分量的存在,所以有无二极管存在,对输入电流的影响并不大。但至于为何加上二极管以后稍微大上一点,这个我也解释不清楚了。

网友:
啥叫理想电流表,也就是内阻是零的电流表吧,但是对于纯直流来说理想电流表有意义,对于交流电流表来说,机理不一样测的值也不一样,交流电流表可以测总谐波电流真有效值,也可以测平均值,所以D肯定是不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布结果啦——

以下是我刚刚的实验结果。实验用到的变压器参数,输入220AC,输出30V带中心抽头,负载电阻 ...

你的表不高级,你需要RMS真有效值表。
非正弦电流你的那垃圾表的读数没有任何意义。

楼主,你的空载电流为47ma,但功率是220V*0.047A吗?有那么大早烧成灰了,实际你的变压器还有功率因素的问题,不是高中课本的理想变压器,就是电压与电流的相位差你得测出来计算才有意义。
你的实验没有任何意义。方法错误,工具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I:
就是因为U的RMS值也变成根号二分之一了嘛,U和I的波形是一样的啊……

高中初中物理我极少做错题,印象很深的就是加二极管后的功率变化,我答的有一半,但老师说正确答案如果没有记错 的话是四分之一。

当时很震惊,以至没有听老师讲的为什么。

但现在我仍坚持认为加二极管功率还有一半。

网友:
这个对于高中肯定是BD,另外楼主换个指针的表再试试?

网友:
来看看这个类似的高楼,一共有11页:

60W的电烙铁串一只整流二极管会变成几W的?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1495-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最直白的解释:二极管挡了一半的功率,而P = I^2 / R,所以全波的电流有效值是半波的根号2倍,不是2倍。 ...

P = I^2 / R是瞬时功率。有效值(Effective value)在相同的电阻上分别通以直流电流和交流电流,经过一个交流周期的时间,如果它们在电阻上所消耗的电能相等的话,则把该直流电流(电压)的大小作为交流电流(电压)的有效值。
所以不能这么算。

-----------------------------------------------
Sorry,有效值就等效与恒定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就是因为U的RMS值也变成根号二分之一了嘛,U和I的波形是一样的啊……

大师,我不同意您的意见。
1、您说的相当于把变压器去掉的分析方法,我赞成。
2、对于电阻而言,功率是降低了一半,但不止是上面通过的电流减小了,电压同样也减小了。
3、二极管整流后,导致的有效值之类的分析很令人头疼,最简单的分析就是将简化后剩下的电阻和二极管等效为一个黑盒,从电网输入端看。两种情况下,电压都是全波AC220V,功率一半,RMS电流有效值应该也为1半。
另外,抛开这道题本身的理想情况,您能对我105楼分析的实际测试波形说明,做一下点评吗?谢谢了!

网友:
高中的物理知识都忘了!请教一个问题啊~这个电流应该是交变的吧!既然是交变的那咱们讨论的是电流的峰峰值呢!还是电流的有效值呢!

网友O:
答案B。
细想一下D还是错的。
加二极管,前半周U和I都没变,少了后半周,所以消耗的电能减半。电压有效值和电流有效值都变为根号二分之一。

网友P:
引用 网友O:
答案B。
细想一下D还是错的。
加二极管,前半周U和I都没变,少了后半周,所以消耗的电能减半。电压有效值和 ...

假设不是以电阻为基准考虑,而是以电网的输入电压角度考虑呢?
我发了一个图,各自是一半二极管整流加电阻,假如此时功率为P,那么去掉一路以后,功率是否变为0.5P呢?
以电网角度考虑,电压不变,功率0.5,电流是否是0.5呢?
其实看了大家的回复,我自己也想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I:
引用 网友P:
假设不是以电阻为基准考虑,而是以电网的输入电压角度考虑呢?
我发了一个图,各自是一半二极管整流加电 ...

说了那么久怎么还是不明白,就按P=U*I算吧,P/2=U*I/2对吧,去掉半周只有I/2?U不变吗?U也少了半周对吧,所以U和I的有效值各减少根号二分之一,只有这样U*I才是减少了二分之一。

其实这里还有一个坑,如果你按交流电压源来看U好像确实是不变,但是负半周二极管相当于开路,回路都没了U就不能按原来的来看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L:
这个推断问题出在哪里?

我觉得也是啊,有二极管就挡下了一半的能量,没二极管就是全部,还是想不明白根号2倍从哪算出来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I:
说了那么久怎么还是不明白,就按P=U*I算吧,P/2=U*I/2对吧,去掉半周只有I/2?U不变吗?U也少了半周对吧 ...

好像有点明白了。
不过具体到第105楼,4和5点的疑问,大师能帮忙解释一下吗?

网友:
半波整流,电流并不是减半,减半的是功率。

网友:
单选题,有点儿绕的一道题

网友:
引用 网友P:
好像有点明白了。
不过具体到第105楼,4和5点的疑问,大师能帮忙解释一下吗? ...

第4点是因为磁复位的问题,而且由于初级励磁电感的存在,电压和电流是有相位差的,所以就出现了那样的波形。
第5点是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Q:
我觉得也是啊,有二极管就挡下了一半的能量,没二极管就是全部,还是想不明白根号2倍从哪算出来的。 ...

既然P是1/2了,那么P=IIR,P=UU/R,I和U不都是1/根号2嘛。

网友:
从高中物理里面D是对的,但问题是这种理想变压器(半波整流也保持电压比和电流比)是不存在的

网友I:
对于还在纠结半波整流的Irms到底是全波整流的1/2还是1/√2的同学,上传两个推导图片供参考。
至于高中物理对电流的定义是否RMS,高中生又能否正确推导半波整流的Irms,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
居然还会在全国高中物理界展开热烈的讨论

网友:
实验室再高精度的数据都不行吧,,这属于纯数学问题了,用matlab仿真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理想变压器电感为无穷大,何来感性负载一说。
所以既然是理想变压器,实验中直接去掉是最简单的。 ...

同学,1: 电感无穷大,不等于无电感。2: 理想变压器是指无负载时候,变压器无损耗,所有输入功率都能传递给负载。
理想变压器,次级无负载时候,初级电压电流相位相差90度,输入功率为零,电压电流并不为零。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最直白的解释:二极管挡了一半的功率,而P = I^2 / R,所以全波的电流有效值是半波的根号2倍,不是2倍。 ...

圣手的解释,果然通俗易懂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同学,1: 电感无穷大,不等于无电感。2: 理想变压器是指无负载时候,变压器无损耗,所有输入功率都能传递 ...

电感无穷大即感抗无穷大,空载时的电流从哪里过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I:
电感无穷大即感抗无穷大,空载时的电流从哪里过的?

次级有负载时候是互感,无负载是自感。
理想变压器通过自感,能量又回到电源,也可以说不用消耗功率了。
只要电压电流相位相差90度,就可以实现电压电流不为零,功率为零。
我想这个题目就是为了考交流电相位概念的。

再补充一句和大侠讨论: 理想变压器和是指变压器初级电感无穷大吗?

网友:
大师79楼一语道破天机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次级有负载时候是互感,无负载是自感。
理想变压器通过自感,能量又回到电源,也可以说不用消耗功率了。

关于理想变压器的描述可以参考维基百科,里面明确指出理想变压器的磁芯导磁率和绕组电感都是无限大:http://en.wikipedia.org/wiki/Transformer

网友:
无穷大的电感,意味着无穷小的电感电流也储存着烧毁宇宙的能量

网友:
大家想多了,D项就是考电压、电流有效值的定义的。至于理想变压器理想二极管,只是障眼法。
高中之后学的电学还有实际中的电都不是理想的,像理想变压器这种东西都无法想象了。

网友:
电流表出来的是有效电流,即电流峰值除于根号2,若电流表内部设计就是电流峰值除于根号2,D肯定是错的,因为不管二极管有没短路,电流峰值都不变,没短路时只有正向电流,短路后有正反向电流,但峰值都是相等的。我觉得这是电流有效值的计算方法的局限性,才导致跟我们的直觉不一致,如果按照AD采样的方式采集一组数据,算平均值,短路后平均电流肯定是变大的,理想状态下就是2倍。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最直白的解释:二极管挡了一半的功率,而P = I^2 / R,所以全波的电流有效值是半波的根号2倍,不是2倍。 ...

这个解法直白。

网友:
选B  吧
最直白的解释:二极管挡了一半的功率,而P = I^2 / R,所以全波的电流有效值是半波的根号2倍,不是2倍。

网友R:
引用 网友Q:
我觉得也是啊,有二极管就挡下了一半的能量,没二极管就是全部,还是想不明白根号2倍从哪算出来的。 ...

如果是交流的方波的话电流确实是两倍关系哦!

网友S:
引用 网友R:
如果是交流的方波的话电流确实是两倍关系哦!

交流方波也是根号2的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S:
交流方波也是根号2的关系。

还真是,还要开根号呢~

网友:
又是个基础知识帖,秀了智商下限
不过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很多所谓的电子工程师基本就是个高中水平(还差点)

不如来个投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关于理想变压器的描述可以参考维基百科,里面明确指出理想变压器的磁芯导磁率和绕组电感都是无限大:http ...

大师,次级接有二极管,二极管虽无反向电流通过,但是二极管两端是有反向电压的。
如果初级向像你说的是电流为零感抗无限大等于开路,那么次级从哪里来的感生电动势?
这个有点类似反激电源,反向期间,能量储存在”理想”的磁心中。如果磁心理想,无论是否短路二极管,初级电流都是一样大。

网友T:
用的MULTISIM仿的真,交流测量是RMS,

网友:
现在的数字万用表内部多是用双积分ADC芯片进行采样显示,输入到ADC的信号为直流电压信号,也就是说外部不管是什么信号都是要转换为直流电压信号进行采集。而对于交流电压或电流信号,在万用表内部采用整流(良心点的用的运放+二极管进行绝对值放大)后的平均值进行比例运算,代替了有效值,所以半波滤波和全波滤波出来的数值是一样的,如果用真有效值表测量,则应该得出D 的答案。

二楼的解释是错误的。

网友:
只有B对

D绝对错误,电流增加(根号2)-1 倍

网友:
引用 网友U:
用高中物理解释,d应该是对的

高中物理的解释D也对不了。

即然是理想变压器,那可以砍掉。再以逆向思维,理想二极管再反向并上一个,先将两个二极管视为短路,R获得全功率,P=U*U/R, 流过两个二极管的电流分别为R提供0.5P的功率,没人会反对吧!

那么,半波整流无电容滤波的输出电压和电流均=1/根号2(倍),这非常好理解,方均根计算过程中,开方之前时间增倍,分母下多了个2。

我没念过大学,95年到深圳,半年时间做过的职务:修理,PE,QAE,开发工程师,现在也还是搞开发,靠的是与众不同的思维。

网友:
高中生基本上不懂有效值,认为D是对的,情有可原。但高中老师还热烈讨论,难道高中老师是念完高中就留校任教的?没念过大学?

网友:
D是对的,纠结P=I*I*R没有考虑到非线性原件引起的阻抗变化,这个公式表示的都是一个平均值,由于非线性原件接入,在接二极管和不接二极管时从输入端看到的视在电阻的平均值是不同的,个人理解……

网友L:
认为D不正确的人请解释一下上面的图片,I2=I3,I1=I2+I3=I2*2=I3*2,错在哪里?

网友V:
引用 网友L:
认为D不正确的人请解释一下上面的图片,I2=I3,I1=I2+I3=I2*2=I3*2,错在哪里?

注意:R上的电压是半波,不是全波。串了二极管,电压/电流均为1/(根号二),二者的积才可能是0.5

网友:
花了半个多小时看完全部贴子,发现已有多人指出D的问题,不过也有很多人认为是对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V:
注意:R上的电压是半波,不是全波。串了二极管,电压/电流均为1/(根号二),二者的积才可能是0.5 ...

你这种解释就是P=I*I*R,N多人都解释过了,其实就先设定自己的结论是正确的,然后找论据,没说服力。
你顺便在解释下144楼的仿真。

网友:
引用 网友T:
用的MULTISIM仿的真,交流测量是RMS,

这个仿真结果有意思!
请你把电流表设定为平均值的再看看是什么样结果?

网友:
在直流里,你这个是对的,
在交流里,这个是错的,在某一时间点,I2 != I3,  I1=I2+I3这个没错,但是I2 != I3,所以  就 != I2*2  !=I3*3了。
----------------
有效值就是等效为直流的吧

而且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还有真值电流表,这个和真有效值表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W:
实际上,没有真值电流表,只能是理论上,要不然交流就不停变化了。

有效值是等效直流,但是有个问题,这 ...

有效值是等效直流,但是有个问题,这个都是指在单位时间内等效。
--------------------
现在讨论的本来就是单位时间内。

而半波,时间域是不连续的,使用一般等效公式明显是得不到正确的结果。(单位时间  长短不同,结果就是不同的。
-----------------
你这种解释明显还是先假定结论是正确的,然后还反推论据,没说服力。

网友X:
按高中的知识且理想情况下,答案是BD

我觉得大家都按高中以后的知识及经验去想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X:
按高中的知识且理想情况下,答案是BD

我觉得大家都按高中以后的知识及经验去想了吧。

高中的知识也不能选D。
我们可以完全用高中知识解释。

网友:
是I^2*R的两倍,所以D不正确。魔鬼出在电流表缺乏定义上。高中的题目如果有争议只可能是: 1)老师水平不足  2)前提(诸如理想条件之类)隐含逻辑错误所以还是水平的原因。

高中奥赛初赛成绩湖北省第五名路过。

网友L:
引用 网友W:
没有假定结论是正确的。
这个完全可以使用理论推算的,使用单位时间为1周期计算,
现在积分公式都忘了, ...

推导的公式就不要再回忆了,上过学的人都知道。只是那个推导解释不了150楼那张图和144的仿真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T:
用的MULTISIM仿的真,交流测量是RMS,

肯定那里设置错了,按照RMS的定义,发热等效的意义上说,RMS就是同等发热(也是I^2*R的积分值)的直流电流/电压值。
那么串上二极管发热变成1/4了,显然正常应该是一半。

网友:
引用 网友L:
认为D不正确的人请解释一下上面的图片,I2=I3,I1=I2+I3=I2*2=I3*2,错在哪里?

I是时间域的矢量,不能直接把相加变成*2

网友Y:
现在都不知道争论到哪儿了,反正基本上都是基础公式,按p=ui,d正确,按p=IIR,d错误,咱也别考虑输入是直流还是正弦交流了,为了省事就简化直流,理想变压器可以直接简化掉,加二极管时一半时间通电,一半时间不通电,不加二极管就是一直加电,两种情况测试同样长时间。这样简化完了在看这问题吧,公式所有物理量都可以按这段时间的平均值来代替,IIR这公式的电流是平均值,电阻也是平均值,P在去掉二极管后翻倍,在R不变的前提下平均I这个值变化根2,然后问题来了,一半时间加电一半时间断电和一直加电的平均电阻值(可是这段时间里的平均值)变了么?

网友:
为了便于说明,加入e,f两点。

有效值(Effective value)在相同的电阻上分别通以直流电流和交流电流,经过一个交流周期的时间,如果它们在电阻上所消耗的电能相等的话,则把该直流电流(电压)的大小作为交流电流(电压)的有效值。

同样可以算出cd两点的电压有效值也变为根二分之一。
从电流或功就可以解释D答案是错误的了。但有些人纠结ab两点的电压没变,功变为一半,为什么电流没有变为一半。

ef两点的电压没变,但周期内有部分并没有做功。同理ab两点也是。
用高中知识去解决。周期内ab两点的功和ef两点的功相等。

所以你如果按ab两点的电压算的话,必须要根据ef两点的情况看。那么功率就不能按1/2算了,就要按二分之根二算了(即根二分之一)。所以有效电流是原来的根二分之一。D是错的。

-------------------------------------------
编辑增加:推导的时候是按全波推导,按题中顺序把二极管短路,那电流表的读数变为原来的 根2倍。

网友:
那个按两个二极管分成两路的。
有效值是个概念。在定义的时候是电阻消耗的能量,你把电流拉直的同时实际上也把电压也拉直了。和电流有效值的平方是线性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W:
144楼刚好说明 D是正确的,    不要二极管,电流是2倍,

你说的话让人太晕了,简洁点:就是说你也认为D是正确的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Y:
现在都不知道争论到哪儿了,反正基本上都是基础公式,按p=ui,d正确,按p=IIR,d错误,咱也别考虑输入是直流 ...

谁告诉你那是平均值。

网友Z:
引用 网友Y:
现在都不知道争论到哪儿了,反正基本上都是基础公式,按p=ui,d正确,按p=IIR,d错误,咱也别考虑输入是直流 ...

交流量如果按你说的也可以用平均值计算的话,牛顿和莱布尼茨非得炸尸回来找你

网友AA:
  话说老衲从初二到高三,100分物理没考过99分以下的。。。
  这道题的答案在142楼《农民进城防骗手册》里。
  啥意思?就是大部分人都没有理解基础知识,或者说连高中的物理都没学好。
  不服气?待会儿老衲出个问题,估计会在全国物理学界展开热烈讨论。

  看到帖子里很多人提 P=I*I*R,怎么就没人提“焦耳定律”呢?
  焦耳定律:电流通过导体产生的热量跟电流的二次方成正比,跟导体的电阻成正比,跟通电时间成正比。
  因为交流电的有效值定义是基于焦耳定律的,所以,如果I是表示电流有效值,焦耳定律依然适用。
  另外,如果没有特别说明,所有交流电源、各种电气仪表上所显示或测量出来的交流量值都是指“交流有效值”。根据这两点,很容易知道楼主位的答案。

  理想变压器的作用就是100%传递电能量。当短路理想二极管后,根据电功率的定义,电阻上消耗的功率是原来的2倍(这个应该没人怀疑吧?),因此电阻上的电流(有效值)按照焦耳定律应该是原来的根号2倍,变压器初级电流(有效值)也相应的增大为原来的根号2倍。所以D是错的,就这么简单。
  高中物理,不需要用到微积分啥的。至于提到“真有效值”的,只能说——你们想多了。高中生哪知道啥叫真有效值?

  俺认为有两个因素决定了一个人最终能达到的技术水平:一是数学水平,二是专业基础
  数学作为科学技术的皇冠,对搞技术的来说其重要性再怎么夸大都不过分。许多有名的物理学家,基本上都是数学家,他们的数学水平都是很NB的。
  专业基础,就像是一栋大厦的地基,地基不结实,楼房能盖得高吗?

  很多人搞了一辈子电,老工程师,头发都白了,最后人家问他:什么叫做“电”?
  什么叫做“电”?  嗯。。。找度娘放谷狗尽情搜吧。。。别用“摩擦起电”“电荷”“电流”之类的学前班概念忽悠俺。

网友Y:
那请证明为什么在输入端用p=ui这个公式,p翻倍i翻倍是错的

楼主:
刚换了个万用表做的实验。

空载电流40.1mA:

半波带载电流90.4mA:

全波带载电流108.7mA: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换了个万用表做的实验。

空载电流40.1mA:

更加神奇了!
Fluke 17B不是“真有效值”表,富晶IC,按照平均值以正弦波形系数校正后显示的,应该与胜利低端表一样原理。结果与1楼胜利那台结果差异如此大,不知道到底差在哪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换了个万用表做的实验。

空载电流40.1mA:

既然是理想的变压器就应该将变压器去掉,还有17B没看到是有效值标志,不是有效值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对于还在纠结半波整流的Irms到底是全波整流的1/2还是1/√2的同学,上传两个推导图片供参考。
至于高中物理 ...

就是P”=P/2,所以I"=I/sqrt(2)呗。没啥纠结的。毕竟纯电阻电路,只有半波做功,电压电流是没相位差的,当然可以I︿2R求啊。高中生还是说得清这个的。
其实说实话,题目中交流电流表如果不是真有效值的表,串不串二极管都一样。毕竟测的是交流电流平均值,标的是有效值。如果这道题用严格的有效值表测的话,短路二极管,读数应当上升sqrt(2)倍

网友:
引用 网友Y:
那请证明为什么在输入端用p=ui这个公式,p翻倍i翻倍是错的

因为此时只有正半周通过电路。你可以把公式写成P=UI=U/R*U=U^2/R,对这个公式进行积分(0~pi区间),然后乘上pi再除以2pi(做功时间),你就得到了功率。
注意,交流电压有效值是均方根值,你只能按照功率反推电流和电压。所以很明显电压就是原来的电压除以根号二,显而易见。高中物理没学好?

网友:
引用 网友Y:
那请证明为什么在输入端用p=ui这个公式,p翻倍i翻倍是错的

其实你说P翻倍I翻倍部分是正确的,这建立在U恒定的基础上。问题是人家把负半周直接砍了,所以U此时也变化了。当然不能这样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A:
话说老衲从初二到高三,100分物理没考过99分以下的。。。
  这道题的答案在142楼《农民进城防骗手册》里 ...

这我完全同意,哈哈

网友S:
引用 网友Y:
那请证明为什么在输入端用p=ui这个公式,p翻倍i翻倍是错的

对于交流电路: p(t) = u(t)*i(t)没错,但表示的是瞬时功率。对于平均功率: p = 积分(u(t)*i(t)),或者: p = u_rms*i_rms*PF。对于半波电流和全波电压,PF = 0.707。

网友:
引用 网友Y:
那请证明为什么在输入端用p=ui这个公式,p翻倍i翻倍是错的

172楼已证明。

网友:
也就是说,你如果ab两点用UI计算,ef两点你也要用UI计算。

网友O:
其实有效值用P=UI没有错。但是你得用正确的有效值。

网友:
(⊙o⊙)…P=UI和P=IIR的适用条件是相同的,为什么不考虑R的有效值呢,U要考虑有效值,I要考虑有效值,R就不考虑有效值,U和I的有效值都是在时间刻度上平均后的有效值,有二极管时正半轴I是正值,负半轴I是零。说的有效值得把I在正负半周平均,为什么不给R相同的待遇呢…从输入端看R在有二极管时在时间刻度上的平均值还是R?

网友:
我认为楼主二楼的解释是对的  串入二极管后 功率因数变了,还有串入二极管后,这就不是理想变压器理论能解释了,必须动态分析,二极管整流后副边 有一个电流突变过程,这个电流突变,能在原边引起巨大电流波动 但是此时并没做功 因此原边电流没变 但具体怎么变我一会详细分析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刚换了个万用表做的实验。

空载电流40.1mA:

不是RMS表就不要拿出来再做什么实验了,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AB:
引用 网友L:
推导的公式就不要再回忆了,上过学的人都知道。只是那个推导解释不了150楼那张图和144的仿真结果。 ...

你150L的图片,I1=I2+I3, 只适用用于瞬时值,不适用于有效值。

如果在你的图中串电流表,如果是显示瞬时值, 一会儿I1=I2(I3=0);一会儿I1=I3(I2=0);如果显示有效值,I2=I3=0.707*I1

有效值的定义多了一个时间T的约束,是T的积分量,在T内求平均。   只有在恒流(电流不能变化)状态下,有效值=瞬时电流值,你的公式成立。

PS:假如在你的图中,有效值 I2=I3=0.5*I1,那么,功率P=I*I*R, 功率将是4倍的关系,不是2倍的关系。

网友L:
引用 网友AB:
你150L的图片,I1=I2+I3, 只适用用于瞬时值,不适用于有效值。

如果在你的图中串电流表,如果是显示瞬 ...

你这种解释我看到N遍了。

网友AC:
引用 网友Y:
那请证明为什么在输入端用p=ui这个公式,p翻倍i翻倍是错的

因为在输入端不能用P=U*I这个公式了,因为U已经发生变化,不再是原来的U,原因是有半波已经被砍掉.

网友AB:
引用 网友L:
你这种解释我看到N遍了。

我在刚看这道题时,也觉得是2倍关系,仔细想一下,根本不是。

你还有哪想不通呀?

网友L:
引用 网友AB:
我在刚看这道题时,也觉得是2倍关系,仔细想一下,根本不是。

你还有哪想不通呀?  ...

所谓有效值不就是等效为直流吗?是直流为什么不能是I1=I2+I3?

PS:假如在你的图中,有效值 I2=I3=0.5*I1,那么,功率P=I*I*R, 功率将是4倍的关系,不是2倍的关系。
----------------
认为D错的人都是这样先假定结论正确反过来推导的出论据,要是你事先不知道这个结论呢?你会怎么算?

还有144楼的仿真,难道是那个网友设置错了?

网友Y:
引用 网友AC:
因为在输入端不能用P=U*I这个公式了,因为U已经发生变化,不再是原来的U,原因是有半波已经被砍掉. ...

输入端的U从来没变过的~

网友Y:
引用 网友S:
对于交流电路: p(t) = u(t)*i(t)没错,但表示的是瞬时功率。对于平均功率: p = 积分(u(t)*i(t)),或者: p ...

计算P=IIR的时候怎么不加时间变量来表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O:
其实有效值用P=UI没有错。但是你得用正确的有效值。

P=UI,U是输入端的U,有效值从来就没变过,是确定值。难不成输入端电压的有效值随时间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A:
话说老衲从初二到高三,100分物理没考过99分以下的。。。
  这道题的答案在142楼《农民进城防骗手册》里 ...

这个题中如果要用P=I*I*R这个公式,那有个前提条件是去掉二极管和有二极管时从输入端看过去的负载电阻是不变的才行,老是把I说是有效值,也应该关心下R的有效值是多少,这个题中在有二极管是,R在时域上的平均值可不再是R了。

网友Y:
引用 网友Z:
交流量如果按你说的也可以用平均值计算的话,牛顿和莱布尼茨非得炸尸回来找你 ...

我简化后的模型跟原有题目应该得出的结论是相同的,D正确。

网友AD:
你的仿真结果得出了何种结论?

网友:
引用 网友F:
正弦电源:100V 100Hz
变压器:原副边比例1:1,电感100mH
测量原副边电流,原边电流蓝色R3,副边电流黄色R1

你的仿真结果得出了什么结论?

网友:
引用 网友T:
用的MULTISIM仿的真,交流测量是RMS,

你的仿真是用来证明 D是正确的?
你的仿真条件完全不符合题意,所以,结论自然不会正确。

网友AD:
老是把I说是有效值,也应该关心下R的有效值是多少,这个题中在有二极管是,R在时域上的平均值可不再是R了。

头一次听说 "电阻R的有效值" 和 “R在时域上的平均值"。
倒也是哈,交变电压、电流都有 “有效值” 的名分,为什么电阻 R 没有?不公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Y:
我简化后的模型跟原有题目应该得出的结论是相同的,D正确。

要看你简化后的模型是否符合题意了。
就把自己当做在读的高中学生来做题。

网友:
引用 网友L:
所谓有效值不就是等效为直流吗?是直流为什么不能是I1=I2+I3?

是的,直流也不能是I1=I2+I3。    必须是恒流,你的公式才能成立,我上一个帖子里提过了。

--------------------------------------
刚开始,我是想P=UI, 正负半波,U的绝对值一样,可以简化为U不变,P变成原来的2倍,则I也是原来的两倍。正如有网友指出,U的有效值也变化了。

--------------------------------------
144楼的仿真,我又仔细研究了一下,除去他的误差不谈。
按他的数据:
使用P= I*I*R,全波的功率=半波的功率*4  , 这肯定不应该是4倍关系吧。 按照这个公式计算时,全波的U(RMS)是半波的2倍 (U=I*R)
如果按照P=UI的公式,U(RMS)不变,电流变成2倍,功率才是2倍的关系。符合仿真器的结果。

所以问题点出来了,在半波和全波时, U(RMS)是否变化了?  如果U(RMS)不变,电流就是2倍的关系;如果U(RMS)变化,电流就是1.414关系。

我现在又想通了,电源输入端的U(RMS)是不变的, 变压器副端出来的U(RMS)也是不变的, 半波时,只不过是电路反向截止,电流=0,电压是一直存在的。

我想,我也被网友误导了,认为U(RMS)变化了。 认为U(RMS)变化的网友,是从电阻上考虑的,电阻上U(RMS)确实是变化的(因为一个二极管)。 但变压器副端出来U(RMS)是不变的。

网友AB:
引用 网友Y:
输入端的U从来没变过的~

呵呵, 这是问题的本质。 等我在发帖时,你已经回答出来了。

网友AA:
引用 网友Y:
那请证明为什么在输入端用p=ui这个公式,p翻倍i翻倍是错的

  看来很多人疑惑的是:  从ab输入端看,根据P=UI,在U不变时,负载功率加倍,I是不是也应该加倍?
  首先,把公式都搞错了,更不用说公式的适用条件了。  P=UI ?在直流电路中,你可以这么写,对交流电路,这公式是错误的。
  如果你想表达“瞬时功率”,应该写作 p=ui
  如果你想表达“平均功率”(或“有功功率”),那应该写作 P=UIcosφ
  如果你想表达电源总功率,应该写作 S=UI

  在公式 P=UIcosφ中,U、I都是指有效值,φ是功率因素角。
  从ab端来看,这里U是电源电压,不因负载而改变。
  再来看输入电流I。串入二极管后,因为负载功率减半,故电流有效值减为原来的根号2分之一(不要再问我为什么),功率因数cosφ也相应减为原来的根号2分之一。根号2分之一乘以根号2分之一等于2分之一,所以输入端的平均功率减半。
  为啥串入二极管后功率因数会减为原来的根号2分之一?因为cosφ=P/S,并且U是常量,没串二极管之前电流有效值跟最大值之间有根号2的关系,串入二极管后平均功率减半,所以有根号2除以2,即根号2分之一。如果觉得这个解释有点抽象,那俺也没办法,因为自然界的本质是简单而抽象的。

  由于串入二极管后功率因数不等于1,所以电路不再是纯电阻性的,即电路和电源间存在能量交换。如果用示波器实测察看,应该可以看到因能量交换留下的蛛丝马迹,比如波形尖峰、过冲、失真、振荡等。
  顺便提一下,串入二极管后,电源的总功率不是减半的,而是减小为根号2分之一,减半的是电源的平均功率。另外,测量的前提是“有效值”,如果测得是“平均电流”,你会发现它确实是减半的。
  就楼主位例子来讲,平均功率减半,你可以认为是因为有效值电流减为根号2分之一所致,也可以说是负载平均电流减半导致的。

  对于随便一本电路理论书上都有的概念,俺就不解释了,自己翻书去。累死俺了,逛公园去了。。。

网友AB:
引用 网友AD:
头一次听说 "电阻R的有效值" 和 “R在时域上的平均值"。
倒也是哈,交变电压、电流都有 “有效值” 的名 ...

他这个表述错了,

实际加入一个二极管后,电阻两端的U(RMS)是变化的, 已经和变压器副端的U(RMS)不一样了。

使用P=I*I*R这个公式,本身没错,但并不与电源端能量守恒了,因为少考虑了一个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B:
他这个表述错了,

实际加入一个二极管后,电阻两端的U(RMS)是变化的, 已经和变压器副端的U(RMS)不 ...

我也表述错了,能量都消耗在R上了,能量是守恒的。

但是不能用P=I*I*R来算。因为如果用这个公式, 就会得出变压器副端U的变化与电阻上U的变化不一致,进而推出电源U的变化也不对。 还是一个二极管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RMS表就不要拿出来再做什么实验了,没有任何意义。

我这里已经没有其他设备了。

期待论坛里有人能做一个高精度实验。

网友:
引用 网友Y:
计算P=IIR的时候怎么不加时间变量来表示呢?

如果R也是随时间变化的,那当然要用积分表达式: p(t) = 积分(i(t)*i(t)*R(t))。本题中R是恒定值,所以可以简化。

网友Y:
引用 网友AA:
看来很多人疑惑的是:  从ab输入端看,根据P=UI,在U不变时,负载功率加倍,I是不是也应该加倍?
  首 ...

太深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里已经没有其他设备了。

怎么会跑出一堆实验派。。
根本就没人能做高精度的试验,因为: 理想变压器,理想二极管根本不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B:
呵呵, 这是问题的本质。 等我在发帖时,你已经回答出来了。

嗯,剩下的工作是让其他人也能理解这点......不过看来挺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Y:
太深奥了~~~~~~~~~~~~~~~~

不是深奥,这是基础,就像会计算账一样的基础。
这帖里不少人生动的证明了电工这个职业这么卑微的原因。连高中物理都不过关的人竟然可以设计电子产品,这跟工地上搬砖的工人有什么两样?

网友AE:
答案已出来情况下,盖这么高的楼,已经演变成一个秀智商贴了。忍不住回个帖。
这个不说高中物理界引起热烈讨论,就是学生,在老师讲解正确答案后也只有几个人还有疑问。 可以看出楼主的高中学校比较差。
0 高中只有些功率,做功,能量,力之类定理和公式。不要用电工们设备去做实验,更不要用实际变压器,有效值什么的词汇跟高中老师和学生解释。
1 高中变压器只是个神奇的盒子,进出端电压和电流比值恒定,就像齿轮改变转速,可以忽略,你当1:1好了。
2 老师考后会讲U=IR,P=UI, W=PT,一半时间停电,少做了一半功,相当全程功率减半了,UI总共减半,各降到1/根号2,  有选D的同学会举手:一半时间通电,为什么不可以等效成全程电流=一半。   老师:首先这个等效论据从何而来?物理书上从没有这个定理或公式,只能从能量守恒 做功反推功率来算。其次如果按你这么算,电压是不是也应该等效成一半,那么功率就只有1/4了,成了悖论。再次,等效电流。。。。。。
3 也想了个题,选D的同学请下课做一做:  市电220V通过一个11:1理想变压器给一个二极管+10欧电阻供电,1----电压表显示多少   2----电流表显示多少  如图
4 为了表示站在 选D是错误的  结论这一边,也仿上面的正确的同学声明一下,没有正经搞过物理竞赛,但高三理综模拟还是秒杀过2次第二名好几十分 ,压轴题唯一做对的说,当然是在每年考几个清华北大的正常高中。

网友:
请选D的同学做做上面答案是多少  不选D的久不用了

网友AB:
引用 网友AE:
答案已出来情况下,盖这么高的楼,已经演变成一个秀智商贴了。忍不住回个帖。
这个不说高中物理界引起热烈 ...

我现在非常明确的给D选项站台。

      变压器主端的功率应该怎么算?  只能通过P=U(RMS)I(RMS)来算。
      副端的功率怎么算P’=I(rms)*I(rms)*R
      P=P’

问题是主端的U(RMS)是多少?  不就是电源电压吗,这个值从来没有变过。难道电源电压在负载全波下是220V,而在负载半波下就是110V,或是0.707*220V吗?

我们非常明确的知道全波是半波功率的2倍,也就是主电源端功率翻倍, 因为主电源端的电源电压没有变(U(RMS)没有变),所以根据P=U(RMS)I(RMS),I(RMS)翻倍。

网友AE:
引用 网友AB:
我现在非常明确的给D选项站台。

      变压器主端的功率应该怎么算?  只能通过P=U(RMS)I(RMS)来算 ...

算上面电压表和电流表各多少。。。

网友AB:
引用 网友AE:
算上面电压表和电流表各多少。。。

如果算值的话,在副端添加两个电流表,一起算下吧。

你认为A1和A2的大小是否一样,值是多少?

网友Z:
引用 楼主:
我这里已经没有其他设备了。

理想的器件用实验永远也得不出正确的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B:
如果算值的话,在副端添加两个电流表,一起算下吧。

你认为A1和A2的大小是否一样,值是多少? ...

你是指我的图? A1 A2为何会不一样   原边电流0.09 根号2 该你了

修正:加入原边

网友:
原边电流。。。

网友AE:
引用 网友AB:
我现在非常明确的给D选项站台。

      变压器主端的功率应该怎么算?  只能通过P=U(RMS)I(RMS)来算 ...

然后呢,你惊奇的发现,肿么这个变压器变了,不是11:1了?

网友:
我认为B 是对的,D 不对或欠妥的,我好像记得:
依题,半波后的电压应为:Ucd=0.45U2, 短路二极管后,Ucd=U2,根据P=U^2/R, 可以看出功率并非倍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里已经没有其他设备了。

我有RMS表,日置3238台表,可以做个相对性实验。

网友:
引用 网友Z:
理想的器件用实验永远也得不出正确的答案

       +1

网友L:
引用 网友AB:
如果算值的话,在副端添加两个电流表,一起算下吧。

你认为A1和A2的大小是否一样,值是多少? ...

晕 你认为A1和A2会不一样大?成吉思汗

网友AE:
引用 网友L:
晕 你认为A1和A2会不一样大?成吉思汗

  别鸭梨,他是认同A1 A2一样的。其实他是在等我说A1 A2一样,然后他就可以接着说:对啊 既然A1 A2一样,副边线圈电压跟电阻电压就肯定一样了,副边电压固定了,电阻电压也就定了,只有电流变了。所以功率减半等同电流减半。
  反正我是等着他回答我的问题,  但愿他不要看到正确答案吓一跳的得出结论变压器居然变成不是11:1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E:
别鸭梨,他是认同A1 A2一样的。其实他是在等我说A1 A2一样,然后他就可以接着说:对啊 既然A ...

有毛鸭梨,没看出你这个和楼主的电路有什么不同,得出变压器不是11:1也没什么奇怪的,你没见过开关电源上的变压器吗?

网友AC:
引用 网友Y:
输入端的U从来没变过的~

是的,你说得没错,输入端的U是不变的。但是,当有二极管串在其中时,变压器两端的电压有效值是不能用U来表示的。这个文库里已经说的很清楚。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YK9BnMQ-c8lyB7BhAzm

网友Y:
引用 网友AC:
是的,你说得没错,输入端的U是不变的。但是,当有二极管串在其中时,变压器两端的电压有效值是不能用U来 ...

P=UI这里的U、I、P不都是输入端的么,这道题变压器是幌子,有没有都不影响结论,能认识到输入端的U不变剩下的就很自然了,套公式,P翻倍,I翻倍。

网友S:
建议这道题选了D的统统封ID算了

网友V:
引用 网友S:
建议这道题选了D的统统封ID算了

同意,但不能永久地封,封3天以惩不学之罪

网友:
引用 网友L:
认为D不正确的人请解释一下上面的图片,I2=I3,I1=I2+I3=I2*2=I3*2,错在哪里?

150楼这张图的原理是叠加原理!!!   但是叠加是对线性的电压和电流,  功率是不能叠加的!!!!   这张图的功率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建议这道题选了D的统统封ID算了

讨论问题嘛,一定要有始有终,不能走歪门邪道。

网友:
引用 网友V:
同意,但不能永久地封,封3天以惩不学之罪

好好讨论问题

网友L:
引用 网友V:
同意,但不能永久地封,封3天以惩不学之罪

站长会像你们两个这么蠢?

网友:
引用 网友L:
认为D不正确的人请解释一下上面的图片,I2=I3,I1=I2+I3=I2*2=I3*2,错在哪里?

对于有效值电流: I1 = I2 + I3是错误的!这个公式只对直流电流和瞬时电流成立。
正确的公式是: I1*I1 = I2*I2 + I3*I3,有效值的叠加要用平方和开根号。
可以参照THD和SNR的定义。如果连THD和SNR都没听说过,那不要参加讨论了。

网友:
把关注点放在问题上,iir求功率没问题,在r不变时我也同意i增大根2倍,说d不对,其实简单点就是认为r不变呗,关于r我已经说了很多遍了,现在更详细的说一遍,有二极管时,设p=I1xI1xR1,则去处二极管后2p=I2xI2xR2,有二极管时,从输入端看一半时间电阻R接入,一半时间R断开,电阻无穷大,电阻的平均值为R1=2R(单位时间等发热量替换),去处二极管后R2=R,所以R2=1/2R1,带入则得出2xI1=I2,最后请不要再提变压器了。变压器跟结论无关。

网友S:
引用 网友L:
你这种解释就是P=I*I*R,N多人都解释过了,其实就先设定自己的结论是正确的,然后找论据,没说服力。
你顺 ...

144楼的仿真为啥是这个结果我解释给你听,你好好听着:
全波交流电流有效值: 12mA
半波电流有效值(AC+DC): 12*0.707 = 8.484mA
半波电流平均值(DC分量): 12*1.414*2/3.14*0.5 = 5.4mA
仿真中,电流表开的是AC耦合,因此直流成分被去掉,则AC成分有效值: 根号(8.484*8.484 - 5.4*5.4) = 6.54mA。

至于为啥仿真中得到的是6.244mA,这是因为二极管导通压降的影响。144楼的同学重新做个仿真: 电压用1200V(可忽略二极管压降的影响),电阻用1k。看看结果吧。

网友S:
2楼的试验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

网友:
使用了交流电流表,直流成分被去掉了。而去掉直流成分的半波电流的交流有效值正好是全波电流的0.545倍(见楼上的分析)

网友D:
做个无聊的实验,表为日置3238,五位半,看参数是真有效值表。
变压器为220:12V@100W
负载50欧@3W (冷态50.3欧,热态49.8欧)
热端取样1欧@3W

结果:

变压器静态电流:13.75mA,功率因素未知。

接入半波整流后的负载:
变压器220V端电流为22.09mA,功率因素未知。
负载上电压有效值6.5774伏,负载电阻热态为49.8欧。

短路整流二极管后:
变压器220V端电流为25.59mA,功率因素未知。
负载上电压有效值为12.7405V,负载电阻热态为49.8欧。

结论:由于功率因素未知,分析不出结论。。

网友S:
引用 网友D:
做个无聊的实验,表为日置3238,五位半,看参数是真有效值表。
变压器为220:12V@100W
负载50欧@3W (冷态5 ...

你的测试同样的一个问题: 电流表使用的交流耦合。交流有效值和有效值(AC+DC)是两回事。

网友Y:
引用 网友S:
144楼的仿真为啥是这个结果我解释给你听,你好好听着:
全波交流电流有效值: 12mA
半波电流有效值(AC+DC): ...

具体说一下为什么R1=2R,因为带到IIR公式中的值得是有效值,当作用时间为1/2t时,假设交流有效值U作用在R上,则发热量为P=1/2xUxU/R1,如果作用时间为t保证P不变,则P=UxU/R2,R2=2R1。使用公式IIR时要使用R2,原因就是R2才是有效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E:
然后呢,你惊奇的发现,肿么这个变压器变了,不是11:1了?

原变电压220,副边电压=220/11=20V ,电压表的读数为0.707*20V

副边电流:I1=I2=0.707*2

副边功率=I*I*R=20
原边电流=P/220=20/220=1/11

原边电流有效值/副边电流有效值=1/11*(0.707*2)

原副边电压是连续对应的,所以电压的有效值是11:1的关系
而电流只有半周是连续对应1:11的,另外半周都等于0,从一个周期来看,电流有效值之比肯定不是1:11

网友S:
引用 网友Y:
具体说一下为什么R1=2R,因为带到IIR公式中的值得是有效值,当作用时间为1/2t时,假设交流有效值U作用在R ...

你应该回到初中去重修欧姆定律。

网友:
引用 网友S:
你应该回到初中去重修欧姆定律。

请指正错误。

网友L:
引用 网友S:
144楼的仿真为啥是这个结果我解释给你听,你好好听着:
全波交流电流有效值: 12mA
半波电流有效值(AC+DC): ...

你这个解释靠谱,和该链接102楼吻合(截图如下),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1495-7-1.html

但是你说的那个功率不能叠加就明显有问题了,功率是完全可以叠加.

网友L:
引用 网友S:
2楼的试验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

二楼的用的不是有效值的表怎么会是同样原因?麻烦你仔细看下再讨论.

网友Y:
引用 网友D:
做个无聊的实验,表为日置3238,五位半,看参数是真有效值表。
变压器为220:12V@100W
负载50欧@3W (冷态5 ...

把负载加大到后级出1A,让其与静态电流拉开差距,这样做更能看出效果

网友S:
引用 网友L:
你这个解释靠谱,和该链接102楼吻合(截图如下),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1495-7-1.html

功率可以叠加,瞬时电流可以叠加。

有效值的叠加要用平方和开根号。

网友I:
引用 网友S:
144楼的仿真为啥是这个结果我解释给你听,你好好听着:
全波交流电流有效值: 12mA
半波电流有效值(AC+DC): ...

不知道Multisim的电流表是什么特性,在Proteus下面用AC电流表仿真是没问题的(Proteus的DC电流表无法采样AC电流值)。
注意AC电流表的时间常数要设到1s以上才能得到比较稳定的读数。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知道Multisim的电流表是什么特性,在Proteus下面用AC电流表仿真是没问题的(Proteus的DC电流表无法采样 ...

这个图画的挺好,正好可以解释R有效值的概念。

网友I:
引用 网友Y:
P=UI这里的U、I、P不都是输入端的么,这道题变压器是幌子,有没有都不影响结论,能认识到输入端的U不变剩 ...

看178楼的解释吧,基础公式是焦耳定律Q=I^2Rt,然后根据Q=W=Pt推出P=I^2R,最后根据U=IR推出P=UI。
也就是说,P=UI中的U必须是R两端的电压,而不是输入电压,明白了没?

网友V:
引用 网友L:
站长会像你们两个这么蠢?

一点玩笑都不能开?还能不能友好地讨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V:
一点玩笑都不能开?还能不能友好地讨论问题了

我也是在开玩笑 没有其他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S:
功率可以叠加,瞬时电流可以叠加。

有效值的叠加要用平方和开根号。

有效值的叠加要用平方和开根号。
--------------
这个有使用条件吗?

网友S:
引用 网友L:
二楼的用的不是有效值的表怎么会是同样原因?麻烦你仔细看下再讨论.

我哪里有说功率不能叠加?
再说一遍,只有功率,瞬时电流,直流电流可以线性叠加。有效值的叠加需要用平方和开根号运算。

二楼的破表你认为能测AC+DC有效值?

我等下做个试验给你看看什么叫AC+DC有效值。

网友L:
引用 网友S:
我哪里有说功率不能叠加?
再说一遍,只有功率,瞬时电流,直流电流可以线性叠加。有效值的叠加需要用平 ...

不好意思 说功率不能叠加的是另一位 错怪你了
二楼的表量AC有效值都不是 你的解释牵强了 他又在180楼做个实验,你去看看吧

网友Y:
引用 网友I:
看178楼的解释吧,基础公式是焦耳定律Q=I^2Rt,然后根据Q=W=Pt推出P=I^2R,最后根据U=IR推出P=UI。
也就 ...

受教了,原来U的是R两端的,那I也是R两端的了,P最终得出也是R两端的~然后,R两端的电流和输入电流不等,这样理解?

网友S:
引用 网友L:
二楼的用的不是有效值的表怎么会是同样原因?麻烦你仔细看下再讨论.

半夜爬起来做试验也是醉了。
既然是理想变压器,那就省去,直接市电220V上去。
手里正好有几个20K/10w电阻,并联起来使用。
二极管用的1N4007。
短路和不短路分别测量电流。
34401A测量交流输入电压,UT71E测量电阻电流。

网友S:
引用 网友L:
不好意思 说功率不能叠加的是另一位 错怪你了
二楼的表量AC有效值都不是 你的解释牵强了 他又在180楼做 ...

看267楼的试验吧。

补充一下:  电流单位, mA。

网友:
引用 网友S:
看267楼的试验吧。

补充一下:  电流单位, mA。

引用 网友S:
功率可以叠加,瞬时电流可以叠加。

有效值的叠加要用平方和开根号。

有效值的叠加要用平方和开根号。
--------------
这个有使用条件吗?

网友Y:
引用 网友S:
半夜爬起来做试验也是醉了。
既然是理想变压器,那就省去,直接市电220V上去。
手里正好有几个20K/10w电 ...

34401测输入电流吧,心里更放心

网友S:
引用 网友Y:
34401测输入电流吧,心里更放心

34401没有AC+DC耦合功能,测不了半波真有效值。

网友:
引用 网友S:
34401没有AC+DC耦合功能,测不了半波真有效值。

那咋办,咱们还不睡觉?明天继续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Y:
受教了,原来U的是R两端的,那I也是R两端的了,P最终得出也是R两端的~然后,R两端的电流和输入电流不等, ...

建议理科先放放,回去重读语文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I:
建议理科先放放,回去重读语文再说。

语文真没及格~所以怎么说都说不明白

网友S:
引用 网友Y:
34401测输入电流吧,心里更放心

不过,也不是绝对不能测。
用两块34401串联起来,分别测量Idc和Iac。那么Irms = 根号(Idc^2 + Iac^2)。有效值的叠加用平方和开根号。
对有效值定义不清的同学就不要看本楼了,免得吵架。

测量一: 半波
Irms = √(21.78^2 + 26.78^2) = 34.52

测量二: 全波
Irms = 48.85

比例我就不算了,相信大家小学是毕业了的。

网友:
楼上的图竟然坏掉了,重新传一张。

网友S:
补第二张图

网友:
引用 网友Y:
受教了,原来U的是R两端的,那I也是R两端的了,P最终得出也是R两端的~然后,R两端的电流和输入电流不等, ...

看在你语文没及格的份上就纠正一下你的说法:是R两端的电压和输入电压不等。

网友L:
麻烦你用你的AC+DC有效值表验证一下这个电路

网友S:
引用 网友L:
麻烦你用你的AC+DC有效值表验证一下这个电路

这个还需要验证?根据初中物理,I1 = I2 + I3。

我知道你又要问,为啥不是平方和关系?
最烦你们这种基础不扎实想法有多的人。我打赌你讲不出真有效值的定义。

平方和关系指的是流过同一节点的各个正交电流分量之间的叠加关系(例如,DC、一次谐波、二次谐波...)。

算了,对牛弹琴。

网友AF:
178 楼提到能量守恒定律和 Joule's first law Q = I^2Rt。考虑这两个定律可以让计算简化。

因为都是理想器件,没有功耗损耗,全部的功都会作到电阻上,这样就可以直接计算功耗。

1. 当二极管存在时 (半波)
假设电流表 A 的电流读数是 i1

算功耗
Q1 = (i1)^2*R*t

2. 当二极管不存在时 (全波)
假设电流表 A 的电流读数是 i2
Q2 = (i2)^2*R*t

Q2 = 2*Q1 (全波 VS 半波,作功翻倍)
(i2)^2*R*t = 2*(i1)^2*R*t (代入具体式子,两边同时消去 R*t 项)
(i2)^2 = 2*(i1)^2
(i2/i1)^2 = 2
i2/i1 = √2 = 1.414...
i1/i2 = √2/2 = 0.707...

所以,电流不是 1/2 的关系。

十分精彩的讨论,问题总是越辩越明。

网友:
引用 网友S:
你的测试同样的一个问题: 电流表使用的交流耦合。交流有效值和有效值(AC+DC)是两回事。 ...

你仔细点,我根本没用电流档,我测的是取样电阻两端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F:
178 楼提到能量守恒定律和 Joule's first law Q = I^2Rt。考虑这两个定律可以让计算简化。

因为都是理想器 ...

i1=22.09-13.75=8.34ma
i2=25.59-13.75=11.84ma

忽略功率因数,i1/i2=0.704,约等于根号2,还是很有符合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S:
不过,也不是绝对不能测。
用两块34401串联起来,分别测量Idc和Iac。那么Irms = 根号(Idc^2 + Iac^2)。有 ...

i1/i2=0.706

我做的实验i1/i2=0.704

答案基本相同,都约为根号2

网友:
引用 网友S:
补第二张图

这个实验说服力很强!

网友Y:
引用 网友S:
补第二张图

再来个黑盒测试吧,测量输入端的电压和电流,有和没有二极管时,看看输入功率变化。

网友Z:
各位大神是不是一宿没睡觉

网友:
看着通宵给选d的同学讲解的夜猫子们也是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D:
你的仿真结果得出了何种结论?

结论有2个,一个是先得明确理想条件是啥,我是变压器小白,第一次仿真变压器线圈电感并未达到理想的"电感无穷大".
第二个是,按理想条件,接入二极管和不接入二极管,功率是1:2的关系,按RMS计算,电流应该为1:sqrt(2)的关系.
直接看电流波形并不直观,要积分后才能得到比例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Y:
把负载加大到后级出1A,让其与静态电流拉开差距,这样做更能看出效果

那样变压器的输出电压变化大了,和理想变压器的就不靠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样变压器的输出电压变化大了,和理想变压器的就不靠谱了~~

嗯,只要有二极管和没二极管时电压变化不大就行了,总是对变压器小负载时的效率不放心。

网友AG:
很多人不知道真有效值电表也有二类,那是AC和AC+DC。

要量半波整流输出,要使用AC+DC真有效值电表,或用AC有效值电表测一次后用DC档再测一次,再计算合成结果。

网友S:
引用 网友Y:
再来个黑盒测试吧,测量输入端的电压和电流,有和没有二极管时,看看输入功率变化。 ...

等下补一张功率分析仪的测试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G:
很多人不知道真有效值电表也有二类,那是AC和AC+DC。

要量半波整流输出,要使用AC+DC真有效值电表,或用AC ...

同意,但是偶的表说明书上写的测电流是这样,但是计算时却是用电压,晕死。

看我的表的说明书:

网友:
不要意思 看错 是输出端的半波   修改掉 修改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个无聊的实验,表为日置3238,五位半,看参数是真有效值表。
变压器为220:12V@100W
负载50欧@3W (冷态5 ...

奇怪,输出端串入二极管后,输出功率减半,电阻两端的等效电压和流过电流有效值都应该减为原来的 1/sqrt(2)。你测得的电压有效值为什么是接近两倍的关系呢?(你测得的是12.74V和6.57V。)可以参考278楼的仿真图片。

网友L:
引用 网友S:
这个还需要验证?根据初中物理,I1 = I2 + I3。

我知道你又要问,为啥不是平方和关系?

我只想知道D为什么是错误的,因为根据我的印象,有矛盾的地方。本来认为你是技术大牛还打算膜拜一下的,现在看来你的人品太次!基础不扎实就不能有想法?

你说的“有效值的叠加要用平方和开根号。”,我问你该公式有使用条件吗,你一直不回答,我才发那个图的,我的理解是直流的有效值和瞬时值是相等的,哪个不知道“根据初中物理,I1 = I2 + I3。”,我想找出一个公式,能根据已知条件就能计算出正确的结果,而不是为了得到正确的结果来判断用什么公式。

如过你感兴趣,就再麻烦你解释一下百度百科中的有效值的定义,按照字面理解,非正弦波的直流分量也要参与平方开根号的,你上面计算部分也是这样的。这就和“根据初中物理,I1 = I2 + I3。”矛盾了。如果对此问题不屑一顾,就不用再解释了,我从别的地方一样能找到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Z:
各位大神是不是一宿没睡觉

我是凌晨被蚊子咬醒了,打开 BBS 就看到这个有意思的话题。

网友:
只有B是对的吧。

网友S:
引用 网友L:
我只想知道D为什么是错误的,因为根据我的印象,有矛盾的地方。本来认为你是技术大牛还打算膜拜一下的, ...

你自己的问题给坛友带来了多少麻烦?还反怪别人态度不好?
自己好好想想吧。这里没人义务给你解答疑惑的

网友S:
引用 网友L:
我只想知道D为什么是错误的,因为根据我的印象,有矛盾的地方。本来认为你是技术大牛还打算膜拜一下的, ...

如果你早点从别的地方找答案,就不会给上面的各位大牛添麻烦了。你以为是在跟你讨论么?那是在教你。大牛的工资是按小时计算的,本人半天都工资也在4位数字。你自己想想吧,别那么无辜。

网友:
引用 网友S:
你自己的问题给坛友带来了多少麻烦?还反怪别人态度不好?
自己好好想想吧。这里没人义务给你解答疑惑的 ...

真是可笑 我给别人带来什么麻烦了?我也没要求你给我答疑解惑呀,是你自己出来解释的。要是觉得这个帖子给自己带来麻烦了可以不看这个贴呀。而且我和你的意见相反,这个帖子给不少人重新温习了一下基础知识。

网友L:
引用 网友S:
如果你早点从别的地方找答案,就不会给上面的各位大牛添麻烦了。你以为是在跟你讨论么?那是在教你。大牛 ...

几天前我看到那个帖子帖子了,还是无法解释直流的问题,所以没贴上来。
还有你工资多高跟本帖无任何关系,很多时候收入高低在于能不能混,跟技术实力完全不搭边,我用得着你面前装无辜?越来越来越觉得你的话可笑了。。。。。。。。是教是讨论到此为止吧,不浪费你几位数的工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等下补一张功率分析仪的测试结果

好的,等这个结果。

网友Y:
引用 网友L:
几天前我看到那个帖子帖子了,还是无法解释直流的问题,所以没贴上来。
还有你工资多高跟本帖无任何关系 ...

消消气,我也是到现在都认为D的正确的。整个电路做黑盒测试,输入电压的rms值一直都是U,I的rms值按照IIR算,又只变化了0.707,Urms*Irms变化0.707,可这两种状态大家都确定电阻上的功率翻倍了,纯阻性负载PF=1,黑盒测试如果Urms*Irms变化0.707,那以后咱们测试(PF=1)电路的真实功耗可就得另想其它办法了,用真值表测出的Irms和Urms的值相乘最后可就不是真实功耗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Y:
消消气,我也是到现在都认为D的正确的。整个电路做黑盒测试,输入电压的rms值一直都是U,I的rms值按照IIR ...

用真值表测出的Irms和Urms的值相乘最后可就不是真实功耗了。
---------------
现在都是用已知的结果去选择合适的计算公式来证明自己是正确的,这要是哪天一个电路不知道结果怎么办?该用哪个公式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Y:
消消气,我也是到现在都认为D的正确的。整个电路做黑盒测试,输入电压的rms值一直都是U,I的rms值按照IIR ...

还有功率因素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Y:
消消气,我也是到现在都认为D的正确的。整个电路做黑盒测试,输入电压的rms值一直都是U,I的rms值按照IIR ...

谁告诉你半波整流的PF=1了?电压和电流半个周期同相,半个周期不同相,这PF能等于1么?

网友Y:
引用 网友D:
还有功率因素呢?

恩,如果功率因数不等于1那肯定用Urms*Irms得到的结果不是电路实际消耗的功率,但这道题是纯阻性负载,最后Urms*Irms也得不出实际消耗的功率,这对以后的电路功耗测量可是很有影响的~望大神指点。

网友I:
引用 网友L:
用真值表测出的Irms和Urms的值相乘最后可就不是真实功耗了。
---------------
现在都是用已知的结果去选 ...

不是已知结果去套公式,一直都是用公式去算结果的,只是你没搞清楚公式之间的因果关系。
前面已经解释过,P=UI就是个派生公式,从P=I^2R, U=IR推出来的,所以U不能按输入电压算,必须是按R两端的电压算。
说来说去还在纠结输入电压不变,烦不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Y:
恩,如果功率因数不等于1那肯定用Urms*Irms得到的结果不是电路实际消耗的功率,但这道题是纯阻性负载,最 ...

二极管是纯阻吗?这就叫基础不扎实想法还特多,有时候真的很无语。

网友Y:
引用 网友I:
谁告诉你半波整流的PF=1了?电压和电流半个周期同相,半个周期不同相,这PF能等于1么? ...

很想知道这道题的PF用公式该怎么推导?学习之后对以后测量电路功耗也有帮助,谢谢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Y:
恩,如果功率因数不等于1那肯定用Urms*Irms得到的结果不是电路实际消耗的功率,但这道题是纯阻性负载,最 ...

上面你说的实际怎么着,我说功率因素的问题,你又说这里是纯阻负载,你到底是要讨论实际还是纯阻?无语了,无法沟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面你说的实际怎么着,我说功率因素的问题,你又说这里是纯阻负载,你到底是要讨论实际还是纯阻?无语了 ...

功率因素?

网友I:
引用 网友Y:
很想知道这道题的PF用公式该怎么推导?学习之后对以后测量电路功耗也有帮助,谢谢啦。 ...

PF的定义就是有功功率除以视在功率,在这题中全波变半波视在功率变为0.707倍(就是你说的输入电压不变,电流变为0.707倍),有功功率变为0.5倍,所以PF=0.707,就这么简单。
估计又要说我已知结果套公式了……

网友:
功率因数。。。。。。。。。

网友Y:
引用 网友I:
PF的定义就是有功功率除以视在功率,在这题中全波变半波视在功率变为0.707倍(就是你说的输入电压不变, ...

能给出一个正向推导么?因为感觉以后工作中真的会用得到,毕竟反向推导说服力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I:
PF的定义就是有功功率除以视在功率,在这题中全波变半波视在功率变为0.707倍(就是你说的输入电压不变, ...

消耗功率(有功功率)应该以二极管后面的电流电压来算吧!电流、电压都是被截去半波,都变为0.707倍,有功功率变为0.5倍。

如果谈二极管前端的的 视在功率,感觉就没什么意义了, 它在这里什么也不能代表。

网友AH:
有争议的地方应该是电流表的读数如何计算的问题吧?
如果用中学的知识来将的话确实比较难解释,应该导入微积分的来计算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是已知结果去套公式,一直都是用公式去算结果的,只是你没搞清楚公式之间的因果关系。
前面已经解释过 ...

没搞清楚公式之间的因果关系
------------
这个说的太好了,好多人没搞清楚因果关系,不光是我,呵呵。不过从现在开始我就只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Y:
能给出一个正向推导么?因为感觉以后工作中真的会用得到,毕竟反向推导说服力不足。 ...

自己查功率因素、视在功率、有功功率的定义。
功率因素本身就是为了描述“输入端的电压有效值乘以电流有效值不等于实际做功功率”这种现象而诞生的,所以这就是正向推导。

网友I:
引用 楼主:
消耗功率(有功功率)应该以二极管后面的电流电压来算吧!电流、电压都是被截去半波,都变为0.707倍,有 ...

他们不是在纠结输入电压不变,输入电流变为0.707倍,和后面电阻上的有功功率变为0.5倍对不上嘛,所以我告诉他们:输入电压乘以输入电流叫视在功率,而电阻上实际消耗的叫有功功率,这两个功率是可以不相等的,这种情况我们称之为功率因素小于1。
因为视在功率大于有功功率,所以功率因素小于1,这是一个正向因果关系,而不是什么套公式去解释结果。

网友I:
引用 网友AH:
有争议的地方应该是电流表的读数如何计算的问题吧?
如果用中学的知识来将的话确实比较难解释,应该导入微积 ...

高中的好处就是知识面有限,反而更容易解释。
焦耳定律是高中物理的一个关键知识点,定义是Q=I^2Rt,和U没什么关系。然后单位时间内做的功叫功率,定义是Q=W=Pt,所以很容易得出电流和功率是平方关系,半波整流只有一半时间做功,功率减半,电流减小为根号二分之一,这个推导过程对于高中生来讲应该能掌握的。

当然,上了大学就不能再这么肤浅地看问题了,微积分也能得出同样的结论(见124楼的公式)。用微积分来推导并不是把问题复杂化,而是为解决更复杂的问题开辟了一个适用性更广的计算方法,例如方波又怎么算?多个不同频率不同幅度的正弦波叠加又怎么算?这时用高中知识就无法解决了,必须用微积分。

网友:
引用 网友I:
高中的好处就是知识面有限,反而更容易解释。
焦耳定律是高中物理的一个关键知识点,定义是Q=I^2Rt,和U ...

I1 = A1*Sin(2Pi*f*t+w);        //t = {0,0.5}
I2 = A2*Sin(2Pi*f*t+w);       //t = (0.5,xx},电流的变化导致一个感应电动势?,是否还是完整的正弦?应该有一个振荡吧

网友AA:
  本贴少儿不宜,请珍惜脑细胞。对基础知识不感兴趣或不喜欢思考的童鞋请无视或点击窗口右上角的X。

  俺最近一直在思考,世界的本质是什么?

  数学是科学研究的金钥匙,是解决问题的有力工具。
  数学帮助我们理解这个世界。没有数学,我们无法想象和理解许许多多的物理现象和规律。
  很多现象在被发现之前,数学就已作出大胆而明确的预测,并且屡试不爽。。。
  数学是如此的成功和重要,以至于很多人疑惑,到底是数学在主导物理世界还是物理世界在主导数学?是世界的运动要遵循数学原理还是数学原理决定着世界的运动?

  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已经够吓人了,后来人们又吃惊地发现宇宙一直在加速膨胀,如今不知哪里又蹦出希格斯粒子和暗能量,毁了无数人的三观。。。如此这般,上帝到底想干什么?

  俺认为,上帝既不是数学家,也不是物理学家,而是一位绝顶高明的逻辑学家。他可能不懂物理和数学,只是制定了几个最基本的逻辑规则而任凭宇宙自生自灭,其中之一就是矛盾律。
  规则,创造了一切。(学软件的应该都知道啥叫“规则驱动”吧)可能好问的童鞋又要问了,是什么创造了规则?倒。。。老纳也在思考中。。。

  矛盾律,是自然界最基本的规律之一。俺认为这个规律比1+1=2以及能量守恒定律更基础。
  一个人,可以不懂数学,不管1+1=2;也可以不懂物理,不鸟能量守恒定律。但是,唯一不能的就是——自相矛盾。
  我们可以规定1+1=3,或者能量不守恒,但如果按照既定的规则却推导出与前提自相矛盾的结果,那一定是哪里出问题了。
  没有自相矛盾,不一定是对的;若有自相矛盾,那一定是错的。

  所以,我们应当养成一个好习惯:得到一个自认为满意的结论后,记得检查是否自相矛盾了。
  不幸的是,很多时候矛盾点并不那么显而易见。

  举个例子。
  对楼主位的电路,二极管短路后,不管你是认为电流增大2倍还是根号2倍,都无法解释高中同学的一个疑问。(以下描述是基于高中物理知识,并且电流是指有效值
  1、短路二极管后,根据电功率的定义,电阻上消耗的功率将翻倍。
  2、因为初级电压即电源电压是固定不变的,所以如果电源电流是增大根号2倍,电源提供的功率也应该增大根号2倍。按照理想变压器的特性,负载电阻的功率也应该增大根号2倍。这跟第1点的已知结果相矛盾。
  3、如果电源电流是增大2倍,按照理想变压器的特性,负载电流也应该增大2倍,所以负载电阻的功率应该增大4倍(焦耳定律)。这也跟第1点的已知结果相矛盾。

  既然出现了自相矛盾,那肯定是哪里出问题了。
  对于以上矛盾,我们该如何向中学生们解释?个人认为,该题目作为中学试题似有不妥。

  题外话:
  俗话说,人急出错,马急失蹄。这人一急嘛,智商立马下降到女司机的水平(呵呵,打个比喻,没有恶意啊),就会考虑不周,容易出错。
  平心静气的讨论,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平心静气,不骄不躁,才能临危不乱。
  唉。。。话说老纳也时有急眼,在此自我检讨下,当与各位共勉。

网友:
围观,完全不会解决这样的问题了啊

网友:
各位大师好有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A:
本贴少儿不宜,请珍惜脑细胞。对基础知识不感兴趣或不喜欢思考的童鞋请无视或点击窗口右上角的X。

1、短路二极管后,根据电功率的定义,电阻上消耗的功率将翻倍。
  2、因为初级电压即电源电压是固定不变的,所以如果电源电流是增大根号2倍,电源提供的功率也应该增大根号2倍。按照理想变压器的特性,负载电阻的功率也应该增大根号2倍。这跟第1点的已知结果相矛盾。
  3、如果电源电流是增大2倍,按照理想变压器的特性,负载电流也应该增大2倍,所以负载电阻的功率应该增大4倍(焦耳定律)。这也跟第1点的已知结果相矛盾。
从你这三点看你完全没有理解有效值与平均值两个概念。
正弦交流电适用于有效值而不是平均值.
去掉二极管前: U(有效电压)=U(峰值电压)*0.5,I=U(峰值电压)*0.5/R, P=I*U=(U(峰值电压)*0.5)^2/R=0.25*(U(峰值电压)^2)/R;
去掉二极管后:U(有效电压=U(峰值电压)*0.707(根号二)。I=U(峰值电压)*0.707/R, P=I*U=(U(峰值电压)*0.707)^2/R=0.5*(U(峰值电压)^2)/R;
所以:P(去掉二极管)=2*P(没有去掉二极管.I(去掉二极管) : I(有二极管)=0.5 : 0.707

网友:
引用 网友E:
测试结果是两种情况输入电流相等??怎么可能??
想问下楼主,两种情况下负载温升一样??
输出功耗变大了 ...

题目是理想器件啊

网友:
俺读的书少,怕被你们骗了,连夜从开大书店的好心老板那借了套中学物理教科书,翻啊翻啊。。。 就是找不到“平均电流“”功率因数““有功功率”“视在功率”这些鸟东东
哪位好心的小妹妹大哥哥教教俺,啥叫”平均功率“”功率因数“,还有啥叫”电”?

网友Y:
引用 网友I:
他们不是在纠结输入电压不变,输入电流变为0.707倍,和后面电阻上的有功功率变为0.5倍对不上嘛,所以我告 ...

那也就是说能证明pf=1的话,D选项纠就正确了吧?

网友AI:
引用 网友Y:
那也就是说能证明pf=1的话,D选项纠就正确了吧?

D肯定是错的。因为加入二极管后(变压器的初级也等效于串入一个二极管,因为这是理想变压器,加在次级上的元件会被按比例等效到另一边),电路的波形由正弦波变为半波整流后的正弦波。如果要计算功率,交流电必须用电压有效值。因为半波整流后的电压有效值为电压峰值的1/2(这个就像全波正弦交流电有效值为峰值的0.707一样,是经过实验及计算出来的)。那位老纳推算出来的结果自相矛盾的原因,是因为他认为初级的电压是不变的。其实不变的是电压的峰值。但有二极管和没有二极管时在波形上是有变化的。所以其电压有效值是变化的。全波整流时有效电压为值峰值的0.707倍,半波时有效电压值是峰值的0.5倍.如果你用这个有效值来推算的话,加在初给的电流电压都是按比例地反映到次级上,而且初级与次级之间的功率是相等的。

网友Y:
引用 网友AI:
D肯定是错的。因为加入二极管后(变压器的初级也等效于串入一个二极管,因为这是理想变压器,加在次级上 ...

同意你的观点,在电阻两端可以用你说的根2电压与根2电流的乘积。但如果把整个电路做黑盒测试,只知道输入电压和输入电流,请问你怎么计算盒子里设备消耗的功率。

网友AI:
引用 网友Y:
同意你的观点,在电阻两端可以用你说的根2电压与根2电流的乘积。但如果把整个电路做黑盒测试,只知道输入 ...

只需要用次级有效电压的平方除以电阻就可以得出整个系统的功耗。因为理想变压器和理想二极管是不会消耗功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Y:
那也就是说能证明pf=1的话,D选项纠就正确了吧?

你真是无可救药

网友:
引用 网友L:
所谓有效值不就是等效为直流吗?是直流为什么不能是I1=I2+I3?

是等效为发热功率相同的直流值,这个发热功率相同,是较长一段时间的积分值,而不是瞬时值
否则工频交流电的有效值岂不是高低根本没法用肉眼看清的一个不稳定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A:
看来很多人疑惑的是:  从ab输入端看,根据P=UI,在U不变时,负载功率加倍,I是不是也应该加倍?
  首 ...

“由于串入二极管后功率因数不等于1,所以电路不再是纯电阻性的,即电路和电源间存在能量交换。”您这个说法我不赞同。
1、串入二极管以后,正半周电流正比于电压变化,负半周电流为0。正半周电源向电阻供电,负半周没有电流,整个过程中只有能量向负载的流动,所以电路与电源之间不存在能量交换。
“如果用示波器实测察看,应该可以看到因能量交换留下的蛛丝马迹,比如波形尖峰、过冲、失真、振荡等。”
2、您说这些都是由于二极管和变压器的非理想性导致的。题目中是理想的,所以不存在这些问题。

网友Y:
引用 网友AI:
只需要用次级有效电压的平方除以电阻就可以得出整个系统的功耗。因为理想变压器和理想二极管是不会消耗功 ...

没错,同意你的观点,但之后我们怎么求输入电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Y:
那也就是说能证明pf=1的话,D选项纠就正确了吧?

这位同学勤奋好学、刨根问底的精神令人感动^_^  俺就回个贴吧

如果你真想刨根问底,俺建议:
1、按273楼的建议办
2、买本《农民进城防骗手册》,免得被“不明真相的”或“坏蛋”骗了
3、一定要弄懂啥叫作“电”。哪一天你弄懂了,什么“功率因数”“集总参数系统”“分布参数系统”“场论”。。。统统见鬼去吧

看过武侠小说没?没看过也请去补补。
搞技术跟练武功一样,大抵也有三个层次:
一是剑在手中。这个相当于应届童鞋的水平,有理论知识但不知道该怎么用(剑在手中不知道怎么使,还往往误伤了自己)
二是剑在心中。这个相当于工作几年的工程师,有理论也有一定的实践经验,能独立做设计,但还不能独立做产品。(剑在心中已知道怎么使,但功力尚浅)
三是心中无剑。这个嘛,相当于技术总工或总监的水平,能够确定技术方案,能看到行业发展方向,能敏感的捕捉市场信息,能引领技术团队。(心中无剑则无招无式,如水无状,伤人无形,功力深不可测)
俺认为,只要弄懂了啥叫作“电”,就能达到心中无剑的层次^_^

练功须知:
   有所闻,有所不闻;
   有所看,有所不看;
   有所想,有所不想;
   有所问,有所不问;
   有所答,有所不答;
   有所为,有所不为。

编辑添加:没有恶意,请不要误解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Y:
没错,同意你的观点,但之后我们怎么求输入电流呢?

次级电流I=次级有效电压U/R
初级有效电流I=次级电流I/N(变压比)

网友AB:
引用 网友AI:
D肯定是错的。因为加入二极管后(变压器的初级也等效于串入一个二极管,因为这是理想变压器,加在次级上 ...

百度概念【有效值在相同的电阻上分别通以直流电流和交流电流,经过一个交流周期的时间,如果它们在电阻上所消耗的电能相等的话,则把该直流电流(电压)的大小作为交流电流(电压)的有效值】

220V的市电,电压的有效值是220V,可以在市电上接上任意电阻,在该电阻上产生的能耗与通直流220V产生的能耗相当。电压的有效值是对任意电阻说的,电路可以是开路的。

电流的有效值,只能对某个具体的电路来说,比如市电上接了一个220欧姆的电阻,电流的有效值为1A,等同于1A的直流电流在220R上消耗的能量。这说明电流的有效值与电压有效值靠一个固定的电阻关联起来了。
从电源端来看输出功率 P=U(RMS)I(RMS),本质就是把电路中所有的负载转换成纯阻负载R来算的

是否选D的分歧在与如果理解电压的有效值
选D的同学:认为不管开不开灯,市电的有效值一直都是220V
不选D的同学:认为开灯的时候,市电有效值是220V,不开灯,市电的有效值是0,如果开关灯时间一样(类似与二极管),市电的有效值是0.707*220V。

我再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问题的本源还是在与有效值的概念与检测手段的分歧。
有效值是用直流量来衡量交流量的一个参数,它的用途只有一个,用于能量守恒。实际上,我们会用仪表来测量电压有效值,电流有效值,从得出能耗。

但问题是,电流,电压的有效值都是在直流量下,用纯阻负载等效的。 在非纯阻负载电路中,用仪器能测出来吗?
我认为电流表是测不出真正的有效值的(除非电流表可以将非纯阻等效成纯阻来算),而电压表还是可以测出有效值的(电压表可以通过内部电阻来等效)。

LZ的题目: 如果电路图中串联的是实际的电流表,电流表的读数不会是2倍的关系。
                  如果电路图中的电流表只是示意有效值的话,电流的有效值应该是2倍的关系。

这是个人浅薄的愚见,欢迎拍砖。

网友:
引用 网友Y:
那也就是说能证明pf=1的话,D选项纠就正确了吧?

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回去重读语文吧,你这理解能力实在不能愉快的交流。

网友AB:
引用 网友AB:
百度概念【有效值在相同的电阻上分别通以直流电流和交流电流,经过一个交流周期的时间,如果它们在电阻上 ...

真对我对有效值的理解,我特意画了电路来表示

一:电路里的表都是实际的电流电压表。

R上消耗的电能=U2*A2
电源提供的电能=U1*A1

U1=1.414*U2,这个试验也是通过的,相信大家没有意见吧。
A2=A1,这个大家也没有问题吧。

最后算出来电源上提供的电能比电阻上消耗的电能还要多,这不符合能量守恒。
这说明:某一个或某几个表测的不是有效值。

二:电路里的表都是测有效值的电流电压表

我认为:电压表是可以测有效值, 电流表可以测纯阻负载的电流有效值,不能测非纯阻负载的电流有效值

R上消耗的电能=U2*A2(U2,A2 与用实际电流电压测的值一样)
电源提供的电能=U1*A1(U1与用实际电压表测的值一样, 但A1流经的是非纯阻网络,所以与用实际电流表测的值不同)

根据能量守恒U1*A1=U2*A2
因为U1,U2是根2的关系

也就是说,如果是一个能测非纯阻网络的电流有效值的电流表来说,A1与A2也是根2的关系。

网友AI:
引用 网友AB:
百度概念【有效值在相同的电阻上分别通以直流电流和交流电流,经过一个交流周期的时间,如果它们在电阻上 ...

选D的同学:认为不管开不开灯,市电的有效值一直都是220V
不选D的同学:认为开灯的时候,市电有效值是220V,不开灯,市电的有效值是0,如果开关灯时间一样(类似与二极管),市电的有效值是0.707*220V。

这个结论与你的推断正好相反。
1. 市电的有效值一直都是220V,与开不开灯没有关系。 但加入二极管后,市电的电压峰值是不变的,但波形是变了,由原来的正弦波变为只上部的半波整流后的波形。同时电压有效值也跟着变化了。由原来的峰值的0.707倍变为0.5倍。P=(0.5*U)^2/R=0.25U^2/R;
2.如果从时间关系来算,不工作的那半个周期不要了。那有效值还是峰值的0.707,但做功时间只有一半。所以P=(0.707*U)^2/R/2=0.5*U^2/R/2=0.25U^2/R;
可见两种计算方式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所以化为有效值来计算是最简单的。只要用欧姆定律就可以算出电阻电流及功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Y:
同意你的观点,在电阻两端可以用你说的根2电压与根2电流的乘积。但如果把整个电路做黑盒测试,只知道输入 ...

对瞬时功率做积分,现在的数字电能表都是这样做的,同时采样瞬时电压和电流,算出瞬时功率,积分后就是总用电量,再除以积分时间就是平均功率,这种方法对PF<1照样适用。

网友AB:
引用 网友AI:
选D的同学:认为不管开不开灯,市电的有效值一直都是220V
不选D的同学:认为开灯的时候,市电有效值是220 ...

市电加入二极管后, 二极管后的电压有效值变了,二极管之前的电压有效值仍然是220V。

你可以在看看,我发的分析仪器与有效值的帖子。

网友AI:
引用 网友AB:
市电加入二极管后, 二极管后的电压有效值变了,二极管之前的电压有效值仍然是220V。

你可以在看看,我 ...

其中U2=U1/1.414就是大错特错。经过一个二极管怎会变为原来的0.707倍?有效值是一个长期等效的虚似值,不是即时值

网友AB:
高中考这个题,我认为D答案是对的,因为老师学生都认串的电流表应该测试的有效值。

就像我小学三年级,刚学钝角,锐角,直角的概念时,试卷上出了一套题问时钟走到9:30时,时针和分针的夹角是什么角?

我当时选了钝角,答案却是直角。

网友:
引用 网友AB:
真对我对有效值的理解,我特意画了电路来表示

回帖都不看帖的吗?
说了多少次P=UI只适用于纯电阻负载,因为U是从U=IR推出来的,是指电阻两端的电压,所以你用P=U2*A2来算是对的,用P=U1*A1来算就是错的。
P=U1*A1算出来的叫视在功率,P=U2*A2算出来的叫有功功率,视在功率是可以大于有功功率的,当视在功率大于有功功率就叫做功率因素小于1,出现功率因素小于1就意味着负载非纯阻。

http://baike.baidu.com/view/56022.htm
在交流电路中,我们将正弦交流电电路中电压有效值与电流有效值的乘积称为视在功率,即S=UI视在功率不表示交流电路实际消耗的功率,只表示电路可能提供的最大功率或电路可能消耗的最大有功功率。

网友AB:
引用 网友AI:
其中U2=U1/1.414就是大错特错。经过一个二极管怎会变为原来的0.707倍?有效值是一个长期等效的虚似值,不 ...

有效值是个虚值,但是可以通过纯阻网络,算出电压的有效值(根据定义)。电压的有效值要比电流的有效值好算多了。

我认为电压表可以直接测出有效值。 这个仿真图,就是证明,当然你可以用你的表,搭个电路测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AB:
高中考这个题,我认为D答案是对的,因为老师学生都认串的电流表应该测试的有效值。

就像我小学三年级,刚 ...

和你举的例子一点关系都没有,这道题高中生就算不知道视在功率、RMS这些概念也应该能判断出D是错误的,因为基础公式是焦耳定律Q=I^2Rt,根本就没U什么事,U是通过U=IR带进来的,这都反反复复说了多少遍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AB:
有效值是个虚值,但是可以通过纯阻网络,算出电压的有效值(根据定义)。电压的有效值要比电流的有效值 ...

我去 这两个电流表显示还不一样?欢迎谁再来给套个公式。

还有你用的软件是proteus吧?这个软件仿真逻辑电路还行,仿真这个是不是太垃圾了,换个其他软件试试。

网友S:
引用 网友Y:
那也就是说能证明pf=1的话,D选项纠就正确了吧?

现在我就证明给你看,半波整流的功率因数到底是多少

先理论推导(高手看了笑笑,小白看了哭哭)

等下再试验证明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去 这两个电流表显示还不一样?欢迎谁再来给套个公式。

按这个模似,电学所有理论得重新论正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AB:
有效值是个虚值,但是可以通过纯阻网络,算出电压的有效值(根据定义)。电压的有效值要比电流的有效值 ...

你又断章取义了,只看第一段不看第二段:
有效值(Effective value)在相同的电阻上分别通以直流电流和交流电流,经过一个交流周期的时间,如果它们在电阻上所消耗的电能相等的话,则把该直流电流(电压)的大小作为交流电流(电压)的有效值,正弦电流(电压)的有效值等于其最大值(幅值)的1/√2,约0.707倍。

在正弦交流电流电中根据热等效原理,定义电流和电压的有效值为其瞬时值在一个周期内的方均根值。

有效值的真正定义是“其瞬时值在一个周期内的方均根值”,无论电压还是电流都是完全可测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L:
我去 这两个电流表显示还不一样?欢迎谁再来给套个公式。

还有你用的软件是proteus吧?这个软件仿真逻辑 ...

说垃圾是你不会用而已,Proteus AC电流表的默认时间常数是100ms,对于50Hz非正弦波电流来说积分时间太短,数字实际上是在不停跳变的,截图刚好截在两个表跳变不同步的时间上而已。
把时间常数改为1s以上就可以得到稳定的读数,这个技巧我在258楼就已经说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去 这两个电流表显示还不一样?欢迎谁再来给套个公式。

还有你用的软件是proteus吧?这个软件仿真逻辑 ...

电流不一样,是因为我选的二极管模型是M7,不是理想器件,M7自身带了2.2nf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说垃圾是你不会用而已,Proteus AC电流表的默认时间常数是100ms,对于50Hz非正弦波电流来说积分时间太短 ...

对,大师是对的。 问题是,我刚才修改电路图时,忘了设了。 有一个是设为1s,新拉入的一个是100ms。

修改后,数值是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I:
和你举的例子一点关系都没有,这道题高中生就算不知道视在功率、RMS这些概念也应该能判断出D是错误的,因 ...

电压在电路里是表像,而电流才是实质。电压是因电流流过导体而产生,而不是与生而来的实质。

网友AB:
引用 网友I:
你又断章取义了,只看第一段不看第二段:

对于开路的市电,电压的有效值是多少?

网友S:
引用 网友D:
电压在电路里是表像,而电流才是实质。电压是因电流流过导体而产生,而不是与生而来的实质。 ...

电荷流动形成电流;
电荷流动的动力,来源于电压(电势差)。

电流流过导体产生电压只是表象。实质是:电压使电荷流动,导体阻碍电荷流动,因而体现为电阻。

网友I:
引用 网友AB:
对于开路的市电,电压的有效值是多少?

明知故问,有啥想不通就直说,别浪费大家时间。

网友I:
引用 网友S:
电荷流动形成电流;
电荷流动的动力,来源于电压(电势差)。

电流是7大基本单位之一,电压是导出单位,定义是“1伏特等于对每1库仑的电荷做了1焦耳的功”,电荷移动首先就产生电流,电流做的功才换算出电压。

网友:
没完全看明白,不过交流电的电流实际没什么卵用

网友Y:
引用 网友S:
现在我就证明给你看,半波整流的功率因数到底是多少

先理论推导(高手看了笑笑,小白看了哭哭)

D是错的,谢谢了,一直都没有理解RMS值的意思,现在明白了,RMS值都是算数值。真的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电流是7大基本单位之一,电压是导出单位,定义是“1伏特等于对每1库仑的电荷做了1焦耳的功”,电荷移动首 ...

没错。
电场力导出电场,电场导出电势,电势导出电压。
或者,电场力导出功,功导出电压。

但不能说电压是电流流过导体产生的。勉勉强强可以说,电压是电荷在电场力的作用下产生的。

网友S:
引用 网友Y:
D是错的,谢谢了,一直都没有理解RMS值的意思,现在明白了,RMS值都是算数值。真的谢谢了。 ...

现在来试验证明:

电路:
功率分析仪的电压通道接输入端

半波整流:
可以清楚的看到:PF=0.707,以及视在功率与有功功率不相等。

全波整流:
可以清楚的看到:PF=1,以及视在功率与有功功率相等。

网友Z:
引用 网友Y:
D是错的,谢谢了,一直都没有理解RMS值的意思,现在明白了,RMS值都是算数值。真的谢谢了。 ...

不知道怎么的,看到你明白了我真高兴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说垃圾是你不会用而已,Proteus AC电流表的默认时间常数是100ms,对于50Hz非正弦波电流来说积分时间太短 ...

原来如此 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明知故问,有啥想不通就直说,别浪费大家时间。

我是真不明白。

我再次摘录343L的理解:

220V的市电,电压的有效值是220V,可以在市电上接上任意电阻,在该电阻上产生的能耗与通直流220V产生的能耗相当。电压的有效值是对任意电阻说的,电路可以是开路的。

电流的有效值,只能对某个具体的电路来说,比如市电上接了一个220欧姆的电阻,电流的有效值为1A,等同于1A的直流电流在220R上消耗的能量。这说明电流的有效值与电压有效值靠一个固定的电阻关联起来了。
从电源端来看输出功率 P=U(RMS)I(RMS),本质就是把电路中所有的负载转换成纯阻负载R来算的

我这样说对不对? 我认为开路时,市电的有效值依然是220V。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明知故问,有啥想不通就直说,别浪费大家时间。

对于之前你的回帖,功率因数什么,我是明白了。

思考了一圈,发现有绕回电压有效值的概念上了,我又不理解矛盾在哪了。

网友Y:
引用 网友Z:
不知道怎么的,看到你明白了我真高兴

,弄清楚了,真是一身清爽。

网友:
引用 网友S:
现在来试验证明:

电路:

谢谢高手指点,已经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144楼的仿真为啥是这个结果我解释给你听,你好好听着:
全波交流电流有效值: 12mA
半波电流有效值(AC+DC): ...

您这种方式,更便于理解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这个解释靠谱,和该链接102楼吻合(截图如下),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1495-7-1.html

他说的不是直接叠加,而是平方和
算了,我这句说的不是太合适,算我没说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B:
高中考这个题,我认为D答案是对的,因为老师学生都认串的电流表应该测试的有效值。

就像我小学三年级,刚 ...

您这个钝角,答的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B:
高中考这个题,我认为D答案是对的,因为老师学生都认串的电流表应该测试的有效值。

就像我小学三年级,刚 ...

回复多发了一句,为了避免被莫大收拾,借回您帖子的位置,干脆编辑一下,保留一下这个4页帖子的心得
1、功率因数的定义,本质上是为了让视在和有功统一起来,人为制造出的一个概念,其中无功电流部分,并非完全能代表电源与负载之间的能量来回交换的关系,楼上用WT210做这个半波整流实验,更是证明了这一点。
2、今天才明白,为何I是基本单位,而U不是。同时,也明白了为何P=I*I*R*t是焦耳“定律”,U=I*R也是欧姆“定律”,而P=U*I不是“定律”。
3、平方累加后开方得到有效值,必须保证累加量之间满足“正交”关系
4、即使如Fluke289之类的“真有效值”,测试的也只是不含有DC分量的“真有效值”,如果含有直流分量,需要用平方和公式推导。
5、本人基础确实差的还远,与各位高手差距显著,努力学习吧!

网友P:
引用 网友AG:
很多人不知道真有效值电表也有二类,那是AC和AC+DC。

要量半波整流输出,要使用AC+DC真有效值电表,或用AC ...

看到大家实验用的各种仪器,我有个疑问
真正产品中,有AC+DC的真有效值表吗?还是所有产品都需要分别测试AC和DC,然后均方根处理才行?

网友P:
引用 网友S:
现在来试验证明:

电路:

381楼,我请教alias的问题,您能否顺路也给我个指导呢?
您的WT210,是否就是AC+DC的?

网友AB:
引用 网友I:
明知故问,有啥想不通就直说,别浪费大家时间。

1.根据有效值的定义,电压和电流的有效值都是针对纯阻算出来的,所以从消耗能量来看:P(有用功)=U(RMS)I(RMS)是成立。

2.再看视在功率的定义就是电源电压*电流的有效值。 这样推断,电源电压并不是RMS。

3.也就是说,电流表可以测任意负载的有效值,电压表只能测电阻负载的有效值。

4.开路市电的有效值并不是220V。

5. 进而跟电压的有效值的定义有矛盾。

请大师分析,问题出现在第几步?

网友:
引用 网友Y:
,弄清楚了,真是一身清爽。

恭喜你,走出去了。

我还没有完全明白。

网友I:
引用 网友AB:
1.根据有效值的定义,电压和电流的有效值都是针对纯阻算出来的,所以从消耗能量来看:P(有用功)=U(RMS ...

第一步就错了,你自己已经说电压和电流的有效值是针对纯阻算出来的,那么220V经二极管接电阻,此时对于220V来说负载还算是纯阻吗?
但是电流不一样,串联电路各段电流是相同的,无论在二极管前还是后,电流都是纯阻上的电流。
所以,你要算有用功就必须取电阻两端的电压,不能取二极管前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P:
381楼,我请教alias的问题,您能否顺路也给我个指导呢?
您的WT210,是否就是AC+DC的? ...

WT210测的是真有效值

网友AB:
引用 网友I:
第一步就错了,你自己已经说电压和电流的有效值是针对纯阻算出来的,那么220V经二极管接电阻,此时对于22 ...

第一步就错了,你自己已经说电压和电流的有效值是针对纯阻算出来的,那么220V经二极管接电阻,此时对于220V来说负载还算是纯阻吗?

嗯。此时测量电源电压确实不是针对纯阻负载的电压了,220V不是有效值了。

但是电流不一样,串联电路各段电流是相同的,无论在二极管前还是后,电流都是纯阻上的电流。

嗯,明白了。 所以,二极管前面的电流表A1 测的仍然是有效值。

所以,你要算有用功就必须取电阻两端的电压,不能取二极管前的电压

嗯,明白了。

根据理解,我认为下面两条是正确的:
1. P(有用功)=U(RMS)I(RMS)是成立
2. 电流表可以测任意负载的电流有效值(因为电流表是串联的,把其他任何形式的负载变换阻性负载后,电流表的值就相当于变换后阻性负载上的电流),电压表只能测电阻负载的有效值。

网友S:
引用 网友P:
看到大家实验用的各种仪器,我有个疑问
真正产品中,有AC+DC的真有效值表吗?还是所有产品都需要分别测试 ...

电压、电流,如果不加特别说明,都指的是有效值。

有效值,不加特别说明都指的是(AC+DC)真有效值。

AC有效值指的是AC成分的有效值。

网友I:
引用 网友AB:
第一步就错了,你自己已经说电压和电流的有效值是针对纯阻算出来的,那么220V经二极管接电阻,此时对于22 ...

不是这样理解的,交流除了电压和电流,还有个相位,这是你们一直忽略了的。
实际上,P=UI是默认了电压和电流相位相同这个条件,所以二极管前的全波电压和半波电流不能用P=UI这条公式来算。
按你那样理解,如果把二极管换成电容或电感,估计你又要晕一阵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电流是7大基本单位之一,电压是导出单位,定义是“1伏特等于对每1库仑的电荷做了1焦耳的功”,电荷移动首 ...

我正是这个意思,不如大湿表达清楚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是这样理解的,交流除了电压和电流,还有个相位,这是你们一直忽略了的。
实际上,P=UI是默认了电压和 ...

那得用复数算感抗与容抗,并与频率相关了吧,如果大学学的记错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S:
电压、电流,如果不加特别说明,都指的是有效值。

有效值,不加特别说明都指的是(AC+DC)真有效值。

按照254楼的截图,即使Fluke289也无法满足AC+DC的真有效值测试,最差也得是WT210这一类的功率分析仪了,对吧?
一个50Hz的半波整流电压的测试,又不是PWM输出的高频调制电压,居然测试也这么麻烦,没想到啊

网友AB:
引用 网友I:
不是这样理解的,交流除了电压和电流,还有个相位,这是你们一直忽略了的。
实际上,P=UI是默认了电压和 ...

加入二极管,电流和电压的相位就已经不一致了, 准确的说是半波一致,半波不一致。

电压与电流的相位,是与功率因数一致的。

我是这么想的:
P(有用功)=U(RMS)I(RMS)=U*I*功率因数

因为RMS是对纯阻网络的等效,对于非纯阻网络,RMS用仪器不一定能直接测出来。
UI相当于流经负载的值,
U(RMS)I(RMS)是其他任何形式的负载产生的能量,在纯负载网络上的等效值。

我是不是对RMS理解还不对?

网友S:
引用 网友AB:
加入二极管,电流和电压的相位就已经不一致了, 准确的说是半波一致,半波不一致。

电压与电流的相位, ...

P(有用功)=U(RMS)I(RMS)=U*I*功率因数

你说说看,等式最右边的U和I到底指的是什么值?

网友AB:
引用 网友S:
P(有用功)=U(RMS)I(RMS)=U*I*功率因数

你说说看,等式最右边的U和I到底指的是什么值? ...

UI可以理解成电流表和电压表的测量值, 功率因素是一个周期上电流电压的等效相位。

网友S:
引用 网友AB:
加入二极管,电流和电压的相位就已经不一致了, 准确的说是半波一致,半波不一致。

电压与电流的相位, ...

这样吧,你先算算把一个1uF电容接到220v 50Hz交流电源上的电流有效值,和有功功率吧。

网友S:
引用 网友AB:
UI可以理解成电流表和电压表的测量值, 功率因素是一个周期上电流电压的等效相位。

电流表电压表的测量值,难道不是有效值,还有别的值?

网友:
引用 网友S:
这样吧,你先算算把一个1uF电容接到220v 50Hz交流电源上的电流有效值,和有功功率吧。 ...

我看到了好大一个坑呀

网友I:
引用 网友AB:
加入二极管,电流和电压的相位就已经不一致了, 准确的说是半波一致,半波不一致。

电压与电流的相位, ...

有效值的正式定义是“瞬时值在一个周期内的方均根值”,和纯不纯阻没关系。

网友AG:
引用 网友P:
看到大家实验用的各种仪器,我有个疑问
真正产品中,有AC+DC的真有效值表吗?还是所有产品都需要分别测试 ...

>>真正产品中,有AC+DC的真有效值表吗?

当然有。Fluke 187/189 就能选真有效值 AC 或真有效值 AC+DC。

网友:
引用 网友S:
这样吧,你先算算把一个1uF电容接到220v 50Hz交流电源上的电流有效值,和有功功率吧。 ...

我想:1uf电容接交流电,本质是电荷转移,虽然有电流变化,但是没有做功呀。cos90=0

如果有等效ESR ,是发热做功的。  //打错,编辑将ESL,改为ESR

网友AB:
引用 网友S:
电流表电压表的测量值,难道不是有效值,还有别的值?

看完古大师的回复,我有这个迷惑。

我前面说:
【电流表可以测任意负载的电流有效值(因为电流表是串联的,把其他任何形式的负载变换阻性负载后,电流表的值就相当于变换后阻性负载上的电流),电压表只能测电阻负载的有效值。】

网友I:
引用 网友AB:
看完古大师的回复,我有这个迷惑。

我前面说:

不是电压表只能测电阻负载的有效值,电压表可以测带宽范围内任意电压的有效值,是平均功率只能用电阻两端的电压来算,仿真都明显看到电阻两端的电压和二极管前的电压不一样了。
二极管两端的电流一样,所以用哪个算都一样,但二极管前后的电压不一样,这时就只能用电阻两端的电压来算。

网友I:
引用 网友AB:
看完古大师的回复,我有这个迷惑。

我前面说:

我再举个例子,100mA交流电流源接到一个电阻,注意二极管的接法、电流表和电压表的变化,你自己再琢磨琢磨电压和电流的关系。

网友AB:
引用 网友I:
有效值的正式定义是“瞬时值在一个周期内的方均根值”,和纯不纯阻没关系。 ...

这样明白了。

你看看,我现在理解对不对?

220V的市电,不管开路还是短路,有效值仍然是220V。

半波和全波的区别,在于功率因数不同。 全波时,电压电流相位一致,功率因数=1。半波时,相位不同,功率因数=0.707(agilityChen的实验值)。

有用功率P=U(RMS)*I(RMS)*功率因数

对与LZ的问题,
假设半波时,电流表读数为I1, 全波时,电流表读数为I2,电源电压为U
P全波=2P半波
I1*U*1=2I2*U*0.707
所以I1=1.414*I2,是根2的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是电压表只能测电阻负载的有效值,电压表可以测带宽范围内任意电压的有效值,是平均功率只能用电阻两端 ...

当看到你说 【有效值的正式定义是“瞬时值在一个周期内的方均根值”,和纯不纯阻没关系】

我算是明白什么是有效值了,只能说我节选的那一段有效值定义,太坑了,直接把我让进去了。

我也是没仔细看过这后半截话。

网友I:
引用 网友AB:
这样明白了。

你看看,我现在理解对不对?

关系还是搞错了,功率因素是根据有功功率和视在功率计算出来的,不可能反过来用视在功率乘以功率因素求有功功率,仪表得出功率因素的前提是已经测得有功功率和视在功率,而不是靠测量功率因素来求有功功率。
你这正正是用已知的结果来反推计算过程。

网友Z:
引用 网友I:
关系还是搞错了,功率因素是根据有功功率和视在功率计算出来的,不可能反过来用视在功率乘以功率因素求有 ...

请教大师,我刚才推导了一下,两次视在功率是一样的,只是二极管短路后,无功有功功率各占了一半,是否正确?

网友AB:
引用 网友I:
关系还是搞错了,功率因素是根据有功功率和视在功率计算出来的,不可能反过来用视在功率乘以功率因素求有 ...

在LZ题目中,你是如何理解,全波和半波下,电流电压的有效值,还有仪器的显示值?

我也是比较笨了,到现在也没搞明白。

网友S:
引用 网友AB:
在LZ题目中,你是如何理解,全波和半波下,电流电压的有效值,还有仪器的显示值?

我也是比较笨了,到现 ...

仪器的显示值就是有效值,不是别的。
不能显示有效值的仪器,是破仪器。

网友:
引用 网友Z:
请教大师,我刚才推导了一下,两次视在功率是一样的,只是二极管短路后,无功有功功率各占了一半,是否正 ...

纯电阻负载功率因素等于1,也就是视在功率和有功功率相等。
加上二极管后,有功功率减半,视在功率减为0.707,所以功率因素=0.5/0.707=0.707。

网友:
楼主的万用表太差啦,应该用带真有效值测量的表来测就知道了,我第一眼看到这种胜利的万用表就知道,后面测交流的东西信号就不靠谱了。

网友AJ:
引用 网友I:
不是已知结果去套公式,一直都是用公式去算结果的,只是你没搞清楚公式之间的因果关系。
前面已经解释过 ...

P=UI是派生公式?帖子太长,没看语境,就这公式而言是普适的才对,从电场对电荷作功而来,注意P,U,I都是瞬间量。完全可以认可输入端的U是不变的前提,只是要搞清楚这个U和I到底是啥。其实既然大家都不是高中生了,就应该从基本定义和普适公式开始推导,以避免因为记忆导致的概念模糊。比如说从来就没有所谓“交流220V”,它永远就是那个正弦波,说220V只是一种定义下的计算结果。电流也是一样,它就是那样的波形,至于有效值按定义用公式算就完了。最后,D是错的。

网友AB:
引用 网友S:
仪器的显示值就是有效值,不是别的。
不能显示有效值的仪器,是破仪器。 ...

这个太直接了吧。

比如万用表吧,大多数直流电压,交流电压的区别。

如果用AC档测直流电压,测出来的是直流的纹波
如果用DC档测交流电压,测出来的是微弱的直流分量。

有万用表可以测AC+DC的值吗?

网友S:
引用 网友AB:
这个太直接了吧。

比如万用表吧,大多数直流电压,交流电压的区别。

你自己回到自己的帖子里去看看,什么叫“在LZ的题目里”?
既然是在楼主的题目里,不是直流电路。因此没有特别说明,电压、电流都指的是有效值。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再举个例子,100mA交流电流源接到一个电阻,注意二极管的接法、电流表和电压表的变化,你自己再琢磨琢 ...

【电流表可以测任意负载的电流有效值(因为电流表是串联的,把其他任何形式的负载变换阻性负载后,电流表的值就相当于变换后阻性负载上的电流),电压表只能测电阻负载的有效值。】

我的新理解:
电流表可以测任意负载的电流有效值
电压表可以测任意负载的电压有效值

根据有效值的定义:是一个周期的方均方根值,电流电压表可以实现有效值的测量,电路里将会有一个算法,采样一定的时间,才能算出来。
这样的话,对于频率不同的相同电压或电流,精度都会有差别,而且频率太高的话,超出采样时间,显示值会是错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S:
你自己回到自己的帖子里去看看,什么叫“在LZ的题目里”?
既然是在楼主的题目里,不是直流电路。因此没 ...

是这么个道理。

想看直流电压,就用直流档
想看交流电压,就用交流档。

网友:
引用 网友AG:
>>真正产品中,有AC+DC的真有效值表吗?

当然有。Fluke 187/189 就能选真有效值 AC 或真有效值 AC+DC。 ...

254楼截图,289没这个功能,189却能,真奇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B:
这个太直接了吧。

比如万用表吧,大多数直流电压,交流电压的区别。

脱离LZ的问题

在AC和DC叠加的电源中,应该也有电压表可以测出AC和DC的真有效值吧。

因为前面都说过了,有电流表可以测AC和DC的真有效值表。

网友P:
引用 网友AJ:
P=UI是派生公式?帖子太长,没看语境,就这公式而言是普适的才对,从电场对电荷作功而来,注意P,U,I都是 ...

参考一下我380楼的总结吧,到目前我认为总结的还算没大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J:
P=UI是派生公式?帖子太长,没看语境,就这公式而言是普适的才对,从电场对电荷作功而来,注意P,U,I都是 ...

功率因数呢??????

网友AA:
引用 网友P:
参考一下我380楼的总结吧,到目前我认为总结的还算没大问题的

只要是人,都有认识上的局限,都会犯错。
爱因斯坦不是也拒不接受量子理论的基本观点,以至于跟著名的EPR实验相左?
所以认识错误没啥大不了的,跟智商没太大关系,与人品更是扯不上边。科学本来就是在否定再否定中不断发展的。
有时,即使我们的认识是正确的,也会因情绪等因素影响思维而得出与自己初衷相悖的结果,而自己却毫无察觉。
呵呵,老纳边写帖子边教俺家老大做作业就犯了这个错误(见339楼)。一心不能两用啊。

另,413楼是正确的。
至于功率因数,是由于对功率的不同表示方法而产生的,只是在数值上等于端口电压电流相位差的cos值。是一个无单位的量,类似于力学中的机械效率。

网友P:
引用 网友AA:
只要是人,都有认识上的局限,都会犯错。
爱因斯坦不是也拒不接受量子理论的基本观点,以至于跟著名的EPR ...

返回看,原来339楼是我给您找错的哪个啊
可能我还是认识上有些错误,但这个帖子已经教会我许多了
比如,我原来对“为何谐波电流产生的都是无功功率”而迷惑,现在好像是因为谐波电流与基波电压可以理解为都是正交的。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返回看,原来339楼是我给您找错的哪个啊
可能我还是认识上有些错误,但这个帖子已经教会我许 ...

是的。就像一个力,如果它的方向跟物体的运动方向垂直,对物体不做功。
编辑补充:严谨一点说,是正交的部分不做有用功。当然,“有用“”没用“是从电源的角度说的。

网友:
我的理解是B跟D是一个意思,只是描述方法不一样。选择D的为什么不选者B,A直觉上排除了,如果是单选题我可能会选者C,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感觉C也不对。

网友:
会不会是忽略了变压器自己的一个特性?

网友:
看了gzhuli 的分析  确实 是对的 ,这个题 很多人 第一眼看上去  会直接按照直流电的思维来思考交流电,所以 的出的结论就是错了。  我也犯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K:
因为初级电压即电源电压是固定不变的
=========================
??

我也是这样的观点

网友:
这像是把理想与现实放在一起比较,都有理,也都没理。希望有个权威总结一下

网友(2023-07-28):
这么多年过去了,用有效值的定义来做做

结论:
半波整流后有效值是幅度的一半
全波整流后有效值是幅度的根号2分之1

交流电流表测量的是有效值,短路前后不是1:2的关系,是1:√2,不能选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