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双向IO口阻容接地的电阻和电容值一般怎么选择?

楼主(2015-05-21):
IO通过程序来配置为输入或输出,下拉电阻一般选取多少可以在常态固定为高电平?电容滤波容值如何选取呢??

网友A:
下拉电阻一般选1~~10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拉电阻一般选1~~10K

你好,试过4.7k,当单片机P0置1时电压只有2v左右,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试过4.7k,当单片机P0置1时电压只有2v左右,谢谢

换个p口吧。p0不是准双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