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ucos发送消息邮箱中如何保护发送的数据内容

楼主(2015-05-21):
如果发送消息邮箱,在没有进入等待消息邮箱时,更新了消息邮箱发送的数据内容,那么接收的数据就被更新了,而不是上次消息邮箱发送值。那么是否消息邮箱发送加上内存管理进行保护比较好?ucos内存管理感觉又太浪费了~~,求教有什么好方法保护消息邮箱的数据?

网友A:
是加上内存管理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加上内存管理比较好

ucos的内存块是固定长度而且至少两个,每次使用要考虑最长空间长度,很耗内存~

网友A:
引用 楼主:
ucos的内存块是固定长度而且至少两个,每次使用要考虑最长空间长度,很耗内存~ ...

要不然自己实现可控长度的,这个好像不现实。不然你就不释放就好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然自己实现可控长度的,这个好像不现实。不然你就不释放就好了嘛, ...

不可能不释放吧,新的数据和内存申请还是需要内存的,况且内存也不是无限的

网友B:
ucos的邮箱发的只是内存指针啊,当然会被更新掉。如果数量一定大小一样,可以简单的用数组+单向链表管理。发送时pop出链表,然后赋值,然后发送。接收到后push入链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ucos的邮箱发的只是内存指针啊,当然会被更新掉。如果数量一定大小一样,可以简单的用数组+单向链表管理。 ...

那如果消息邮箱发送的是非定长的数据呢?

网友C(2015-07-03):
ucos的邮箱发的只是内存指针,必须做好任务访问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C:
ucos的邮箱发的只是内存指针,必须做好任务访问同步。

能举例说明一下如何任务访问同步吗,加信号量?

网友C:
可以用信号量。
信号量A:初值:0
信号量B:初值为:1

发送方任务:
PEND(B)
更新要发送的数据
邮箱发送
POST(A)

接收方任务:
PEND(A)
使邮箱接收
使用数据
POST(B)

不过这样一来,其实使用邮箱没什么必要,直接读写全局变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信号量。
信号量A:初值:0
信号量B:初值为:1

用全局变量就没有同步功能了吧

网友:
消息邮箱的数据要保持透明(在ucosiii书里作者也强调过),邮箱传递的是指针,透明的意思就是在传递的数据还没消耗(用完),要保持数据不变。
保护消息邮箱的数据---有2种方法
一种是加速消耗,接收端接到邮箱后,先把邮箱里的信息保存在另一个缓冲区里,保存完再做下一步的处理
第二种是,每次发送邮箱时,发送的指针所指的缓冲区不一样就行,我们可以设置比如3个缓冲区,每次发送指向不同的缓冲区,这次用缓冲区3,下次在用1,就像队列一样。

或者你改用消息队列,直接就都省事了,在ucosIII里已经取消了邮箱,以为邮箱是可以看成只有一条消息的队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