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GPS漂移问题解决办法

楼主(2015-05-21):
求教,GPS模块静态和动态漂移怎么解决,可以通过一定时间测试距离和速度,计算是否在合理范围?

网友A:
软件通过计算速度的合理性应该可以排除漂移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通过计算速度的合理性应该可以排除漂移问题

当前也是考虑这种方式~

网友B:
求1s之内的加速度 求1s移动的距离 2次经纬度点计算的直线距离是否符合实际 算出来看看合不合理,进行排除。 还有就是如果速度连续5次(或者n次 自己定)为0(1s内加速度不合理 移动距离不合理 2次经纬度点计算的直线距离太大 也算是速度为0),那我们可以认为目前是停的状态,只有连续3次(m次自己定),都有有效的速度(加速度合理 位移合理)才算是 真正动起来了
当然如果你是用在汽车上的话,还可以和ACC状态结合一块分析
另:还有盲区补偿---当不定位的时候,求上次最后一次定位和之后第一次定位之间的直线距离,做一下位移补偿,这样可以使得里程统计精确
还有好多方法,但要看你用在哪个领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1s之内的加速度 求1s移动的距离 2次经纬度点计算的直线距离是否符合实际 算出来看看合不合理,进行排除。 ...

说的很详细,谢谢指点

网友C:
软件上,根据模块返回来的航速来进行判断修正,注意:模块的速度因为多普勒效应,有部分的数据是滞后1S的。
硬件上,可以考虑加一个加速度计来实现判断物体的移动或静止,从而有效的移植漂移数据对系统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件上,根据模块返回来的航速来进行判断修正,注意:模块的速度因为多普勒效应,有部分的数据是滞后1S的。 ...

这种处理方法不错,硬件调整还好,软件处理还是要多加分析

网友(2015-07-16):
看看模块本身的clock有没有抖动

网友(2016-03-15):
也遇到这种GPS漂移的情况,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求指点!

网友:
加上IMU,组合导航

网友:
动态漂移最好是计算1s的速度变化对比设备特性,加以过滤异常数据,一般刚定位到的时刻,数据不太准确,有些字段不全,要注意区分规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