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航接收机定位成功

楼主(2015-05-21):
我和小团队做了快小半年,接收机终于收星定位成功。从调试信息看,一次能收到了8颗GPS卫星,本地速度vel基本是0(静止),坐标pos、经纬度和高度也出来了。UTC时间加8个小时,和右下角电脑时间一致。

网友:
表示看不懂!

网友:
这太强悍了,不是一般的强悍

网友:
强大,自己做模块。

网友:
不错啊,能从底层做这个东西。应该不是个一般公司吧。

网友A:
一个板子有2个天线接口,另外一个有3个接口。用了多个天线,要差分定位的吗?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B:
那个CPU板感觉蛮高大上的

网友C:
祝贺楼主。顺便给科普一下呗。右边板子上的几块黑黑的芯片都是啥东东啊?左边板子底下那个是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祝贺楼主。顺便给科普一下呗。右边板子上的几块黑黑的芯片都是啥东东啊?左边板子底下那个是晶振? ...

应该是多路输出的晶振吧

网友:
这是fpga加arm架构呀

网友:
在房间里,效果有这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板子有2个天线接口,另外一个有3个接口。用了多个天线,要差分定位的吗? ...

是两路中频和射频天线接口

网友D:
不错不错。
不过楼主和团队应该以前没做过RF和GPS的研究,要不然只是定位应该花不了半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CPU板感觉蛮高大上的

就一片fpga和一片dsp,没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祝贺楼主。顺便给科普一下呗。右边板子上的几块黑黑的芯片都是啥东东啊?左边板子底下那个是晶振? ...

你说的左边那个是滤波器,右边dsp+fpga

网友:
北京的伙计,打什么码呀,,,往窗外看看,我就在你楼下。

网友E:
完全不明白干吗的?
GPS应该是有现成的模块的,难道自己在破解北斗的协议?

网友F:
室内定位?是的话就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室内定位?是的话就厉害了!!!

室内GPS?你喝醉了?

网友G:
我估计一定有特殊用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不错。
不过楼主和团队应该以前没做过RF和GPS的研究,要不然只是定位应该花不了半年 ...

有一定基础,但从硬件到软件都要从头做,而且只是业余时间做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完全不明白干吗的?
GPS应该是有现成的模块的,难道自己在破解北斗的协议? ...

民用的都是公开的,不存在破解的问题。与现成模块相比,1,指标不一样;2,灵活性不一样;3,应用场合也有一定区别。模块化芯片化的成品都是原先这样验证后才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估计一定有特殊用途的

呵呵,没什么特殊用途,只是用于教学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室内定位?是的话就厉害了!!!

天线在外面挂着。。。

网友(2015-07-15):
技术含量有点高啊,先收藏

网友(2016-10-07):
感兴趣,请问是否提供点资料来讲解是怎么实现的吗?

网友:
弄基础的东西,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