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确认让字符打印机进驻样板厂,测试效果!

楼主(2015-05-22):
    只要有一丝的可能,要让价格做到及致,同时要让品质上升到更高的层次,嘉立创同时要发起两场战争,价格战,以品质战!字符打印机随着一年一年发展改进,也越来越成熟,厂家同意引进两台字符打印机给我们试用,如果测试效果ok,将最少投入5台字符打印机到样板字符!

字符打印的优点:
1) 完美的解决对位,简单精准,不会发生偏移!
2)字符清楚,不涉及到肥油的情况

字符打印的不足之处:
1)效率低下(只适合样板,批量用它是天方夜谭)
2)投资高,一台百万(相对于大亚湾的自动印刷机的价格),而丝印台,一台手动的万元左右
3)人工多,因为效率低,所以要更多的机器解决
4)容易堵打印头,打印头一个3万,厂家包修一月,堵头后不能及时发现,会发生批量性事故
5)可能字符发黄的机率更大
4)立体感不如丝印网印的好!

网友:
丝印一致性应该好不少吧,字体不够立体没所谓,清晰一致性好就满足了。

网友:
油墨质量、定期保养打印头、机器本身的防堵处理

省点钱、省点时间 与一次性付出,就看自己权衡了

网友:
有打印效果图吗?

网友:
对,上个对比图比较直观。

网友:
感觉用处不大,丝印就标识一下元器件,现在的偏差可以接受。没有谁拿丝印做精准定位吧。

网友:
追求更高的专业水准,为JLC点赞!!!

网友:
哈哈,逛论坛终于看到了自己熟悉的领域。  如果我没猜错,图片所示的机器 ,应该 是协力的legend 100。  高仿奥宝的Sprint-8 或者Sprint-100。  其实最牛叉的应该是日本的 迈克珂来富,不仅可以喷字符,连阻焊都可以喷,一机两用。但是价格应该很贵,我在去年深圳的电子电路展会上见过。

网友:
同9楼,丝印只是辅助识别下元件,精确定位靠Mark点。给出最大误差范围,就可以照着画出合适的丝印,保证丝印不要遮盖焊盘即可。像楼主位描述的,打印的缺点很多,麻烦又费钱------比较关心的事,如果改成打印,成本会不会增加?如果会,然后得提价,我觉得就没什么意义了。或者可以让客户选择哪种工艺,不过这样可能又会增加复杂度

网友:
如果大家问我为什么了解的比较多,因为很巧的是,我就是从事字符打印机的研发工作。2012年初开始接触,到现在刚刚三个年头。我是电子工程师,在嘉立创做过的板子也不少,嘻嘻

网友:
建议要谨慎:

4)容易堵打印头,打印头一个3万,厂家包修一月,堵头后不能及时发现,会发生批量性事故

---这种事情不是可能发生,是绝对会发生。。

网友A:
下面我就跟大家说说我对文字打印机的一些了解吧
  (1) 对位精度比较高,采用CCD 识别pcb板上的mark点,精度可以做到35um~50um。优于丝印的100um。也就是说使用文字喷印机,字符离焊盘的距离可以更近一些,而不用担心上焊盘。
(2)最小可以打印  3mil(线宽)*18mil(字高) 大小的字符,而一般的丝印只能做到5mil*30mil的样子。
(3)打印时间大概是40~60秒一面,效率的确不高,但是特别适合样板,免去了做丝网的复杂工序。可以提高pcb厂的交货速度。
(4)打印分辨率在720*720dpi  或者720*1440dpi
(5)打印软板和软硬结合板特别合适,因为软板用丝印机操作比硬板要麻烦些。我们公司的文字打印机最初就是卖去做软板的,从那以后那家客户基本就不怎么用丝印了。
(6)省油墨,字符打印机用的都是紫外光固化油墨,比如日本太阳,比起丝印油墨贵很多。但由于是喷印,浪费的也很少。
目前市面上的字符打印机大都使用柯尼卡512  新的机型都是用的柯尼卡1024喷头,单个喷头价格大概2万,没有楼主说的3万那么贵。   并且目前市场上字符打印机的品牌也在6个以上,几年前奥宝刚在国内推出字符打印机的时候,单台售价接近200万人民币。不过现在价格比较便宜了,在45~80万的样子。
喷头保修一个月?太坑爹了吧,我们的机器喷头都是保修半年呀(前提是严格按照使用说明提供的方法进行维护)。否则喷头的确很容易堵,毕竟字符油墨粘度比较大。

说实话,引进一台文字喷印机的确要耗费不少钱,再加上人工,油墨、每年的维护费用。 可能要用几年才能把设备的成本收回来。我认为每款样板数量只要大于30块,丝印更划得来。

网友A:
文字打印机打印样板

文字打印机打印样板

手机拍的图,拍的不好,我没有单反啊,见谅,这个图形是我做的,我把最喜欢的兔斯基都用上了。上次深圳展会,给客户送打印的样板,很多客户都乐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面我就跟大家说说我对文字打印机的一些了解吧
  (1) 对位精度比较高,采用CCD 识别pcb板上的mark点,精度 ...

讲得好学习了!看来是各有利弊,没有最好只有更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我就跟大家说说我对文字打印机的一些了解吧
  (1) 对位精度比较高,采用CCD 识别pcb板上的mark点,精度 ...

楼上的,你公司是那个?现在做字符打印机?

楼主:
看到了,正业科技,有打过交通,买过你们代理的牛津设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上的,你公司是那个?现在做字符打印机?

感谢版主对我们公司的关注呀。  我们公司的名字是  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网址  www.zhengyee.com     字符打印机型号  LJ101A   这些网上都可以搜的到的。
我们公司在东莞松山湖,离深圳很近的,欢迎袁老板来我司参观指导工作。
我们的字符打印机相对于其他品牌,上市的时间比较晚一点,优点是性价比比较高,50万的样子,售后服务绝对好。 至于效果肯定是要用事实说话的,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过来打样。
如果打样测试觉得可以,我们提供样机进行1~3个月免费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到了,正业科技,有打过交通,买过你们代理的牛津设备!

哈哈  是老朋友了      互为客户,    三年多以前我就在你们那里打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版主对我们公司的关注呀。  我们公司的名字是  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网址  www.zhengyee.com ...

好的,我们现在联系的是汉印,2048这款的!

最怕的是样板返单,到时候样板能做得到的,小批量做不到,客人要骂死,工艺不同,打样参考价值不大,这也就是我们一直没有上的最大原因!

网友:
建议在打样里加个选项,不要字符优惠10元(或者5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  是老朋友了       互为客户,    三年多以前我就在你们那里打 ...

我们买你那个牛津的金厚仪要几十万,孔铜测厚仪要几万,哈,你们公司打一辈子的样也花不了这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买你那个牛津的金厚仪要几十万,孔铜测厚仪要几万,哈,你们公司打一辈子的样也花不了这么多  ...

哈哈  的确是这样。  我们一家客户买了仪器耍流氓,余款几十万不给了,于是我们就疯狂的在那家做板,大半年下来才做了几万块钱的板。

网友:
我也希望JLC推出无丝印的选项,供只是验证电路的用户选择。当然价格不用再降,面积放宽一些就是。

网友:
丝印本人一直没什么要求,最大的希望是能把过孔打正些(或者说层与层要对准些),而不是说能导通就算OK了。

网友:
支持啊,服务越来越好了

网友:
字符打印的优点:
字符打印的不足之处:
呵呵,,10年前入行的时候,讨论研究过类似的,,,,

网友:
好奇,问下limeng,你那台用的是那家的喷头:: 赛尔喷头? 精工喷头、柯尼卡美能达喷头、理光喷头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机拍的图,拍的不好,我没有单反啊,见谅,这个图形是我做的,我把最喜欢的兔斯基都用上了。上次深圳展 ...

这个是字符打印出来的?
看着很细腻啊,用字符打印机就可以解决对其的问题了么?
limeng说的立体感,不饱和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支持,希望字符发黄能黄得均匀一些,哈哈,不要太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字符打印出来的?
看着很细腻啊,用字符打印机就可以解决对其的问题了么?
limeng说的立体感,不饱 ...

应该是油墨比较稀,喷出来的油比较薄。(类似喷黑打印机出来的字符就没有什么厚度,激光打印机出来的字符就有一定的厚度。)

网友:
哎呀我去 效果很好啊 没厚度感觉更高端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字符打印出来的?
看着很细腻啊,用字符打印机就可以解决对其的问题了么?
limeng说的立体感,不饱 ...

字符打印机打出来的字符厚度在15~20um,肯定没有丝印的厚,如果是大面积的白油块,看起来会没有丝印的饱满。 这大概是版主所说的字符打印机没有丝印的“有立体感”,因为二者厚度有差距。
但是,丝印由于比较厚,小的字符印不了,因此解析度又明显比不上字符打印机。  丝印的字符看起来比较“肥”,油墨量大,铺展比较多,字符打印机出墨量适中,字符效果就显示出“苗条”,感觉
就是很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油墨比较稀,喷出来的油比较薄。(类似喷黑打印机出来的字符就没有什么厚度,激光打印机出来的字符 ...

好形象,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字符打印机打出来的字符厚度在15~20um,肯定没有丝印的厚,如果是大面积的白油块,看起来会没有丝印的饱 ...

恩,希望能够体验一下具体的差别在哪里,说不定反而会喜欢原来的丝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