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什么方法可实现方波信号的二倍频(占空比不确定)

楼主(2015-05-22):
请教:方波信号的占空比不确定,有什么方法可实现方波信号的二倍频吗?是否可以直接利用IP核PLL来实现?

网友A:
移相,再异或。
边沿触发。

网友:
输入信号的频率在多少范围,考虑用芯片编个程序来完成倍频功能。有需要可联系。

网友:
锁相环能实现倍频功能。

网友B:
们电路就可以实现   我整过。

网友:
频率范围确定不? 做一个跳变沿的检测,然后用一个单稳触发,输出的脉冲宽度固定。

网友:
占空比不確定只能用PLL實現。

网友:
二楼的方法比较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们电路就可以实现   我整过。

可不可以稍微讲讲实现的思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不可以稍微讲讲实现的思路?

我记的 当时  就是在网上搜索到的  然后就测试了下  OK,  当时是75M倍频   不过 占空比 不是5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移相,再异或。
边沿触发。

能否稍微详细讲讲实现的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的 当时  就是在网上搜索到的  然后就测试了下  OK,  当时是75M倍频   不过 占空比 不是50%的。  ...

厚脸皮 的问下,代码还在吗?或者还记得当时搜索的关键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移相,再异或。
边沿触发。

移相怎么实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厚脸皮 的问下,代码还在吗?或者还记得当时搜索的关键词吗?

好像还在    当时用的是 普通晶振  +倍频  是用原理图做的  其他功能是用 verilog 写的。  我的找找     现在软件也没有安装。 有点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厚脸皮 的问下,代码还在吗?或者还记得当时搜索的关键词吗?

使用 google  搜索  “CPLD 倍频 的 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还在    当时用的是 普通晶振  +倍频  是用原理图做的  其他功能是用 verilog 写的。  我的找找      ...

先谢谢哈!!!找到的话,麻烦发我邮箱876364026@qq.com

网友:
2L正解,话说这个不是大学时候学过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