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经验分享】AN2295sw软件包使用指引

楼主(2015-05-22):
原文作者:FSL_FAE_DING
很多应用需要用的串口的bootloader,对于没有片内集成boot ROM的芯片,还是需要通过预先下载bootloader的方式来实现。因此一些用户会希望厂家能够提供一些现成的bootloaer代码使用或参考。
AN2295sw软件包提供了对Freescale大部分芯片的串口bootloader的支持,虽然新一代Kinetis系列产品有Kboot软件包提供丰富接口的支持,包括串口的支持,但对于有些必须选择上一代产品的应用,
AN2295sw仍是非常好的补充。附件是一篇中文的AN2295sw软件包的使用指引,希望能够对初次使用这个软件包的朋友有所帮助,缩短开发时间。

楼主:
该例程中还讲了如何合并APP以及AN2295的srec文件,需要的网友可以看看,讲的非常详细。

网友A:
这个AN2295sw如果可以使用can升级bootloader那该多好!
Bootloader与app程序srec文件和并这个步骤很好,就是在下载过程中如果意外mcu断电的话会怎样?我认为Bootloader应该固件某个flash部分,引导时不要把它擦除,断电也不怕了。我们使用的一个产品,他们就是这样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AN2295sw如果可以使用can升级bootloader那该多好!
Bootloader与app程序srec文件和并这个步骤很好,就 ...

官方有个KE的CAN bootloader,你可以参考: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 ... df?fromsite=zh-Hans
合并主要是为了两次第一次烧录方便,合并就不需要烧两遍了,否则要先烧bootloader,再烧应用程序,一般bootloader是固定flash地址的,而且可以自己加上flash 保护,这样就防止修改了。

网友:
没有E系的?

楼主:
E系列的官方代码中就有bootloader, 和AN2295一个结构。

网友:
没看到,在哪呢?

网友:
原来是AN4767

网友:
LZ这个文档很好,支持!

网友:
谢谢,正需要,其它的处理器也能做个中文的文档就好了

网友(2015-09-03):
正准备用,E系列AN4767对的

网友:
懵了,在官网上找了一圈没看到an2295sw包,哪位兄弟有共享一下啊
刚找到了,谢了!
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 ... p_note/AN2295SW.zip

网友(2016-03-18):
我现在要修改这个PC端软件,有人修改成功吗?我用visual studio 2010打开,总是不能build成功,有经验分享吗?

网友:
orson提供的AN2295SW.ZIP解压后keil程序中没有bootloader_ASM.S文件

网友(2017-08-03):
版主这个不适合MC9S08DZ60这款单片机啊,能交流一下吗?

网友:
这个上面是IAR上的流程啊,有没有大神指导下codewarrior上面的具体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