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电调疑问]请问mega8的ICP1脚怎么输出PWM波?

楼主(2015-05-22):
拆解了一个好盈电调30A,用的Atmega8L,通过电路分析得知是下臂PWM调制方式,三个下臂的驱动引脚分别是PB0(ICP1)、PB1(OC1A)、PB2(OC1B),那么问题来了,ICP1脚输出PWM波是如何做到的?

楼主:
没人回吗?顶

网友A:
不懂帮顶啊要是问电路上的可以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帮顶啊要是问电路上的可以帮忙

兄台用过mega8吗

网友:
公司有几个老型号有在用,可惜我不写程序哦;只是做硬件的

楼主:
刚才突然想到了,这个ICP1输出PWM不是通过硬件定时器的PWM模块输出的,而是利用TIM1的中断利用软件实现的

楼主:
这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