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AR K64 flash固定地址写入结构体变量后,程序不能...

楼主(2015-05-22):
各位好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0730-1-1.html?_dsign=4c167ac2
按照上述帖子中的方法,我用IAR7.2 在K64flash中添加结构体变量。添加成功,步骤见附件截图。
但是程序跑不起来。去掉我添加结构体的代码,程序可以跑起来。

请大家指点一下

楼主:
自己顶一下,大神速来盖楼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顶一下,大神速来盖楼

变量是要放在RAM中的,你直接把变量放到flash中,程序跑不起来,是因为变量没改变的原因吗?
你可以重新定义个不用的值到flash中看看,是否影响你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量是要放在RAM中的,你直接把变量放到flash中,程序跑不起来,是因为变量没改变的原因吗?
你可以重新 ...

在程序中定义变量时,若不声明到指定地址去:
//FAPP_PARAMS_FLASH fapp_params_flash@".funflash";  //定义结构体到0x000FF000位置
FAPP_PARAMS_FLASH fapp_params_flash;
则程序可以跑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量是要放在RAM中的,你直接把变量放到flash中,程序跑不起来,是因为变量没改变的原因吗?
你可以重新 ...

单步调试进入死循环,见截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程序中定义变量时,若不声明到指定地址去:
//FAPP_PARAMS_FLASH fapp_params_flash@".funflash";  // ...

对了,你这个变量地址是全局的还是局部的?
只能定义全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你这个变量地址是全局的还是局部的?
只能定义全局的。

全局变量

网友A:
变量地址改为固定RAM地址,因为如果你放在flash中,虽然可以定义过去,但是不能修改地址值,
flash的改变要通过flashcommand改变,否则就会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量地址改为固定RAM地址,因为如果你放在flash中,虽然可以定义过去,但是不能修改地址,
flash的改变要 ...

具体怎么操作,还请版主明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怎么操作,还请版主明示啊。

楼主看看这个链接:http://www.cnblogs.com/tureno/articles/2828158.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定义的fapp_params_flash变量是常量还是变量?
如果是变量,不可以指定到flash里,因为flash内容 ...

变量。嗯哼,这点之前不知道,我再看看。
谢谢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关于Kinetis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你关于Kinetis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

还没有调试完成,先不结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你关于Kinetis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

结贴,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