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老主板不认4T硬盘么?

楼主(2015-05-22):
主板是华硕P5LD2 SE ,系统WIN XP32

http://detail.zol.com.cn/81/80345/param.shtml
BIOS性能 4Mb Flash ROM,AMI BIOS,PnP,DMI2.0,WfM2.0,SM BIOS 2.3,华硕 EZ Flash,华硕 CrashFree BIOS 2,华硕 MyLogo2

网友:
GPT格式可破

网友:
换系统至少win7

网友:
4TB的盘,需要GPT的支持,上个Win7吧,只能做数据盘。如果要启动的话还需要开启主板UEFI。

网友:
单win7 还不行 还要64

楼主:
做数据盘就行,存文件用。

网友:
把主板BIOS更新为最新的,把系统更新为WIN7以上,在试试看。

网友:
4t,蛮贵的。可以考虑换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