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控制器输出11.8~13V,想稳到稳定的12V和24V用什么方案好

楼主(2015-05-22):
在太阳能供电应用中,需要12V,24V电源,太阳能控制器输出有点变化,输出11.8V~13V,想得到稳定的12V和24V电源,各位大虾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目前想到的是OUT升压到24V,然后再降压到12V。

网友:
LTC3780,不过价格比较贵

网友:
在怎么样的太阳能也要有蓄电池吧,直接2个12V蓄电池,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不知道楼主有听过buck-boost拓扑没有?解决这种问题再好不过了。

网友:
不知道升到+24V的纹波怎么样?如果比较好的话,再降压+12V,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损耗比较大

网友(2015-12-24):
上3789,性能更好,直接淘个电池稳压模块

网友:
这个最好的就是DC/DC芯片  型号很多仙童、TI等公司的芯片参数都还不错,但是注意电流大小,一般大电流、高参数的不多。还有一个建议,无论是升压还是降压,都直接接到你的太阳能输出端,不建议先升压再接降压或者先降压在接升压,那样电流,纹波等参数都会有较多的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