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超声波驱动电路问题

楼主(2015-05-22):
如图,为一个超声波清洗机的主要驱动电路,看看几个分立元件比较常见,其中却包括了产生40KHz的振荡电路、载波调幅电路和功率放大电路,
但我不知道这个电路具体怎么工作的,振荡频率哪里产生?怎么算振荡频率?如何调幅?恳请大神指点一二。

整个电路的电源输入是220V交流电直接经过4个二极管整流桥后从OUT+与OUT-输入,整流后未加电容滤波,故电源波形为100Hz的半正弦波。
元件参数见原理图,变压器线圈比109:103,其中电感参数未知,都是绕制电感。

网友:
粗看是一个LC震荡电路

网友:
1: 这电路图画的有水平,把简单电路画得如此复杂。
2: 应该就是加入正反馈的OUT输出接法。

网友(2016-06-16):
OUT+,OUT-,应该从两个功磁饱和变压器来,这两功率管线走的好复杂,还是看全桥的比较清楚。